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利于弊

楼主(2012-04-15):
我公司最近采购了两批变压器,一批是海南金盘的3台变压器、一批5台山东鲁能2500KVA10KV/0.4干式变压器,3台海南金盘的变压器现在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现发现两批变压器的不同点是山东鲁能的5台变压器中性点都没有对地,而海南金盘的中性点接地了,麻烦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下那个厂家的变压器好,及中性点不对地会对我厂区配电系统带来哪些隐患!~~!~!~急  急  急

网友A:
一、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运行的优点

  1、供电可靠性较高

  当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三相线电压和相电流变化甚小。由于不构成短路回路,单相接地电流对用户供电影响不大。但是,必须在较短时间(一般2小时)内迅速清除故障,以免故障扩大。由于短时间内不致跳闸,供电可靠性较高。

  2、对通信和信号系统的干扰小
  当三相基本对称运行时,电力线对周围空间形成的电磁场不大,不会对通讯和信号系统产生干扰影响。同理,由于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路单相接地电流较小,对邻近的通讯线路和信号系统等弱电干扰也较小。对于农电网中心点不接地小系统单相接地电弧均能自动熄灭。

二、变压器中点不接地的缺点
  1、绝缘水平要求高

  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3倍.所以,在这种电网中的设备绝缘水平高和费用大。
  2、存在弧光接地过电压的危险
  单相接地电流不大时,电流流过零值时的电弧将自行熄灭,故障消失;单相接地电流大于30安时,产生稳定电弧,将形成持续性弧光接地,将会损坏设备并导致两相甚至三相短路;当接地电流大于10安小于30安时,有可能产生一种不稳定的间歇性电弧,随之将出现弧光过电压,幅值可达2.5至3倍相电压,足以危及整个电网的绝缘。在变压器的中性点装设消弧线圈形成的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相补偿,将使接地电流限止,甚至近于零,从而消除了接地处的电弧以及由它产生和危害。
      3、接地继电保护的选择困难

因而要实现灵敏的有选择性的保护就比较困难,特别是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力网更困难.

  4、断线可能引起谐振过电压

  导线的开断、开关不同期切合和熔断器不同期熔断将引起铁磁谐振过电压。由断线引起的谐振过电压可能导致避雷器爆炸,负载变压器的相序反倾和电气设备绝缘闪络等现象。

  5、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谐振过电压

  由于电网参数不对称,出现中性点位移,常会引起铁磁谐振过电压,使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高压保险丝频繁熔断,或造成互感器本身的烧毁。限制和消除铁磁谐振过电压的措施:
  a.选用励磁特性较好的电压互感器或改用电容式互感器。
  b.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开口三角形绕组中加装阻尼电阻,可消除各种谐振现象.
  c.在母线上加装一定的对地电容,使Xc0≤0.01XT,谐板就不能发生。
  d.采用临时的倒闸措施,如投入消弧线圈,将变压器中性点临时接地以及投入事先规定的些某线路或设备等。

网友B:
 1,从中性点接地与不接地这个不能说谁家的好!

2,这个是与实际现场工作环境要求来说的,且这个中性点不接地你也可改成地的说,各有优缺点,同意1楼

网友C:
分析的很有道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变压器?

网友D:
“现发现两批变压器的不同点是山东鲁能的5台变压器中性点都没有对地,而海南金盘的中性点接地了,”

1、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不是变压器的要求,与变压器无关;

2、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是配电系统的要求,是配电系统设计的结果;

网友D:
3、同样的变压器,根据配电系统的设计要求,中性点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地;

网友E:
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  的系统设计 是针对, 三相均衡 负载 类 设备 设计的;

继电保护 措施 不好实施;

所以 大部分 配电设计 都采用 中性点接地系统; 以满足不同 设备供电的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发现两批变压器的不同点是山东鲁能的5台变压器中性点都没有对地,而海南金盘的中性点接地了,” 1、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不是变压器的要求,与变压器无关;2、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是配电系统的要求,是配电系统设计的结果;

严重赞同

网友G:
导线的开断、开关不同期切合和电抗器不同期熔断将引起铁磁谐振过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发现两批变压器的不同点是山东鲁能的5台变压器中性点都没有对地,而海南金盘的中性点接地了,” 1、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不是变压器的要求,与变压器无关;2、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是配电系统的要求,是配电系统设计的结果;

支持:

这是供电系统方式的要求,可以参考供电方式要求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级人物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