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5000通过以太网联机出现这个问题能解释吗?、

楼主(2012-04-15):
“Failed to go online with the controller.The attached module is not a logix controller”

plc是1756的,用的16.03的软件

网友A:
从提示来看,好象是识别不了模块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啊,是通讯没设置好吗

楼主:
我软件一打开就点的“go online”

网友B:
在RSLinx中先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PLC模块

楼主:
如果找到的话会显示控制器名称吗

上面写了“10.0.0.201,1756-ENBT/A”算找到了吗

网友C: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当然我现在没在联机状态

网友B:
在RSLinx中配置以太网驱动了吗?

楼主:
当然驱动了啊。。。。。。。。。。。

网友D:
对:gongchengxy关于当然驱动了啊。。。。。。。。。。。内容的回复:

你的Linx显示地球仪 应该是被360等的给杀掉一些东西。

ENBT红叉号,说明没连接。

如果PLC以太网地址是10.0.0.201(在ENBT上能看到,网关什么的最好不要设),电脑也设在同一个网段,这样应该就能连上了。

如果显示是“?”问好,是Linx缺少EDS文件的问题,去AB网站下载就可以,19版本好像可以直接上载。

如果能看到机架,但不现实CPU所在槽,那就是缺少CPU 的EDS了,同前面方法解决。

网友E:
11楼说的对,没有EDS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找到的话会显示控制器名称吗上面写了“10.0.0.201,1756-ENBT/A”算找到了吗

没找到CPU,你可以选最后一个驱动-remote device。。。试试,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是你的以太网模块设置问题吧--可能模块里不是10.0.0.201,1756-ENBT/A这个地址

网友C(2012-10-26):
先把程序下载下去,然后再GO 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