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集电极输出和电压输出

楼主(2012-04-15):
编码器集电极输出和电压输出

请看下图,编码器集电极输出和电压输出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在信号线和电源线之间多了一个上拉电阻。

OMRON

网友A:
望文生义,一个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使用端必须加上拉电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电流型驱动特征。

另一个的上拉在输出端完成,使用端完全是电压型信号。

相比之下,(高压)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抗干扰能力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编码器集电极输出和电压输出应用上的区别为:

1、集电极输出式的编码器,使用时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脉冲信号,如不加上拉电阻是不会有脉冲输出的(即不能使用)。而电压输出式的编码器,可直接输出脉冲信号,无需外加任何元件。

2、电压输出式的编码器输出脉冲幅度是固定的,如24V供电的编码器输出脉冲幅度为24V。而集电极输出式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幅度,是可以改变的:如上拉电阻,除一端接集电极(即输出端),而另一端除接接自身的电源外,也可接与编码器共地的其它电压源:如5V或12V或36V,使输出脉冲幅度变为5V、12V或36V。即集电极输出式的编码器不需外加电平转换电路,只要将上拉电阻接不同的电位上,就可实现电平转换。

3、电压输出时的编码器输出功率小:也可外并上拉电阻或负载,但电流不宜过大。集电极输出时的编码器输出电流较大,可带较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