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15):
液位控制器参数设置问题

今天去调试了个液位控制器,并进行参数设置

要求高液位    L1报警,低液位报警,怎么设置

我的步骤是把液位的量程设进去了,也设置了高低报警可是不好使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能具体介绍下吗,看你问的不名,不白的

网友B:
设置完了要进行试验的,不试验怎么知道报不报警,设置只要按照说明书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设置高低报警不好使,是使用效果不理想,还是设置的参数无法使用。

高低报警只要设置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液位控制器多鸟,原理不同滴就老多中,,,你使唤那,是啥子液位控制器鸟?

不会是俺村毛驴——集气导压非接触液位开关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