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调试plc西门子200碰到了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最近调试plc西门子200碰到了个奇怪的问题

打开plc软件把plc程序上载后然后在线监控

一开启电动阀门plc程序就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感觉我的阀门开关信号不对,阀门关不到位,也开不到位。不知道是不是阀门限位开关的问题导致plc故障,

网友A:
是的,因为一般PLC里面都有电子狗,当发出的信号得不到响应的时候,自动产生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