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最兼容小型机FX2N即将面临停产,控友们表示舍不得!!!

楼主(2012-04-15):
N久前三菱放风出来fx2n系列主机要停产,用3u来代替。现在终于开始了,详情见官方网站!!!

记得刚接触PLC时用的就是2N!!!

学校实验设备也是2N!!!

考证的时候用的PLC还是2N!!!

刚实习参加工作的时候帮忙调试的彩涂线用的PLC也是FX2N-128MR-001!!!

我的神呐,2N就是样说停产就被停产了!!!

三菱最兼容/最好用小型机就是2N,说出了千万控友的心声!!!

http://www.meach.cn/products/pdt_idx_newsDetail.asp?id=4

网友A:
最开始接触的是FX0N-60MR的

网友B:
是真的啊

网友C:
如果要备件的话,看来还是早点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啊

珍珠矛咁真···

网友D:
技术进步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E:
看来是真的,不过很多定型的机器又惨了,重新设计,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网友F:
坚持这么多年,不容易了

网友G:
坚持这么多年,确实不容易,换型号也是为了换价格啦,符合中国人改革的习惯的。

网友H:
2N改3U的动作不大。要是200改1200的话动作就大了。

本人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I:
控制思想不会变,思路算法不会变,不管用哪个品牌哪个系列的产品,只是要针对实际使用产品的特性做一些适应调整。没仔细了解过3U只是知道它好像有USB的编程口,日系的OMRON,松下在小型机的升级中都加入了这个特性,编程线相对于以前统一简单了,西门子的小型机200升级到1200则使用了以太口编程好像又领跑在日系的前面了。

网友J:
呵呵!这种事情对于厂商(尤其是大公司)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况且FX3G、FX3U也是新一代的小型机,性能肯定提升许多,Mitsubishi当然要促进其销量。像台达公司新出了EH3系列的PLC,又有了两个新型号的B屏;这证明了企业惟有不断完善老产品、推出新产品,才能继续保持其竞争优势。

网友K:
我这几十台机器用的都是FX-3G-40MR/  和FX-3U-128M 的,3G的有一个USB的编程口,3U没有USB的编程口,但是可以扩展一个422的BD卡也是蛮好用的,一个连屏,一个连电脑,,不过3G的感觉也不是很理想,2年不到烧了几个点了,,呵呵

网友L:
说没就没有了?

网友M:
不就是因为3U有两道加密。不好解,所以就代替2N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不就是因为3U有两道加密。不好解,所以就代替2N了。

高手在民间。

Windows、IOS、UG、AutoCAD、Pro-e、------------------等等软件都很厉害,也都<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Q、FX3U系列也给破了,就是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