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玻璃的心”学习罗克韦尔小型PLC及其系统(一)

楼主(2012-04-15):
      由于实验室一直以来举办过一些培训,同时自己也参与过一些培训。因此,找了点时间把相关的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

1、Rockwell相关设备的简介

1.1  设备网

        罗克韦尔三层网络即设备层(device net)、控制层(control net)、和信息层(Ethernet)。设备层将低层的设备直接连到控制器上,控制层在各个PLC之间以及各智能化控制设备之间进行控制数据的交换、控制的协调、网上编程和程序维护等。信息层提供上层计算机系统通过以太网访问低层的数据。

                                              1 设备网

基本的控制网由以下各部分构成:

drop lines:连接各通信模块,每个通信模块都相当于一个节点。

Trunk line:用于远程通信。

TR:终端电阻。

图2

   后面实验我们将通过RSNetWorx在计算机上直接对Micrologix1000相关设备进行监控和修改参数。

1.2  Micrologix 1000 介绍

(1)Micrologix 1000可编程控制器按其是否带模拟量输出可分为两种款型,两款共有14种型号,其中3种是具有模拟量输出的。其型号由数字和字母表示,各字符含义如下:

                                       图3

注:后面实验中选用的型号为1761-L20BWA-5A

(2)端口介绍

1.输入

a)         输入端口:

共24个端口;

           12个逻辑量输入(I/0-I/11);

           4个电压型或电流型模拟量输入通道;

b)    输入范围:

离散电压输入:14~30V DC   (30)

                       14~26.4V DC (55)

模拟电压输入:-10.5 ~ +10.5V

模拟电流输入:-21mA ~ +21mA

C)         输入连接方法:灌入型和拉出型两种

两者区别仅在于前者高电平有效,电源VDC(-)连接到DC COM端,后者低电平有效,电源VDC(+)连接到DC COM端。其中:采用灌入型输 入方法,接线如下:

                                                                                                 图4

         2输出:

 a)         输出端口:

共20个端口;

             8个数字量输出点;

             1个模拟量输出通道;

b)       输出范围:

离散电压输出:5~125V DC

                         5~264V AC

模拟电压输出:0~10V DC

模拟电流输出:4~20mA

                                                                           图5

c) 模拟量输入连线

          2个电压输入通道;

2个电流输入通道;

图6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继续。。。。。。

网友B:
等待楼主的更多更新……向楼主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候楼主的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E:
我们用的西门子的。不知道这个跟西门子的是否有较大的区别!

楼主:
对:jianfeng01关于我们用的西门子的。不知道这个跟西门子的是否有较大的区别! 内容的回复:

差别还是挺大的,一个是欧洲人的编程思想,一个是北美人的编程思想!

网友F:
  块块块块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