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OE12模块输出问题,急!!!!!

楼主(2012-04-15):
AB的PLC;目前架构是:冗余PLC;1756-L74;使用1794远程IO;

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入;在软件中有采集显示;

模拟量输出1794-OE12;给定码值后;无电压输出(选择-10V-10V);

注:远程几个机架中的模块;OK的绿灯在闪烁!

有的人说;远程模拟量输出模块使用时;要设置状态字;和断线复位;但没有详细说明;

有谁使用过;能写出来;并且给出程序例子;最好!谢谢!

在此在让自己感受最深的就是和AB的技术交流,我只能说很伤心,打电话问了,要不就是没有用过;要不就是推托转让打给其他人,要不就是不接你的电话!AB的人就是牛啊!东西贵不说;周末就是不给你服务,因为人家要休息啊!!(但是你们想一想在现场调试的同志们,有几个能休息的啊!)

如果想问我以后还选AB的使用嘛;可能和我一起工作的弟兄们;不会有一个用的了!不为其他的,只为他们服务让人不敢恭维!!!!

后备上:这过程中也联系过不少同行中人;大多没有使用过;即使最后没有把问题解决,也要感谢这些帮助我的人!谢谢!

楼主:
先在此谢谢;在此过程中;帮助我的人

在周末的时候;打扰你们了!!!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

加QQ:280830157;谢谢!

楼主:
在此中也碰到一个其他人都说他的AB使用很牛的人!

但我打我4个电话也不接;

我的朋友打了;先接的后直接挂了!

真是牛人!

做技术的,我感觉应该先做人,技术再好,如果人品不怎么样的;这样的人也会被人骂的!!!

楼主:
人不能迷信技术;

总有比你牛的人!
技术再好;也要谦虚点吧!我只能这样说!!!!!

网友A: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有,不知道你的远程I/O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是CONTROLNET么?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AB的人也不去现场;不想去;说电话能解决;可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以后看还有谁敢用AB的东西!!!??

我只是想笑!!

楼主:
几十万的东西;就这样被骗的感觉!!

网友B:
绿灯闪烁 通讯有问题,要常亮才行。

试试重新规划一下网络配置,清除一下 sheeper。

楼主:
CONTROLNET 通信的

但软件IO OK不闪烁了;正常长亮了!

但远程分布式IO的模块每个绿色都闪烁啊!!

目前AB的办事处还没有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我的判断应该是你的通讯没有配置好,远程模拟量模块和正常模拟量模块一样配置即可。

楼主:
软件中都能看到其设备;运行正常;DI和AI采集正常;

只是远程站点中模块的灯闪烁!

楼主:
看样子这个问题真是世纪难题目;

目前AB的自己的人很没有看到呢!!!

楼主:
现场的AB的自己还没有搞定呢!!!!!

楼主:
AB公司就没有搞技术好点了啊,不能给回答这个问题吗〈〉谢谢!
这样还有谁敢用AB的东西啊!!!!????

楼主:
希望AB的人能尽快给解决!

谢谢了!

他们办事处的人说;自己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东西;

我无语了!

网友D(2012-06-15):
我这有方法!我是AB分销商的!

你说的是小问题

网友D:
我的QQ:785723112.以后AB要是有问题可以问我我是负责西北区的,AB分销商!

网友D:
在5000软件TAG里面有个1794-OE12的使能、复位、故障等标签,你在里面至下1在看绿灯不闪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