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整定方法(张洪垠)

楼主(2012-04-15):
PID参数整定介绍

楼主:
介绍:

如何整定PID参数

一、 说明

调节系统投自动:往往在控制方案确定后,最关键的是PID参数如何定,根据我的工作经验,谈谈如何定调节系统的PID参数,请大家在工程中参考。

定调节系统的PID参数前,要保证一个闭环调节系统必须是负反馈,即Ko*Kv*Kc 0

调节对象Ko阀门、执行器开大,测量PV增加,则Ko0;反之,则Ko0

调节阀门Kv伐门正作用(气开、电开),则Kv0伐门反作用(气关、电关),则Kv0

KoKv的正负由工艺对象和生产安全决定,根据KoKv的正负和Ko*Kv*Kc 0,我们可以确定Kc的正负,

调节器Kc:若Kc0,则调节器为反作用;Kc0,则调节器为正作用;软件组态中要设置正确。

定调节系统的PID参数前,要保证测量准确、阀门动作灵活;

定调节系统的PID参数时,打好招呼,要求用户工艺操作密切注意生产运行状况,确保安全生产

定调节系统的PID参数时,先投自动后串级,先投副环后主环,副环粗主环细,改变给定值SP或输出值OP,给出一个工艺允许的阶跃信号,观察测量值PV变化和趋势图,不断修定PID参数,往往反复几次,直至平稳控制。

详情见附件

网友A:
不是有个口诀吗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