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这个压降的问题啊

楼主(2012-04-15):
情况是这样的 一个设备有两台16KW的电机   和一个液压系统     以前电机是变频启动   由于变频器坏了现在临时用接触器直接起动 但是问题是直接启动  现在一启动电动机  液压泵的接触器就掉   考虑是压降的问题        但是后来换了一个液压泵的接触器发现原来的接触器磁铁上有灰尘   但是以前为什么不掉现在就掉     我有点解释不通请各位指教

1 压降又是那里的压降

2为啥换了个接触器就好了

3如何计算压降 压降的公式又是什么?

网友A:
1.变频器

2。老接触器电压低不足以吸和    新电压范围宽

网友B:
以前变频器启动启动电流小,压降小。现在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大,压降大。压降和线电流和线电阻有关。

网友C:
二楼说的没错,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加一个直流开关电源,交流接触器交流线圈的换成直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