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触点

楼主(2012-04-15):
MY4NJ小型中间继电器,控制AC220  1W电磁阀,经常烧继电器触点,

有没好的方法延长触电的使用【现在没法更换大容量的继电器,也没法用晶体管控制】      谢谢各位

网友A:
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加RC

网友B:
功率不大,而触点烧蚀,可能是触点断开时线圈产生过压、灭弧不好造成的;可参照楼上介绍的方法。

网友C:
在交流220V的电磁阀线圈两端加一阻容吸收器,另外加大小型继电器规格应该也会好些。

网友D:
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加RC ,吸收过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加RC ,吸收过电压。

     你的电磁阀功率不大,而触点烧坏,可能是触点断开时线圈产生过压、灭弧不好造成的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另外选用质量好的继电器,遇到过同样品牌的MY4,但使用效果差距太大,怀疑有仿冒的。

网友G:
接触器加浪涌吸收器看看,就是RC并接触器线圈上,接触器有配的

网友H:
AC220  1W电磁阀,交流电磁阀线圈一般都要加RC的,要不很容易烧触点的

  建议改为DC24V的

网友I:
建议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1W电磁阀,交流电磁阀线圈一般都要加RC的,要不很容易烧触点的  建议改为DC24V的

24v的也要加续流二极管的,否则也会烧坏的。

网友L:
现在假货充斥了整个电气市场,无孔不入,楼主吖你与一些原装进口机组的作详细比较一下,看看是否是真品啦

楼主:
对:莫其麟关于功率不大,而触点烧蚀,可能是触点断开时线圈产生过压、灭弧不好造成的;可参照楼上介绍的方法。内容的回复:

莫工,你好。MY4NJ小型继电器,控制AC220 1W电磁阀,烧触点。

在线圈两端并R  C【能否说明R  C的具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否告诉R C具体值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另外选用质量好的继电器,遇到过同样品牌的MY4,但使用效果差距太大,怀疑有仿冒的。

绝对是仿的,正宗欧姆龙的继电器MY4NJ,一套价格在二十五左右,仿的可以买四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爱上电工关于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加RC 内容的回复:能否告诉R C具体值

常用的接触器、电磁阀等线圈,可使用51Ω电阻和0.47μF电容串联的吸收回路。这个不是计算的结果,是试验后觉得火花吸收的较好

网友O:
1、买正宗的好品牌产品。

2、4个触点并联。

网友P:
1.有可能产品质量有问题,建议买正宗的产品。

2.将几组触点并联,作为一组用。

3.在线圈两端加阻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