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二期—万用表正确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怎样正确使用万用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初看起来万用表很复杂,实际上它是由电流表(俗称表头)、刻度盘、量程选择开关、表笔等组成。使用时如果把量程选择开关指向直流电流范围时,电流表M并接一些分流电阻来实现扩大量程之目的,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几个大小不同量程的电流表。测量结果要看刻度盘上直流电流刻度来读数。通常刻度盘上第二行为电流刻度。同样,如果量程选择开关指向直流电压范围时,表头串接另外一些电阻(用串联电阻分压的原理,使它成为一个多程量的电压表)。读数要看刻度盘上直流电压刻度。大多数的万用表电压和电流合用一刻度。如果在测量直流电压的电路中接入一个整流器,便可测交流电压了。测电阻的原理与测直流电压相仿,只是测试时还须加一组电池。选择开关指向电阻范围时,刻度盘上找第一行电阻专用刻度读数即可。

万用表的型号很多,但其基本使用方法是相同的。现以MF30型万用表为例,介绍它的使用方法。使用前的准备第一,使用万用表之前,必须熟悉量程选择开关的作用。明确要测什么?怎样去测?然后将量程选择开关拨在需要测试档的位置。切不可弄错档位。例如:测量电压时误将选择开关拨在电流或电阻档时,容易把表头烧坏。第二,使用前观察一下表针是否指在零位。如果不指零位,可用螺丝刀调节表头上机械调零螺丝,使表针回零(一般不必每次都调)。红表笔要插入正极插口,黑表笔要插入负极插口。

电压的测量将量程选择开关的尖头对准标有V的五档范围内。若是测交流电压则应指向V处。依此类推,如果要改测电阻,开关应指向Ω档范围。测电流应指向mAUA。测量电压时,要把电表表笔并接在被测电路上。根据被测电路的大约数值,选择一个合适的量程位置。干电池每节最大值为15V,所以可放在5V量程档。这时在面板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500应作5来读数。即缩小100倍。如果表针指在300刻度处,则读为3V。注意量程开关尖头所指数值即为表头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对应值,读表时只要据此折算,即可读出实值。除了电阻档外,量程开关所有档均按此方法读测量结果。在实际测量中,遇到不能确定被测电压的大约数值时,可以把开关先拨到最大量程档,再逐档减小量程到合适的位置。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正、负极性,若表笔接反了,表针会反打。如果不知遭电路正负极性,可以把万田表量程放在最大档,在被测电路上很快试一下,看笔针怎么偏转,就可以判断出正、负极性,

220V交流电。把量程开关拨到交流500V档。这时满刻度为500V,读数按照刻度1:1来读。将两表笔插入供电插座内,表针所指刻度处即为测得的电压值。测量交流电压时,表笔没有正负之分。

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万用表的使用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目前的万用表分为指针式和数字式,它们各有方便之处,很难说谁好谁坏,最好是能够备有指针和数字式的各一个。业余电子制作有一个指针式的MF30型万用表也就可以了,这可是一种经典型号。还有元老级的MF500型万用表,廉价的MF50万用表,一般都可以在电讯商店买到。

万用表的三个基本功能是测量电阻、电压、电流,所以老前辈们叫它三用表。

现在的万用表添加了好多新功能,尤其是数字式万用表,如测量电容值,三极管放大倍数,二极管压降等,更有一种会说话的数字万用表,能把测量结果用语言播报出来。数字式万用表也有许多经典型号,如DT830C
DT890D等,后面的后缀表示功能上的区别,其中DT830C已经买到了三十多元一个,够便宜的。

万用表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量程转换开关,各中功能就是*这个开关来切换的。基本上,用A-来表示测直流电流,一般毫安档和安培档各又分几档。V-表示测直流电压,高级点的万用表有毫伏档,电压档也分几档。V~是用来测交流电压的。A~测交流电流。
Ω欧姆档测电阻,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每换一次电阻档还要做一次调零。调零就是把万用表的红表笔和黑表笔搭在
一起,然后转动调零钮,使指针指向零的位置。hFE是测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的,只要把三极管的三个管脚插入万用表面板上对应的孔中,就能测出hFE值。注意PNPNPN是不同的。

以下以MF30型万用表为例,说明万用表的读数。第一条刻度线是电阻值指示,最左端是无穷大,右端为零,当中刻度不均匀。电阻档有R×1R×10R×100R×1KR×10K各档,分别说明刻度的指示再要乘上的倍数,才得到实际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例如用R×100档测一电阻,指针指示为“10”,那么它的电阻值为10×100=1000,即1K。第二条刻度线是500V档和500mA档共用,需要注意的是电压档、电流档的指示原理不同于电阻档,例如5V档表示该档只能测量5V以下的电压,500mA档只能测量500mA以下的电流,若是超过量程,就会损坏万用表。

注意事项:
万用表使用时应该水平着放。红表笔插在+孔内,黑表笔插入-孔内。测试电流就用电流档,而不能误用电压档、电阻挡,其他同理,否则轻则烧万用表内的保险丝,重则损坏表头。事先不知道量程,就选用最大量程尝试着测量,然后断开测量电路再换档,切不可在线的情况下转换量程。有表针迅速偏转到底的情况,应该立即断开电路,进行检查。最后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约定用完后的万用表要把量程开关拨到交流电压最高档,以防别人不慎测量220V市电电压而损坏。记住这个老前辈们留下的优良传统呦!

楼主:
都是不走寻常路的人呀!!!!!!

网友B:
正确使用不仅可以获得准确的测试数据,还可使万用表避免损坏。
1、使用前必须看清楚功能转换开关是否处在所测电量相应的位置,表笔是否在相应的插孔内。
2、根据表头上"接地"或""箭头"" 符号的要求,将万用表垂直或水平放置若指针不指在刻度尺起点上应先进行机械零位的调整。
3、根据被测电量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测电压,电流时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度的1/2以上,这样可减少测试误差。如不知道被测量的大小,可先用最大量程测量然后逐步减小量程,直至指针有较大偏转为止。但在测试高电压(100伏以上)或大电流(0。5安以上0时不应带电改变量程,否则,有可能使转换开关接点打火烧烛。
4、测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时要注意被测量的极性。如不知道被测两点电压的高低,可将两表笔短暂试碰这两点,根据指针冲击的方向判定电位的高低,后再测量。
5、测交流电压时,要了解交流电压频率是否在万用表工作频率范围内,一般万用表工作频率范围为45-1500Hz。超出1500Hz
,测量读数值将急剧偏低。交流电压刻度是针对正弦波有效值来刻度的,因此万用表不能用于测三角波,方波锯齿波等正弦波电压。当交流电压中叠加有直流电压时,应串一只耐压值足够的隔直电容再测量。
6、测某一负载上电压时,要考虑万用表内阻是否远大于负载电阻,若否由于万用表的分流作用,读数值就会远低于实际值,这时就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试,应改用其它方法。万用表电压挡内阻等于电压灵敏度乘满度电压值,如MF -30万用表在DC100伏挡电压灵敏度为5千欧,该挡内阻是500千欧。一般来说,低量程挡内阻小,高量程挡内阻大,当用低压挡测试某一电压因内阻较小致使分流作用较大时,不妨改用高量程测试,这样,虽然指针偏转角度较小,但由于分流作用小,有可能反而精度更高。测电流也有类似情况,万用表作电流表用时,大量程挡内阻小以小量程挡内阻。
7、测电阻时每次换挡都得
调零。万用表电阻刻度的几何中心的数值乘电阻挡的倍率即为该挡的中值电阻,它等于万用表在该挡的内阻。常见的中心刻度值有8。10。12。13。16。20。24。25。30。60。75等多种。电阻刻度是非线性的,使用时要选择合适的挡位使指针尽量指在中心附近,通常在0。1Ro-10Ro(Ro-----中值电阻)范围内读数较准,在此范围外误差较大。例如MF10万用表中心刻度值13,在Rx10千欧挡Ro =130千欧时,该挡适于测13千欧-1。 3兆欧的电阻。
8、万用表测电阻时红表笔是接表内电池负极的,黑表笔是接表内电池正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万用表不论测电压,电流或电阻时,电流均统一由红表笔进,黑表笔出,表针均可正常顺向偏转,不致反打。记住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对于检查有极性的元件如晶体三极管,二极管,电解电容器是有用的。
9、用电阻挡检查大容量的电容器时,应先使电容器放电以免其残流电压损坏万用表。测试线路上的电阻应将电阻的一端脱开,以避免线路上其它电阻的影响。禁止用电阻挡测正在工作的电路上的电阻。
10、测量完毕,量程开关应旋至电压最高挡,以防下次使用时不慎烧表。有"黑点"或"OFF"标记的应将开关旋至这个位置,使测量机构短路。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网友C:
.阐述万用表的一般用途及使用前的检查和调整?

答:1.万用表一般用来测、电流。电压、电阻、等。

2、用前检查:表壳完好无损,指针能自由摆动、接线端子及表笔完好。如测电阻表内应装有电池。

3调整:使用前进行机械调零,按规定的把红表笔插入正极插孔、黑表笔插入负极插孔。

二 利用万用表测量交直流电阻,交直流电压和交直流电流的方法?

答;测量交、直流电阻。

    先切断电源、再分两次切换、选好档后、再欧姆调零再测量、(如调不到零应更换表内电池)尽量使指针在刻度中段的档上。每次从被测电路中脱开都要进行一次欧姆调零。

   测交流电压。

    先分两次切换、将万用表切换到交流电压档的最大量程、在根据电压高低来切换量程、再将表笔不分正负的分别接触被测电压的两端。

   测直流电压;

    同样分两次切换、再将红表笔接触到电源的正极、黑表笔接触到电源的负极(如不知电源的正负极、就根据指针的偏向来确定他的正负极。

  测交直流电流、

   先切断电源,再同上、分两次切换再根据电流的方向由红表笔流进、黑表笔留出、读数完毕后先切断电源、再移开表笔。

三. 测量中应注意那些安全事项?

 1 用表前要做充分的检查,

 2 不可在测试状态下换档,

  3 不可用测电阻档测电压,

4 测量时人体不得接触被测端、及表上裸露的带电部分,

5 测量时应防止造成被测电路短路,

6 测量结束后应将表切换到空闲档上或电压的最高档上。

网友D:
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3、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4、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5、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站长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或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网友E:
一、电压的测量
  1、直流电压的测量,如电池、随身听电源等。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孔,红表笔插进“V Ω ”。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注意:表盘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V表示直流电压档,“V表示交流电压档,“A”是电流档),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保持接触稳定。数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2、交流电压的测量。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测量方法跟前面相同。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二、电流的测量
  1、直流电流的测量。先将黑表笔插入“COM”孔。若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插孔并将旋钮打到直流“10A”档;若测量小于200mA的电流,则将红表笔插入 “200mA”插孔,将旋钮打到直流200mA以内的合适量程。调整好后,就可以测量了。将万用表串进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
  交流电流的测量。测量方法与1相同,不过档位应该打到交流档位,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红笔插回“VΩ”孔,若忘记这一步而直接测电压,哈哈!你的表或电源会在一缕青烟中上云霄--报废!
  三、电阻的测量
  将表笔插进“COM”“VΩ”孔中,把旋钮打旋到“Ω”中所需的量程,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金属部位,测量中可以用手接触电阻,但不要把手同时接触电阻两端,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的--人体是电阻很大但是有限大的导体。读数时,要保持表笔和电阻有良好的接触;注意单位:在“200”档时单位是“Ω”,在“2K”“200K“档时单位为 “KΩ ”“2M”以上的单位是“MΩ”
  四、二极管的测量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测量时,表笔位置与电压测量一样,将旋钮旋到“ ”档;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会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是0.2V左右,普通硅整流管(1N40001N5400系列等)约为0.7V,发光二极管约为1.82.3V。调换表笔,显示屏显示“1.”则为正常,因为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很大,否则此管已被击穿。
  五、三极管的测量
  表笔插位同上;其原理同二极管。先假定A脚为基极,用黑表笔与该脚相接,红表笔与其他两脚分别接触其他两脚;若两次读数均为0.7V左右,然后再用红笔接A脚,黑笔接触其他两脚,若均显示"",则A脚为基极,否则需要重新测量,且此管为PNP管。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如何判断呢?数字表不能像指针表那样利用指针摆幅来判断,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利用“hFE”档来判断:先将档位打到“hFE”档,可以看到档位旁有一排小插孔,分为PNPNPN管的测量。前面已经判断出管型,将基极插入对应管型“b”孔,其余两脚分别插入“c”“e”孔,此时可以读取数值,即   β值;再固定基极,其余两脚对调;比较两次读数,读数较大的管脚位置与表面“c”“e”相对应。
  小技巧:上法只能直接对如9000系列的小型管测量,若要测量大管,可以采用接线法,即用小导线将三个管脚引出。这样方便了很多哦。
  六、MOS场效应管的测量
  N沟道的有国产的3D01,4D01,日产的3SK系列。G极(栅极)的确定:利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若某脚与其他两脚间的正反压降均大于2V,即显示,此脚即为栅极G。再交换表笔测量其余两脚,压降小的那次中,黑表笔接的是D极(漏极),红表笔接的是S极(源极)。
  一、电压档:
  在检测或制作时,可以用来测量器件的各脚电压,与正常时的电压比较,即可得出是否损坏。还可以用来检测稳压值较小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其原理如图:R为1K,电源端的电压视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而定,一般比标称电压大3V以上,但不要超过15V。再用万用表检测D管两端电压值,此值既为D管实际稳压值。
  二、电流档
  将表串入电路中,对电流进行测量和监视,若电流远偏离正常值(凭经验或原有正常参数),必要时可以调整电路或者需要检修。还可以利用该表的20A档测量电池的短路电流,即将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端。切记时间绝对不要超过1秒!注意:此方法只适用于干电池,5号,7号充电电池,且初学者要有熟悉维修的人员指导下进行,切不可自行操作!根据短路电流即可判断电池的性能,在满电的同种电池的情况下,短路电流越大越好。
  三、电阻档;
  可用于判断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坏的方法之一。对于电阻其实际阻值偏离标称值过多时则已损坏。对于二三极管,若任两脚间的电阻都不为很大值(几百K以上),则可认为性能下降或者已击穿损坏,注意此三极管是不带阻的。此法也可用于集成块,须要说明的是:集成块的测量只能和正常时参数作比较。
  四、现在普通万用表的表笔都存在阻值较大,有兴趣的爱好者可自行制作一副表笔;方法:准备一米左右的优质音箱线或者多蕊铜电线,带绝缘套的夹子一对(红黑色),用于音箱接线的香蕉插一对(红黑色);线的一端焊牢在夹上,另一端相应接入香蕉插中;一副优良的表笔即大功告成。

网友F:
简单说就两条:

1、万用表使用,切忌用电流档、电阻档测电压;

2、表的常态放在高量程交流电压档;

网友G:
补充刘老师所说:

准确选择量程及档位去测量。

电子型万用表使用完毕关掉!

网友H:
偶随便说一个

现在大部分万用表的 直流电压档的 内阻是 10M欧(还是10K欧)

可以用另一副表的电阻档来测被测表的直流电压档。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的事多了去了。

网友I:
万用表使用总结:

一看:拿起表笔看档位;

二扳:对准量程扳到位;

三试:表笔轻触来试测;

四测:档位合适再实测;

五复位:测量完毕要复位。

网友J:
万用表最常用的就是电阻20K、直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使用最多的,使用时注意拨档到自己需要的档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偶随便说一个现在大部分万用表的 直流电压档的 内阻是 10M欧(还是10K欧)可以用另一副表的电阻档来测被测表的直流电压档。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的事多了去了。

有时候这么做是有意义的。

比如用摇表摇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就可以判断摇表的好坏。

摇表上显示的电压档的内阻10M欧,可以用来判断摇表的读数是否准确。

万用表上显示的是摇表发出的电压500V,可以判断摇表的发出电压是否合格。

网友L(2012-05-15):
《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容器》电容器是一种最为常用的电子元件。电容器的外形及电路符号如图所示。

电容器的通用文字符号为“C”。电容器首要由金属电极、介质层和电极引线组成,两电极是相互绝缘的。因而,它具有隔直流通交流的基本功用。
  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容器,可按以下方法举行。

一、用电容档直接检测
  某些数字万用表具有测量电容的功用,其量程分为2000p20n200n20μ五档。测量时可将已放电的电容两引脚直接插入表板上的Cx插孔,选取适当的量程后就可读取显示数据。
  2000p档,宜于测量小于2000pF的电容;20n档,宜于测量2000pF20nF之间的电容;200n档,宜于测量20nF200nF之间的电容;档,宜于测量200nF2μF之间的电容;20μ档,宜于测量2μF20μF之间的电容。
  经验证明,有些型号的数字万用表(比如DT890B+)在测量50pF以下的小容量电容器时误差较大,测量20pF以下电容几乎没有参考价值。此时可采用并联【原文写串联】法测量小值电容。方法是:先找一只220pF左右的电容,用数字万用表测出原本践容量C1,然后把待测小电容与之并联测出其总容量C2,则两者之差(C1C2)即是待测小电容的容量。用此法测量120pF的小容量电容很精确。
  二、用电阻档检测
  实际证明,使用数字万用表也可观察电容器的充电进程,这实践上是以屏幕的数字量反映充电电压的改动情况。设数字万用表的测量速率为n/秒,则在观察电容器的充电进程中,每秒钟即可看到n个彼此独立且顺次增大的读数。依据数字万用表的这一显示特征,可以检测电容器的好坏和估测电容量的大小。下面引见的是运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检测电容器的方法,关于未配置电容档的仪表很有适用价值。此方法适用于测量0.1μF~几千微法的大容量电容器。
  1 测量操作方法
  如图5-11a)所示,将数字万用表拨至适宜的电阻档,红表笔和黑表笔区分接触被测电容器Cx的两极,这时显示值将从“000”开端逐渐添加,直至显示溢出符号“1”。若不断显示“000”,标明电容器内部短路;若不断显示溢出,则能够时电容器内部极间开路,也可以够时所挑选的电阻档不适宜。检验电解电容器时须要留意,红表笔(带正电)接电容器正极,黑表笔接电容器负极。
  2 测量原理
  用电阻档测量电容器的测量原理如图5-11b)所示。测量时,正电源经历规范电阻R0向被测电容器Cx充电,刚开端充电的瞬间,由于Vc 0,所以显示“000”。随着Vc 逐渐长高,显示值随之增大。当Vc2VR 时,仪表开端显示溢出符号“1”。充电时间t为显示值从“000”改动到溢出所须要的时间,该段时间距离可用石英表测出。
运用DT830型数字万用表估测电容量的实测数据
  运用DT830型数字万用表估测0.1μF~几千微法电容器的电容量时,可依照表5-1挑选电阻档,表中给出了可测电容的范围及相对应的充电时间。表中所列数据关于其他型号的数字万用表也有参考价值。
  挑选电阻档量程的原则是:当电容量较小时宜选用高阻档,而电容量较大时应选用低阻档。若用高阻档估测大容量电容器,由于充电进程很缓慢,测量时间将继续很久;若用低阻档检验小容量电容器,由于充电时间极短,仪表会不断显示溢出,看不到改动进程。
  三、用电压档检测
  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测电容器,实践上是一种间接测量法,此法可测量220pF1μF的小容量电容器,并且能精确测出电容器漏电流的大小。
  1 测量方法及原理
  测量电路如图5-12所示,E为外接的1.5V干电池。将数字万用表拨到直流2V档,红表笔接被测电容Cx的一个电极,黑表笔接电池负极。 2V档的输进电阻RIN10MΩ。接通电源后,电池E经历RINCx充电,开路电压VcVc与充电时间t的联系式为

在这里,由于RIN两端的电压就是仪表输进电压VIN,所以RIN实践上还具有取样电阻的作用。很显然,
  VINt)=EVct)=Ee XP (-t/RINCx 5-2
  图5-13是输进电压VIN(t)与被测电容上的充电电压Vct)的改动曲线。由图可见,VINt)与Vct)的改动进程正好相反。VINt)的改动曲线随时间的添加而降低,而Vct)则随时间的添加而长高。仪表所显示的虽然是VIN-t)的改动进程,但却间接地反映了被测电容器Cx的充电进程。测试时,假设Cx开路(无容量),显示值就总是“000”,假设Cx内部短路,显示值就总是电池电压E,均不随时间改动。
  式(5-2)标明,刚接通电路时,t0VIN=E,数字万用表开始显示值即为电池电压,尔后随着Vct)的长高,VINt)逐渐降低,直到VIN0VCx充电进程完毕,此时
  运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检测电容器,不但能检验220pF1μF的小容量电容器,还能同时测出电容器漏电流的大小。设被测量电容器的漏电流为ID,仪表开头显示的固定值为VD(单位是V),则
  2.实例举例
  例一:
  被测电容为一只1μF/160V的固定电容器,运用DT830型数字万用表的2VDC档(RIN10MΩ)。按图5-12衔接好电路。开始,仪表显示1.543V,然后显示值渐渐减小,大约经历2min左右,显示值固定在0.003V。据此求出被测电容器的漏电流
  被测电容器的漏电流仅为0.3nA,标明质量良好。
  例二:
  被测电容器为一只0.022μF/63V涤纶电容,测量方法同例一。由于该电容的容量较小,测量时,VINt)降低很快,大约经历3秒,显示值就降低到0.002V。将此值代入式(5-3),算出漏电流为0.2nA
  3 留意事项
  (1 测量之前应把电容器两引脚短路,举行放电,否则能够观察不到读数的改动进程。
  (2 在测量进程中两手不得碰触电容电极,以免仪表跳数。
  (3 测量进程中,VINt)的值是呈指数次第改动的,开端时降低很快,随着时间的延伸,降低速度会越来越缓慢。当被测电容器Cx的容量小于几千皮法时,由于VINt)一开端降低太快,而仪表的测量速率较低,来不及反映开始的电压值,因而仪表开始的显示值要低于电池电压E
  (4 当被测电容器Cx大于1μF时,为了缩减测量时间,可采用电阻档举行测量。但当被测电容器的容量小于200pF时,由于读数的跳动很快,所以很难观察得到充电进程。
  一、【用蜂鸣档检测图】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可以高速检验电解电容器的质量好坏。测量方法如图5-14所示。将数字万用表拨至蜂鸣器档,用两支表笔区分与被测电容器Cx的两个引脚接触,应能听到一阵急促的蜂鸣声,随即声响中止,同时显示溢出符号“1”。接着,再将两支表笔对调测量一次,蜂鸣器应再发声,开头显示溢出符号“1”,此种情况标明被测电解电容基本正常。此时,可再拨至20MΩ200MΩ高阻档测量一下电容器的漏电阻,即可判别其好坏。
  上述测量进程的原理是:测试刚开端时,仪表对Cx的充电电流较大,相当于通路,所以蜂鸣器发声。随着电容器两端电压不时长高,充电电流快速减小,开头使蜂鸣器中止发声。
  测试时,假设蜂鸣器不断发声,标明电解电容器内部曾经短路;若重复对调表笔测量,蜂鸣器不断不响,仪表总是显示为“1”,则标明被测电容器内部断路或容量消逝。
  二、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大于20μF的电容注意这个方法很实用。
  多见的数字万用表,其电容档的测量值最大为20μF,有时不能满足测量要求。为此,可采用下述简单的方法,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大于20μF的电容,最大可测量几千微法的电容。采用此法测量大容量电容时,无需对数字万用表原电路做任何改动。
  此方法的测量原理是以两只电容串联公式C串=C1C2/(C1+C2)为基本的。由于容量大小不一样的两只电容串联后,其串联后的总容量要小于容量小的那只电容的容量,因而,假设待测电容的容量超越了20μF,则只需用一只容量小于20μF的电容与之串联,就可以直接在数字万用表上测量了。依据两只电容串联公式,很简单推导出C1C2C/(C2-C),使用此公式即可算出被测电容的容量值。下面举一测试实例,标明运用此公式的细致方法。
  被测元件是一只电解电容器,其标称容量为220μF,设其为C1。选取一只标称值为10μF的电解电容作为C2,选用数字万用表20μF电容档测出此电容的实践值为9.5μF,将这两只电容串联后,测出C串为9.09μF。将C29.5μFC串=9.09μF代入公式,则  C1C2C/(C2-C)9.5 9.09/(9.5-9.09)≈211(μF)
  留意,无论C2的容量选取为多少,都要在小于20μF的前提下选取容量较大的电容,且公式中的C2应代入原本测值,而非标称值,这样可减小误差。将两电容串联起来用数字万用表实测,由于电容自身的容量误差及测量误差,只需实测值与计算值相差不多即可以为待测电容C1是好的,依据测量值即可进一步推算出C1的实践容量。
  从实际上讲,用这种方法可测量任意容量的电容,但假设待测电容器的容量过大,则误差也会增大。其误差大小与待测电容的大小成正比。

楼主:
最好能用自己的话总结似地一条一条列出来!!!

网友M: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欧姆挡的使用

  一、选择合适的倍率。在欧姆表测量电阻时,应选适当的倍率,使指针指示在中值附近。最好不使用刻度左边三分之一的部分,这部分刻度密集很差。

  二、使用前要调零。

  三、不能带电测量。

  四、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

  五、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等有极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必须注意两支笔的极性。

  六、用万用表不同倍率的欧姆挡测量非线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测出电阻值是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各挡位的中值电阻和满度电流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机械表中,一般倍率越小,测出的阻值越小。

万用表测直流时

  一、进行机械调零。

  二、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

  三、使肜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成用表串联在被子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连接才奶使流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被子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抄录能并联接在被子测电路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表烧毁。

  四、注意被测电量极性。

  五、正确使用刻度和读。

  六、当选取用直流电流的2.5A挡时,万用表红表笔应插在2.5A测量插孔内,量程开关可以置于直流电流挡的任意量程上。

  七、如果被子测的直流电流大于2.5A,则可将2.5A挡扩展为5A挡 。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可以在“2.5A”插孔和黑表笔插孔之间接入一支0.24欧姆的电阻 ,这样该挡位就变成了5A电流挡了。接入的0.24A电阻应选取用2W以上的线绕电阻 ,如果功率太小会使之烧毁.
| 评论

网友M: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欧姆挡的使用

  一、选择合适的倍率。在欧姆表测量电阻时,应选适当的倍率,使指针指示在中值附近。最好不使用刻度左边三分之一的部分,这部分刻度密集很差。

  二、使用前要调零。

  三、不能带电测量。

  四、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

  五、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等有极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必须注意两支笔的极性。

  六、用万用表不同倍率的欧姆挡测量非线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测出电阻值是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各挡位的中值电阻和满度电流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机械表中,一般倍率越小,测出的阻值越小。

万用表测直流时

  一、进行机械调零。

  二、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

  三、使肜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成用表串联在被子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连接才奶使流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被子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抄录能并联接在被子测电路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表烧毁。

  四、注意被测电量极性。

  五、正确使用刻度和读。

  六、当选取用直流电流的2.5A挡时,万用表红表笔应插在2.5A测量插孔内,量程开关可以置于直流电流挡的任意量程上。

  七、如果被子测的直流电流大于2.5A,则可将2.5A挡扩展为5A挡 。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可以在“2.5A”插孔和黑表笔插孔之间接入一支0.24欧姆的电阻 ,这样该挡位就变成了5A电流挡了。接入的0.24A电阻应选取用2W以上的线绕电阻 ,如果功率太小会使之烧毁.

网友N:
说的全都是机械式的,数字式的呢?

网友O:
先选择被测量的对象,再选择量程。读出数据,这还有谈论的必要

楼主:
一等奖 20MP: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二等奖10MP

明理                               wml0060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东山脚下-骑士军团          东山脚下

三等奖100积分

Smile-王者之师              lyc19730508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刘志斌                           binzhiliu

yanwen0227                  yanwen0227

时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cfx1100--------王者之师    cfx1100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