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三期—防止静电的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怎样防止静电的产生?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1、出门前去洗个手,或者先把手放墙上抹一下去除静电!还有尽量不穿花纤的衣服。
2、为避免静电击打,可用小金属器件(如钥匙)、棉抹布等先碰触大门、门把、水龙头、
椅背、床栏等消除静电,再用手触及。3、穿全棉的内衣。4、准备下车的时候,用右手
握住档,然后用手指碰着下面铁的部位,然后开车门,把左手放在车门有铁的位置,
但是左手别松,,,,然后把右手放掉,下车,这时候你再用右手抓着门就不会被电到
了~~。。接下去,用力一关,,搞定~~5、对付静电,我们可以采取“防”和“放”两
手。“防”,我们应该尽量选用纯棉制品作为衣物和家居饰物的面料,尽量避免使用化
纤地毯和以塑料为表面材料的家具,以防止摩擦起电。尽可能远离诸如电视机、电冰箱
之类的电器,以防止感应起电。“放”,就是要增加湿度,使局部的静电容易释放。
当你关上电视,离开电脑以后,应该马上洗手洗脸,让皮肤表面上的静电荷在水中释放
掉。在冬天,要尽量选用高保湿的化妆品。常用加湿器。有人喜欢在室内饲养观赏鱼和
水仙花也是调节室内湿度的一种好方法。 另外,推荐给您一个经济实用的加湿方法:
在暖气下放置一盆水,用一条旧毛巾(或吸水好的布),一头放在水里,一头搭在暖气上,
这样一昼夜可以向屋里蒸发大约三升水。如果每个暖气都这样做,整个房间就会感到湿
润宜人。您不妨试试。6、勤洗澡、勤换衣服,能有效消除人体表面积聚的静电。 当头
发无法梳理服帖时,将梳子浸在水中,等静电消除之后,便可随意梳理了。洗头发时尽
量使用润发露或护发素。 赤足有利于体表积聚的静电释放。因此,休闲时,不要放过赤
足的一切机会。 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酸性食品,多饮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C
,以减轻静电影响。

网友B:
防静电的基本措施
  (减少摩擦起电
  在生产操作过程中,合理选用生产设备和材料,尽量减少绝缘体间的摩擦、翻滚、碰撞、搅蹲工艺,或降低摩擦速度或流速,以减少静电的产生。
  (接地泄漏
  设备接地是导除静电最重要的措施。接地可以将带电物体上产生的静电,通过接地装置导入大地,消除了静电荷的大量积聚,抑制了静电火花的产生。因此,对能够产生静电的物体,如管道、容器、贮罐、设备等都要有良好的接地。
  (降低电阻率
  对于不导电或低导电性的物质,可加人导电的填料或防静电剂,就能大大降低电阻率。增加电性,减少静电的积聚。
  (增加空气湿度
  在条件允许时,采用提高设备内部和设备周围空气相对湿度的办法,增加空气的导电性能,除静电的积聚。

工厂防静电接地方法:

  防静电地线的埋设:

   (1).厂房建筑物的避雷针一般与建筑物钢筋混凝土焊接在一起妥善接地,当雷击发生时,接地点乃至整个大楼的地面都将成为高压大电流的泄放点,一般认为在泄放接地点20M范围内都会有"跨步电压"产生,即在此范围内不再是理想零电位.另外,三相供电的零线由于不可能绝对平衡而也会有不平衡电流产生并流入零线的接地点,故防静电地线的埋设点应距建筑物和设备地20米以外.

  (2).埋设方法:为保证接地的可靠,致少应有三点以上接地,即每隔5m挖深1.5m以上坑,将2m以上铁管或角铁打入坑内(即角铁插入地下2m以上),再用3mm厚铜排将这三处焊接在一起,用16m㎡绝缘铜芯线焊上引入室内为干线.

   (3).坑内施以适量木炭粉和工业盐,以增加土壤导电性,填埋后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接地电阻应<4Ω.(见图2)且每年至少测试一次。

 2. 防静电地线的铺设和测试:

   (1).防静电地线全部使用6m㎡多股铜芯绝缘线,每楼层或适当区段用铜排或40A以上开关,闸刀与主干线相连,以利检查维修.

   (2).防静电地线缆应与设备外壳,工作台铁架,工作灯架等良好绝缘,防止短路,搭连或破皮连接.

  (3).于分段铜排或开关的"干线端",另铺一条检查线.(1.5~2m㎡即可),每车间设2~3检查点,固定好,标识清楚.

网友C(2012-05-18):
人体静电:多喝水,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穿化纤类服装

设备静电:做好接地,做好屏蔽,对向外发射谐波的装置进行隔离、接地等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网友D:
首先,产生静电的原因主要有摩擦、压电效应、感应起电、吸附带电等。因此产生静电与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任何关系!身体有病灶也就无从说起。

第二,如何防止静电的产生。要防止静电的发生,室内应保持一定的湿度,可勤拖地、勤洒水,或用加湿器加湿;要勤洗澡、勤换衣服,以消除人体表面积聚的静电荷。梳头发时,先将梳子蘸一下水,便可消除静电;脱衣服之后,用手摸一下墙壁,摸门把手或水龙头之前也用手摸一下墙,可将体内的静电出去。对于老年人,应选择柔软、光滑的棉织或丝织内衣,尽量不穿化纤类衣物,以使静电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对付静电巧躲闪。

1)对于体内积存静电较多的人,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将其消耗掉。 在家里洒些水,不便弄湿地板的地方,放置一两盆清水,同样可以达到增加室内空气湿度的目的。室内可用加湿器,摆放花草或在室内饲养观赏鱼。
2)为避免静电击打,可用小金属器件(如钥匙)、棉抹布等先碰触大门、门把、水龙头、椅背、床栏等消除静电,再用手触及。
3)电视机不能摆放在卧室。人们看电视时要打开窗户,同电视机保持23米距离,看完之后要洗脸、洗手。
4)对老人、小孩、静电敏感者、查不出病因的心脏病人、神经衰弱和精神病患者等建议在冬季穿纯棉内衣、被里、床单、被罩等要用天然纺织物,尽量不要穿化纤质地的服装,以减少静电对人的不良影响。
5)勤洗澡、勤换衣服,能有效消除人体表面积聚的静电。
6)当头发无法梳理服帖时,将梳子浸在水中,等静电消除之后,便可随意梳理了。洗头发时尽量使用润发露或护发素。
7)赤足有利于体表积聚的静电释放。因此,休闲时,不要放过赤足的一切机会。
8)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酸性食品,多饮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C,以减轻静电影响。

网友E:
公司在车间入门处挂上金属链门帘,出入时人们就不得不用手接触金属链门帘,达到消除静电之目的。

网友F:
产生静电有2个条件缺一不可:产生静电荷和积累静电荷。所以,静电都是在绝缘物体上。落在地面上的机器就不会有静电;空气湿度大的季节,人体也不会有静电;穿脏衣服和旧鞋的人也不会带静电;...这说明,静电荷不能积累。机器落在地面,电荷会泄露到大地;空气湿度大、衣服脏,使绝缘电阻下降,电荷不能积累。

网友G:
静电最为严重的危险是引起爆炸和火灾,因此,静电安全防护主要是对爆炸和火灾的防护。这些措施对于防止静电电击和防止静电影响生产也是有效的。

1.环境危险程度控制

静电引起爆炸和火灾的条件之一是有爆炸性混合物存在。为了防止静电的危险,可采取取代易燃介质、降低爆炸性混合物的浓度、减少氧化剂含量等措施,控制所在环境爆炸和火灾危险程度的措施。
2.
工艺控制

为了有利于静电的泄漏,可采用导电性工具;为了减轻火花放电和感应带电的危险,可采用阻值为107109Ω左右的导电性工具。     为了防止静电放电,在液体灌装过程中不得进行取样、检测或测温操作。进行上述操作前,应使液体静置一定的时间,使静电得到足够的消散或松弛。

为了避免液体在容器内喷射和溅射,应将注油管延伸至容器底部;装油前清除罐底积水和污物,以减少附加静电。

3.接地

接地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导体上的静电。金属导体应直接接地。为了防止火花放电,应将可能发生火花放电的间隙跨接连通起来,并予以接地。

防静电接地电阻原则上不超过lMΩ即可;对于金属导体,为了检测方便,可要求接地电阻不超过100Ωl000 Ω
对于产生和积累静电的高绝缘材料,宜通过106Ω或稍大一些的电阻接地。

4.增湿

为防止大量带电,相对湿度应在50%以上;为了提高降低静电的效果,相对湿度应提高到65%70%。增湿的方法不宜用于防止高温环境里的绝缘体上的静电。

5.抗静电添加剂

抗静电添加剂是化学药剂。在容易产生静电的高绝缘材料中加入抗静电添加剂之后,能降低材料的体积电阻辛或表面电阻率以加速静电的泄露,消除静电的危险。

6.静电中和器

静电中和器又称静电消除器。静电中和器是能产生电子和离子的装置。由于产生了电子和离子,物料上的静电电荷得到异性电荷的中和,从而消除静电的危险。静电中和器主要用来消除非导体上的静电。
.加强静电安全管理

静电安全管理包括制订关联静电安全操作规程、制订静电安全指标、静电安全教育、静电检测管理等内容。

楼主(2012-06-18):
一等奖 2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二等奖10MP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冰的临界点                        nhwuxi

李纯绪                              lcx_jia

三等奖100积分

时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Smile-王者之师                  lyc19730508

林永                                 xym050506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