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四期—正确使用绝缘手套绝缘靴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怎样正确使用绝缘手套?怎么正确使用绝缘靴? 怎样正确使用绝缘杆?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绝缘安全用具包括绝缘杆、绝缘夹钳、绝缘靴、绝 缘手套、绝缘垫和绝缘站台。绝缘安全用具分为基本安全用具和辅助安全用具,前者的绝缘强度能长时间承受电气设备的工作电压,能直接用来操作带电设备,后者的绝缘强度不足以承受电气设备的工作电压,只能加强基本安全用具的保安作用。

(1)绝缘杆和绝缘夹钳 绝缘杆和绝缘夹钳都是绝缘基本安全用具。绝缘夹钳只用于35千伏以下的电气操作。绝缘杆和绝缘夹钳都由工作部分、绝缘部分和握手部分组成。握手部分和绝缘部分用浸过绝缘漆的木材、硬塑料、胶木或玻璃钢制成,其间有护环分开。配备不同工作部分的绝缘杆,可用来操作高压隔离开关,操作跌落式保险器,安装和拆除临时接地线,安装和拆除避雷器,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等项工作。绝缘夹钳主要用来拆除和安装熔断器及其他类似工作。考虑到电力系统内部过电压的可能性,绝缘杆和绝缘夹钳的绝缘部分和握手部分的最小长度应符合要求。绝缘杆工作部分金属钩的长度,在满足工作要的情况下,不宜超过5-8厘米,以免操作时造成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2)绝缘手套和绝缘靴 绝缘手套和绝缘靴用橡胶制成。二者都作为辅助安全用具,但绝缘手套可作为低压工作的基本安全用具,绝缘靴可作为防护跨步电压的基本安全用具。绝缘手套的长度至少应超过手腕10厘米。

(3)绝缘垫和绝缘站台 绝缘垫和绝缘站台只作为辅助安全用具。绝缘垫用厚度5毫米以上、表面有防滑条纹的橡胶制成,其最小尺寸不宜小于0.8X0.8米。绝缘站台用木板或木条制成。相邻板条之间的距离不得大于2.5厘米,以免鞋跟陷入;站台不得有金属零件;台面板用支持绝缘子与地面绝缘,支持绝缘子高度不得小于10厘米;台面板边缘不得伸出绝缘子之外,以免站台翻倾,人员摔倒。绝缘站台最小尺寸不宜小于0.8X0.8米,但为了便于移动和检查,最大尺寸也不宜超过 1.5X1.0米。

网友B:
1.绝缘手套使用

2.绝缘靴的使用

  (1)绝缘靴应有专柜或在特制的木架上按号位存放, 它们每只都应有管理编号,靴子上不能堆压任何其它物品,注意与碱、酸、油类和化学品隔离开。
   (2)绝缘靴使用时应注意其电压等级。当它用于1kV及以上设备时,只作为辅助安全用具;当它用于1kV以下设备时,可以作为基本安全用具。而电气工作常穿的绝缘鞋,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作为500V以下设备上工作的辅助安全用具。特别是绝缘鞋穿旧以后,有的纯粹没有绝缘能力。值班工作中习惯于穿绝缘鞋的值班员,平时应经常检查其绝缘能力,遇有操作时和工作时应不嫌麻烦,必要时换穿绝缘靴。
   (3)绝缘靴应妥善保管,不得乱用。不得当作雨靴和耐油、碱、酸的靴子穿,或者将雨靴等当绝缘靴穿。这些做法不符合安全要求,应当严格禁止。

3.绝缘杆的使用

  (1 使用前必须对绝缘操作杆进行外观的检查,外观上不能有裂纹、划痕等外部损伤; 必须是经校验后合格的,不合格的严禁使用;必须适用于操作设备的电压等级,且核对无误后才能使用;雨雪天气必须在室外进行操作的要使用带防雨雪罩的特殊绝缘操作杆;
  (2 操作时在连接绝缘操作杆的节与节的丝扣时要离开地面,不可将杆体置于地面上进行,以防杂草、土进入丝扣中或粘缚在杆体的外表上,丝扣要轻轻拧紧,不可将丝扣未拧紧即使用;

   (3使用时要尽量减少对杆体的弯曲力,以防损坏杆体;
    使用后要及时将杆体表面的污迹擦拭干净,并把各节分解后装入一个专用的工具袋内,存放在屋内通风良好、清洁干燥的支架上或悬挂起来,尽量不要靠近墙壁,以防受潮,破坏其绝缘;
   对绝缘操作杆要有专人保管;半年要对绝缘操作杆进行一次交流耐压试验,不合格的要立即报废,不可降低其标准使用。

楼主(2012-06-18):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网友C:
一、绝缘安全用具

    绝缘安全用具分为两种:一是基本绝缘安全用具;二是辅助绝缘安全用具。

1.基本绝缘安全用具

    绝缘安全用具是绝缘强度足以抵抗电气设备运行电压的安全用具。高压设备的基本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棒、绝缘夹钳和高压试电笔等。低压设备的基本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手套、装有绝缘柄的工具和低压试电笔等。

2.辅助绝缘安全用具

    辅助绝缘安全用具是绝缘强度不足以抵抗电气设备运行电压的安全用具。高压设备的辅助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手套、绝缘鞋、绝缘垫及绝缘台等。低压设备的辅助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台、绝缘垫及绝缘鞋等。

二、基本安全用具

1.绝缘杆。绝缘杆和绝缘夹钳都由工作部分、绝缘部分和握手部分组成。握手部分和绝缘部分用浸过绝缘漆木材、硬塑料、胶木或玻璃钢制成,其间有护环分开。配备不同工作部分的绝缘杆,可用来操作高压隔离开关,操作跌落式保险器,安装和拆除临时接地线,安装和拆除避雷器,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等项工作。

2.绝缘夹钳。绝缘夹钳主要用来拆除和安装熔断器及其他类似工作。考虑到电力系统内部过电压的可能性,绝缘杆和绝缘夹钳的绝缘部分和握手部分的最小长度应符合要求。绝缘杆工作部分金属钩的长度,在满足工作要的情况下,不宜超过5-8厘米,以免操作时造成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三、辅助安全用具

1.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手套和绝缘靴用橡胶制成。二者都作为辅助安全用具,但绝缘手套可作为低压工作的基本安全用具,绝缘靴可作为防护跨步电压的基本安全用具。绝缘手套的长度至少应超过手腕10厘米。

2..绝缘垫和绝缘站台,绝缘垫和绝缘站台只作为辅助安全用具。绝缘垫用厚度5毫米以上、表面有防滑条纹的橡胶制成,其最小尺寸不宜小于08X08米。绝缘站台用木板或木条制成。相邻板条之间的距离不得大于25厘米,以免鞋跟陷入;站台不得有金属零件;台面板用支持绝缘子与地面绝缘,支持绝缘子高度不得小于10厘米;台面板边缘不得伸出绝缘子之外,以免站台翻倾,人员摔倒。绝缘站台最小尺寸不宜小于0.8X0.8米,但为了便于移动和检查,最大尺寸也不宜超过 1.5X1.0  电气安全用具是保证操作者安全地进行电气工作时必不可少的工具。电气安全用具包括绝缘安全用具和一般防护用具。安全标识包括安全色与安全标志等。

网友D:
首先是应该经过检验检测的才可以使用的。

楼主:
一等奖 20MP:
Smile-王者之师                    lyc19730508

二等奖1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三等奖100积分

yanwen0227             yanwen0227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