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六期—电动机故障判断步骤?

楼主(2012-04-15):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怎么旋转起来的?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定子在交变电流的作用下形成一定旋转方向的磁场,磁场切割闭合的鼠笼转子绕组。
绕组中就产生滞后的电流,反过来在定子的磁场中受力,就能旋转了。只是力矩与定子
磁场方向相同,但客观上存在转差才能产生电流及力矩,也就是异步电机的转子速度
永远与定子旋转磁场存在转差,这也是“异步”的由来

网友B:
三相异步电机如何转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1.电生磁(即旋转磁场的产生)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如图1(a)所示。当定子绕组中通入三相对称交流电流时,则在绕组中有对称三相电流流过,其波形图如图1(b)所示。设三相电流的相序为U-V-W,且iu的初相角为零,则各相电流的三角函数表示式为iu=Imsinωtiv=Imsin(ωt-120度) iw=Imsin(ωt+120度)为说明方便,现设定:三相交流电为正半周时,电流由绕组的首端流入,从末端流出;反之,电流从绕组的末端流入,从首端流出。这样,按不同时刻的电流方向,根据右手螺旋定则,即可画出ω=0、ωt=-60度、ωt=120度及ωt=-180度时电流产生的合成磁场,如图2所示。同理。可判断出定子空间在ωt=240度、ωt=300度及ωt=360度的磁场方向,是随定子绕组的三相电流不断地变化的,它所产生的合成磁场也将在空间不断地旋转,如同磁极在空间旋转一样,这个磁场称为旋转磁场。旋转磁场的转向与相序一致,为顺时针方向。若电源频率为f,定子绕组的磁极对数为p,则转速n1=60f/p。

  上述是两极旋转磁场,每相绕组即一个线圈,在空间位置互差120度。如果把线圈增加一倍,每相绕组由两个线圈组成,各线圈的始端(或末端)之间在定子内圆周上以互差60度的空间角度排列,并把两个沿轴线互差180度的两线圈串联成一相绕组,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如图3所示。当三相绕组通人三相正弦交流电时,便产生四极旋转磁场。若每相定子绕组由三个线圈串联组成,线圈在定子内圆周上以互差40度的空间角度排列,通入对称的三相交流电流时,就会得到六极旋转磁场。可见,适当布置定子绕组,便可得到具有不同个数磁极的旋转磁场。

  2.磁生电假定某瞬间定子空间磁场方向向下。定子旋转——磁场旋转切割转子绕组,根据右手螺旋定则,可确定转子绕中组感应电动势的方向。由于转子绕组是闭合的,便有感生电流通过,其方向与感应电动势方向相同,如图4所示。

  3.电生力矩定子空间有旋转磁场,转子绕组中有感应电流,根据左手定则可知转子绕组受到电磁力的作用,对转轴形成力矩,称电磁转矩。在电磁转矩的作用下,电动机便顺着旋转磁场的方向转动起来。电动机旋转的转速总是略小于旋转磁场的转速,故称作异步电动机。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怎么旋转起来的,这个问题基础而且精典。

网友D(2012-05-1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旋转速度V=60f/P,所以线圈为定子,转子为旋转轴的异步电动机实际转轴总是低于这个同步转速(因为一旦速度同步了,就没有切割磁力线了,哪来运动!!),也由此得名“异步”电动机!

网友E(2012-07-19):
交流电动机要旋转需要2个条件:
第一,存在一个主动旋转的磁场;
第二,存在一个被这个主动旋转的磁场驱动的磁场。
一般来说,旋转磁场来自定子绕组,三相交流电源自然的形成了一个旋转磁场。
异步电机转子的磁场来自定子绕组提供的旋转磁场切割转子中导体所产生的电流。换一种说法,就是来自定子的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的产生的感应电流产生了基于转子的第二个磁场,转子则由于两个磁场的相互作用而转动。转子和旋转磁场的速度差越大,转子电流就越大,2个磁场的作用就越强烈。随着转速的提高,转子电流越来越小,但是绝不能没有。这就造成了,转子转速必须和同步转速有一定的差值,来维持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以维持转子的持续转动。这个转速的差,与同步转速的比值就是转差率。异步电机转速永远达不到同步转速,所以叫异步电机。

网友F:
  对于现场做维修的人来说,首先电机的故障大多来自电机不转了,使用的是万用表摇表来检测线圈是否短路或者断路等,其实电机损坏的原因很多,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交流异步电动机,一般电机功率大小不一,对于电机,我们在平时的点检的时候一般会观察电机振动情况,大电机的的话,可以使用测温枪测量一下轴承附近的温度时候异常等,有些老师傅可以使用螺丝刀靠着电机外壳来听电机是否异常,一般试听电机轴承是否异常,其实电机在使用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损坏:

1、电机轴承间隙大,轴承转动不灵活等导致电机转动不平衡,扫堂烧坏;

2、电机所在的环境恶劣,比如在高温、蒸汽、潮湿的环境中,电机容易受潮损坏;

3、电机的轴电流大损坏

4、电机的电源问题导致电机烧坏等

针对以上情况,对于电机的维护保养我们一般都是预防性维护,这种在很多生产现场都是这样做,但是如果能够做到预测性维护,对于工厂生产将更好,如有专门用来测量电机振动判断电机轴承是否异常,这样可以推荐性的建议是否更换轴承等损坏。

对于电动机故障的判断,现场很多都是接触普通的万用表和摇表来检测线圈是否完好,打开电机检测轴承情况等,其实很多如轴电流是否影响电机,电机轴的动平衡等都需要专门的设备来检测,这些很多都是需要外委厂来做的。

网友G:
我们这里的电机一般都是使用万用表检测,也有使用摇表,一般普通的电机故障能够判断,对于直流电机来说,一般检查整流子、碳刷的磨损程序,运行时是否打火等,其实电机的检测有很多方面,只是一般工厂工具有限,所以只能做一些初步判断,维修大多也是送到电机维修厂维修,很多电机损坏跟轴承有关系,所以点巡检,按周期检修电机很有必要,

网友H:
电动机故障判断步骤

来谈谈自己总结的一点小经验

我感觉这设备也和人一样,维护好了,它就不生病

给电动机看病就像给人看病,总结起来四个字:望   闻  问  切

:首先要会看,一般情况下电动机故障都会有特征的

如:电机发热电流偏高,我们可以看电机周围通风是否良好,风扇是否完好

电机不能启动,我们看看是否有异物卡住

:许多时候问一问能发现很大的问题,接触不良、短路、接地都会引起温度急剧的升高,绝缘损坏,这味道很难闻的

:没有亲眼看到电动机的故障,紧靠其他的判断会走弯路,浪费时间的,所以首先要问操作工具体的故障是什么样的,如何发生的,这个是判断故障最简单的方法

如:操作工操作不当、设备进水、调入异物等等吧

:最后就得上工具啦,万用表、摇表等等,这些是判断设备好坏的具体依据

感觉总结的有点可笑,呵呵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判断与排除

 首先检查熔体,开关电源线和接头是否有接触不良处,然后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有断路,最后检查绕组断路接地和接错,若不是重换线圈且过去运行正常,不必检查绕组是否接错。

  电源电压不平衡时,应查处线路电压不平衡的原因排除;电动机绕组中有短路或接地故障时,应检查短路接地处,并予以修复;重换线圈后,部分线圈接线错误时,应查出接错处改接过来;电动机绕组断路时,应找出断路点重新接好。

  2.电动机三相电流同时增大,温度过高甚至冒烟

  首先检查定子绕组的接线是否与铭牌相符,然后检查线路电压是否正常,最后调整负载检查被拖动的机械。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时,应调整线路电压或等电压正常时再工作;电动机过载时,应减轻负载;被拖动机械故障时,应检查负载机械和传动装置;电动机绕组接法错误时,应改接过来。

  3.电流没有超过额定值,但温度过高

  分别检查以下几项:环境温度过高时,应设法降低环境温度或降低电动机的使用容量;通风不畅时,应清理风道或搬开影响通风的东西;电动机灰尘、油泥过多影响散热,应清除灰尘、油泥。

  4.电动机不正常振动

  首先判断故障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判断的方法是:接通电源,电动机发生振动,切断电源电动机的振动,为机械故障;若接通电源有振动,切断电源振动消失为电气故障。

  机械方面按以下五项检查:电动机基础不稳固或校正不好时,应加固基础或重新校正;风扇叶片损坏造成转子不平衡时,应更换风扇或设法校定转子;轴弯或有裂纹时,应更换弯轴或校正弯轴;传动皮带接头不好时,应重新接好;机座和铁心配合不紧密时,应重新加固。

  电气方面按以下四项检查:电动机单相运转时,应查找线路或绕组的断线和接触不良处并予以修复,;绕组有短路和接地故障时,应查找短路和接地处并予以修复;并联绕组有支路短路时,应查处断线处以修复;转子导条或端环断裂时,应重新铸铝或另换转子。

  5.电动机运行时有噪声

  首先确定噪声是机械方面引起的,还是电气方面引起的。其方法是接上电源,有噪声存在,切断电源噪声消失,为电气故障。不管接上电源或切断电源噪声都存在,为机械故障。

  机械方面的原因按以下六项原因分别检查:轴承损坏或润滑油严重缺少,润滑油中有杂质时,应更换或清洗轴承,并换润滑油;定转子相擦时,找出相擦原因予以排除;风罩或转轴上零件松动时,应固紧风罩或其他零件;风罩内有杂物时,应清除杂物;轴承内圈和轴配合不紧密时,应堆焊轴承挡,并按规格尺寸车好,使其紧密配合;机座和铁心配合不紧密时,应重新加固。

  电气方面的按以下七项分别检查:电动机单相运转时,应检查线路,绕组断线或接触不良处予以排除;绕组有短路或接地时,应检查短路、接地处修好;线圈有接地错误时,应查出接错处改接过来;并联支路中有支路断路时,应检查断路点重新接好;电源电压过低时,应设法调正电压或等电压正常再工作;转子导条和端环断裂时,应使转子重新铸铝或更换新转子;电动机过载时应减轻负载。

  三、结论

  通过对电动机运行状态的随时观察、分析、判断,做到及早发现与判断故障,及时排除故障,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减少事故的发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J: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三相对称三相绕组中接入三相对称电源后,就会流过三相对称电流,从而电动机就会产生旋转磁场,以同步转速旋转。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转子导体中感应电势,产生电流。转子电流在转子铁心上产生转子磁场,转子磁场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使转子旋转。这就是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
一等奖 2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二等奖10MP

未来世界163468                        未来世界163468

Smile-王者之师                         lyc19730508

EBN战略军团-sdzhibohui      sdzhibohui

三等奖100积分

时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酷客                                         马军成

今生缘                                      zwl763824690

lgx3511                                    lgx3511

ww19830217-EBN                     ww19830217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