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七期—变配电室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变配电室在安装时应该注意哪些?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楼主(2012-07-31):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网友A:
按图施工。这还有注意的事吗?有,就是别伤了自己。

网友A:
变电所安装属电钳工活,四肢发达即可。过去最难的是母带钻孔和做型,现在都不用人干了。

网友B:
变配电室安装是严格按照电力设计院设计的施工图进行的,施工图是严格按照国家或电力行业颁布的有关规程、导则绘制的,相与相间母线距离,过道与母线距离,母线与天花板间距离,电缆采用什么材质,多大线径等都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图纸规定作业即可,这是技术层面应注意的事项。在人身安全方面要注意防止高处坠落,防止人员触。如:施工者要正确佩戴安全帽,登高时应系好安全带,楼梯切忌打滑,要有专人监护,搭接火线时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等。

网友C:
楼上两位都提到了 按图施工。这是最重要的。

不说图上啥都有,但基本上该有的必须有。

而具体的施工的话,一般都包给供电工程公司做了。。。

网友D:
既然是安装时应该注意哪些, 那肯定图纸已经做好了

最重要的是按图施工,只有按图施工才能保证设备安装正确!

其次就是选材,这里面学问很大

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价格,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不要用廉价的劣质产品

网友E:
1.变压器的容量选择,选用干式还是油浸式;

2.高压柜、低压柜的选型很关键;

3.基建要注意电缆沟的防水倒灌;

4.要作好五防的设计,门的合理设计,满足工厂供电安全技术要求。

最好与供电部门多沟通,因为最后投入使用要他们验收方可使用。

网友A:
对:天行健关于1.变压器的容量选择,选用干式还是油浸式;2.高压柜、低压柜的选型很关键;3.基建要注意电缆沟的防水倒灌;4.要作好五防的设计,门的合理设计,满足工厂供电安全技术要求。最好与供电部门多沟通,因为最后投入使用要他们验收方可使用。内容的回复:

这个好像应该是设计人员的事。

网友F:
这些是真不懂、、、、、

网友G:
要注意:1.变压器的容量选择,选用干式还是油浸式;2.高压柜、低压柜的选型很关键;3.基建要注意电缆沟的防水倒灌;4.要作好五防的设计,门的合理设计,满足工厂供电安全技术要求。最好与供电部门多沟通,因为最后投入使用要他们验收方可使用。

具体对于10KV的配电设备,下面谈谈吸湿器、避雷器、导体连接和接地极等安装时应注重的几个问题。

  1吸湿器

  吸湿器是变压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变压器一般都装有吸湿器(图1)。它的作用一是呼吸,二是过滤。由于负载或环境温度变化使变压器油的体积发生胀缩,迫使气体呼出或吸入储油柜,呼出或吸入的气体通过吸湿器,滤清进入变压器储油柜内的空气,防止空气中的潮气和杂物进入变压器内,达到保护变压器油绝缘性能的目的。在安装吸湿器时轻易忽视以下细节:

  (1)安装时没有给储运时密封用的橡胶垫板穿中心孔(见图1),致使吸湿器不起任何作用。

  (2)变压器投运前应去掉吸湿器油封碗处的密封垫圈,并在油封碗内注入合格的变压器油,油封碗不要旋紧。假如不去掉垫圈或将油封碗旋得过紧(见图1),吸湿器就不起作用。某单位安装一台试验合格的新变压器,安装后刚一送电,油就冲破油标向外喷,经查,系吸湿器油封碗旋得过紧所致。

  2导体连接

  绝大多数电气设备的接线柱螺帽、螺杆都是铜的,但也有铝的,这就造成了铜铝连接。铜铝连接易氧化,假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造成氧化、发热、再氧化、再发热,以致烧毁设备。解决的方法是将铜铝连接处改用铜铝过渡板或铜铝线夹即可。

  3避雷器

  (1)在变压器高压侧安装避雷器是为了防止变压器遭受雷击。若将避雷器安装在跌落保险的前面(见图2),致使变压器不论是否运行,避雷器都运行。当一只避雷器遭雷击有故障时,需全线停电才能检修,很不方便。况且当避雷器距变压器较远(如大于15m)时,将达不到保护变压器的目的。正确的安装位置应在跌落保险之后变压器旁与变压器同步投切(见图2虚线所示)。

  (2)将固定避雷器用的抱箍的位置装错(图3中实线所示)。这种安装方式使避雷器的爬电距离减小,泄漏电流增加,绝缘水平降低。在水泥、化工等粉尘污染较严重的地区轻易发生闪络事故。正确的安装位置见图3中虚线所示。

  4接地装置

  配电变压器接地既是工作需要,又是安全需要。在低压配电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变压器高压侧避雷器接地端,低压侧接地点和配电变压器外壳均应与接地网可靠连接。

网友H:
安装是照图施工,除按规范需要正确的操作外,在施工过程中首先对照设计图纸核实基建和设备,积极与监理沟通,避免做无用功

网友I:
按图施工,要提供个合理的使用方式。

网友J:
1、首先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施工方案---含安全措施、技术措施、工器具、施工进度计划、人员计划安排等报批审核;并明确安全负责人、施工管理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等,配电柜安装是个系统工程,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配电室安装完毕就会有联系停送电的过程,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工序的停电,所以需要一个施工进度计划,方便总体协调停送电;

2、计划审核完毕,核对现场已经完成的土建施工情况,就是核对预埋的安装基础及预留的开口等等,是不是符合到货的配电柜的尺寸,发现不合格的地方需递交整改方案;

3、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递交配电柜安装的开工报告,共业主有关管理部门审批,确定开工日期;

4、万事俱备了,当然提前办理好设备出库手续,配电柜吊装到现场,如遇雨雪天气,需要改期的;

5、安装过程,柜子和柜子之间的母线及变压器进线母线和配电柜的进线开关之间连接是工程的难点,建议制作母线的工具放在配电室里面、备好各种连接螺栓螺母、母线打孔装置也是必备的;

6、安装完毕,对柜内进行清灰处理,测试母线及分支母线绝缘;绝缘合格后,可以对配电柜进行送电试验,空载运行24小时;

7、各配电柜的馈出线电缆及控制电缆敷设到位后,可以开始连接安装主回路馈出线及控制回路馈出线,安装完毕,对各回路进行检查及试验。

8、全部回路测试完毕,带负荷进行试车,合格后办理交工验收手续;

9、对交工验收过程中业主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含设计变更及施工质量问题);

10、质保期半年,半年后,没问题,整个安装过程算全部结束;

        看完了,你就该到另一个工地去干活了,否则老板不发工资了,以上仅凭记忆,未参考规范,各类规范要求是在技术方案里面体现的,答完题目才发现此题居然是4月份的,嘿嘿,欢迎围观及板砖,哥看奥运去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变压器的容量选择,选用干式还是油浸式;2.高压柜、低压柜的选型很关键;3.基建要注意电缆沟的防水倒灌;4.要作好五防的设计,门的合理设计,满足工厂供电安全技术要求。最好与供电部门多沟通,因为最后投入使用要他们验收方可使用。

标准作业 加上责任心的工作肯定出好活

网友L:
变配电室安装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下面把自己在工作中总结的一点经验共享一下。

1、配电室的位置选择,这个需要考虑与设备的距离,太远了,需要的线缆多,费用,太近了,布局不好,设备操作不方便。

2、配电室散热量的计算,设备控制柜的元件发热量计算,如果发热量不大,变配电柜内可以不加装空调,如果发热量大,还需要考虑加装控制,这个主要是密封式的配电室,有些控制柜没有配电室,就加不了,只能使用自然风散热。

3、变配电室要注意防雨水,比如我们遇到的,变配电室在循环水管道下面,由于循环水管道锈蚀,漏水,把变配电室浇了,损坏了大量的设备,这时候需要考虑尽量不要把控制室建在管道下面。

4、变配电室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尽量不要使用活动版方式的,这种配电室不结实,如果受到大的撞击,容易坍塌。

网友M:
虽然是按图施工,但是并柜子时候一定要小心柜子变形,变形了门子合不上,一定找正好了再焊死,不然累死两人的

网友M:
油式变压器要单独隔开,最好是单独的变电室,干式变压器就随意的多,但是价格贵,请东家考虑

楼主:
一等奖 20MP:

纵横军团—ww19830217        ww19830217

二等奖10MP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gdh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世猫                        世猫

三等奖100积分

sdzhibohui                 sdzhibohui

今生缘                     zwl763824690

zhshw                      zhshw699

云锋                       tclwzy

秒杀G                      wain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