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八期—用万用表怎么检测电容器的好坏

楼主(2012-04-15):
用万用表怎么检测电容器的好坏及极性?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1、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电解电容器的好坏
  电解电容器的两根引线有正、负之分,在检查它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6V l0V),电阻档应放在R×100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的电解电容器是好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2、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器的正、负引线
  一些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如果正、负引线标志不清时, 可根据它的正接时漏电电流小(电阻值大),反接时漏电电流大的特性来判断。具体方法是:用红、黑表笔接触电容器的两引线,记住漏电电流(电阻值)的大小 (指针回摆并停下时所指示的阻值),然后把此电容器的正、负引线短接一下,将红、黑表笔对调后再测漏电电流。以漏电流小的示值为标准进行判断,与黑表笔接触的那根引线是电解电容器的正端。这种方法对本身漏电流小的电解电容器,则比较难于区别其的极性。

3、用万用表检查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有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用万用表电阻档可检查它动、定片之间有否碰片,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动片和定片,旋转轴柄,电表指针不动,说明动、定片之间无短路(碰片)处;若指针摆动,说明电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鉴别5000PF以上容量电容的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大致鉴别5000PF以上电容器的好坏(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断电容器内部是否被击穿)。检查时把电阻档量程放在量程高档值,两表笔分别与电容器两端接触,这时指针快速的摆动一下然后复原,反向连接,摆动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后又复原。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 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测量时电表指针摆动越大,指 针复原的时间也较长,我们可以根据电表指针摆动的大小来比较两个电容器容量的大小。

网友A:
有极性电容正向接时漏电小,反向接时漏电大,利用这一特点可用万用表来检测有极性电容的正负极。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容的正、反电阻,电阻大的为正向,电阻小的为反向。注意:
(1)在测量前用电阻或导线将电容上可能残留的电放尽;
(2)由于测量时是对电容的充电,电容的充电有个过程,所以读数要到显示基本稳定时读取;
(3)指针表的黑笔是正极经笔是负极,而数字表则相反。

网友B(2012-08-14):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电容好坏的步骤如下:

1、判断极性,先把万用表调到100或1K欧姆档,假定一极为正极,让黑表笔与它连接,红表笔与另一极连接,记下阻值,然后把电容放电,即让两极接触,然后换表笔测电阻,阻值大的一次黑表笔连接的就是电容的正极。

2、把万用表调到欧姆档适当档位,档位选择的原则是:1μF的电容用20K档,1-100μF电容用2K档,大于100,μF的用200档。

3、然后用万用表的红笔接电容的正极,黑笔接电容的负极,如果显示从0慢慢增加,最后显示溢出符号1则电容正常,如果始终显示为0,则电容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 则电容内部断路。

网友C:
笨。。。万用表都有一个测电容的插口,直接插上去测就是了。。。。。。蠢。。。

网友D:
万用表有指针式和数字式,使用不同。

指针表用高阻挡(内部电池9V、15V或22.5V),可以直接测量0.01μF以上的电容,根据充放电指针摆幅,判断好坏,需了解自己的表和经验,有时会误判。以上有说可以判断电解电容的极性,那是过去的事(90年代吧),现在的电解电容正反向电阻都是无穷大,不能判断。

用数字表的电容挡可直接测量电容,这是最好的方法。

15年前,我就有带测电容功能的数学表,修TV时,怀疑4.7μF电解失效,用指针表测量充放电正常,后来用数字表测,电解失效,为此耽误很长时间。

楼主:
一等奖 20MP:

Smile-王者之师                          lyc19730508

二等奖1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李纯绪                                        lcx_jia

三等奖100积分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