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九期—高压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什么是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怎么检修?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08-14):
高压断路器(或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器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作用: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事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源,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检修:

1)断路器投入运行后应进行巡回检查,主要是检查有无异常的声音和气味,检查真空灭弧室有无损坏,内部零件是否光亮。若失去光亮,则说明真空灭弧室已漏气,应立即更换灭弧室。观察触头超行程应在规定范围内。
2)每隔规定时间(大约一年),断路器应定期进行检查。主要检查断路器的机械电气性能,进行必要的调整、清扫和润滑等。
3)在巡回检查中发现有异常现象时,动作次数达到规定寿命时,分、合短路电流之后,应将断路器退出进行临时检查。检查项目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如分合短路电流后要检查触头超行程和真空灭弧室的耐压水平。断路器达到规定寿命次数后应进行全面检修。重新投入运行后必须缩短定期检修周期,特别要经常用工频耐压法检查真空灭弧室的绝缘性能,观察触头质量和超行程。

网友B:
高压断路器有多种,常用的少油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作用是一样的,做为高压电器用来开闭高压负荷电流,继电保护动作时,可断开故障电流。几种断路器的检修应该分别叙述,别述了,内容太多。

这也不是工控的事了,是电力专业的,怎么整工控来了。

网友C:
高压断路器是电力系统中重要的高压开关设备,专用于断开或接通设备,它有完善的灭弧装置,不仅能在正常时通断负荷电流,而且能在短路故障时通过保护装置切断短路电流。

高压断路器承担着系统运行时正常操作、事故时自动切断电路和电气设备检修时隔离电源等任务.它具有以下两种作用:

(1)控制作用    根据单力系统运行时的需要,将部分或全部电气设备,以及部分或全部线路投入或退出运行。

(2)保护作用    当电力系统某一部分发生故障时,将该故障部分从系统中迅速切除,防止事故扩大,保护系统中各类电气设备不受损坏,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目前,SF6断路器广泛应用于各大型火电机组及大型变电站。由于各类断路器检修项目不尽相同,鉴于篇幅有限,仅以SF6断路器的检修项目简要叙述如下:

1)SF6气体含水量检测   2)SF6气体水分含量过高的处理  3)抽真空工艺  4)SF6气体充注  5)SF6气体压力监视与检漏6)SF6解体检修:解体检修过程中,除了遵守一般性的安全规定外,应特别注意SF6气体的特点。SF6气体及其电弧分解物可能外泄,污染周围环境,危及人体安全,因此,应严格遵守六氟化硫气瓶及气体使用安全技术管理规则(实行)》有关规定。

网友D:
      高压断路器(或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器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可分为:油断路器(多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SF6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压缩空气断路器等。

      高压断路器在高压电路中起控制作用,是高压电路中的重要电器元件之一。断路器用于在正常运行时接通或断开电路,故障情况在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下迅速断开电路,特殊情况(如自动重合到故障线路上时)下可靠地接通短路电流。高压断路器是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接通或断开高压电路的专用电器。

  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断开或者闭合)是由他的操动机构控制的。

  高压负荷开关、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断路器的区别:

  1、高压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高压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高压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高压负荷开关和高压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高压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高压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高压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高压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高压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如何检修?

1)断路器投入运行后应进行巡回检查,主要是检查有无异常的声音和气味,检查真空灭弧室有无损坏,内部零件是否光亮。若失去光亮,则说明真空灭弧室已漏气,应立即更换灭弧室。观察触头超行程应在规定范围内。

2)每隔规定时间(大约一年),断路器应定期进行检查。主要检查断路器的机械电气性能,进行必要的调整、清扫和润滑等。

3)在巡回检查中发现有异常现象时,动作次数达到规定寿命时,分、合短路电流之后,应将断路器退出进行临时检查。检查项目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如分合短路电流后要检查触头超行程和真空灭弧室的耐压水平。断路器达到规定寿命次数后应进行全面检修。重新投入运行后必须缩短定期检修周期,特别要经常用工频耐压法检查真空灭弧室的绝缘性能,观察触头质量和超行程。

网友E:
什么是高压断路器

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器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高压断路器作用: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事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源,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高压断路器检修:

1)断路器投入运行后应进行巡回检查,主要是检查有无异常的声音和气味,检查真空灭弧室有无损坏,内部零件是否光亮。若失去光亮,则说明真空灭弧室已漏气,应立即更换灭弧室。观察触头超行程应在规定范围内。
2)每隔规定时间(大约一年),断路器应定期进行检查。主要检查断路器的机械电气性能,进行必要的调整、清扫和润滑等。
3)在巡回检查中发现有异常现象时,动作次数达到规定寿命时,分、合短路电流之后,应将断路器退出进行临时检查。检查项目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如分合短路电流后要检查触头超行程和真空灭弧室的耐压水平。断路器达到规定寿命次数后应进行全面检修。重新投入运行后必须缩短定期检修周期,特别要经常用工频耐压法检查真空灭弧室的绝缘性能,观察触头质量和超行程。
以上为书面定义解释,下面偶自己谈谈
高压断路器简单分为固定式和手车式,这两种工厂里最为常见
手车式价格较高,操作起来更为简单,保护也相对较多
还可以按灭弧介质分为少油断路器、多油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
现在多油和少油的都淘汰了,基本上都是真空断路器
六氟化硫断路器    这种断路器价格很高,以六氟化硫作为灭弧介质,灭弧能力很强,一般都用在35KV以上高压断路器中

网友F:
关于高压断路器的基本原理和作用可以转载一下百度百科上的一些知识内容:
高压断路器在高压电路中起控制作用,是高压电路中的重要电器元件之一。断路器用于在正常运行时接通或断开电路,故障情况在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下迅速断开电路,特殊情况(如自动重合到故障线路上时)下可靠地接通短路电流。高压断路器是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接通或断开高压电路的专用电器。

  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断开或者闭合)是由他的操动机构控制的。

  高压负荷开关、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断路器的区别:

  1、高压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高压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高压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高压负荷开关和高压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高压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高压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高压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高压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高压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对于高压断路器,我谈谈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厂的高压也使用很多这种断路器,主要是PS站控制变压器分闸和合闸的,一般这种高压断路器不要经常性的分闸和合闸,因为变压器不允许经常性的停送电,并不是高压断路器不允许,对于高压断路器检修,一般有定期检修和紧急检修,比如变压器需要检修,或者下级的进线打开关,需要停变压器等等,都需要停高压断路器,高压断路器有自己的合闸和分闸机构,对于一些先进的控制,可以进行远程合闸和分闸,检修高压断路器时,需要按照规定填写检修工作票,通知下级单位这个需要停电,还有主要检查以下几部分:

1)密封件失效故障; 2)动作失灵故障; 3)绝缘损坏或不良; 4)灭弧件触头的故障等

平时对高压断路器主要是对断路器的听过听、闻气温来做巡检。

网友F:
工控网网络确实不给力,打开输入了慢慢的一页,回复不成功,只能重新输入了。。。

网友F:
高压断路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叫高压断路器,高压断路器的用途等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有了,下面转载一下高压断路器的用途以及什么叫高压断路器?——

高压断路器在高压电路中起控制作用,是高压电路中的重要电器元件之一。断路器用于在正常运行时接通或断开电路,故障情况在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下迅速断开电路,特殊情况(如自动重合到故障线路上时)下可靠地接通短路电流。高压断路器是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接通或断开高压电路的专用电器。

  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断开或者闭合)是由他的操动机构控制的。

  高压负荷开关、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断路器的区别:

  1、高压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高压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高压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高压负荷开关和高压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高压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高压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高压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高压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高压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说说自己对于高压断路器的一些认识和检修时需要注意事项吧:

高压断路器在高压上使用,一般都是在PS站上,高压断路器控制变压器,我们这里的配电站也有很多高压断路器,高压断路器一般不能经常性的分闸和合闸,为什么不能经常性的分闸和合闸,一个是分合闸对机构不好,更主要的是变压器不能经常性的停送,这个是有规定的,所以在日常的高压断路器,我们一般都是日常性的巡检,主要是通过对高压断路器听声响、闻气温等,如果有什么异常的话,通知上级部门,需要紧急停电检修,这时候填写检修工作票,发送停电通知等,还有一种就是正常检修,这个一般都是在停变压器的时候,对高压断路器做一些日常维护,一般情况下主要对断路器清灰、合闸机构检查,以下是几个方面的检修:1)密封件失效故障;  2)动作失灵故障; 3)绝缘损坏或不良; 4)灭弧件触头的故障。

网友F:
真是很奇怪,刷新一下回复的内容又出现了,神马回事???

网友E:
原因很多啊,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延迟,个人电脑问题,这个不好说

网友G:
高压断路器(或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器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可分为:油断路器(多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SF6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压缩空气断路器等。

中文名:高压断路器
外文名:High voltage circuit breaker
保质:一年
产地:浙江省
厂商:旭开电气

编辑本段产品选用指南

1.一般原则

  为保证高压电器在正常运行、检修、短路和过电压情况下的安全,高压电器应按下列条件选择:
  ① 按正常工作条件包括电压、电流、频率、机械荷载等选择
  ② 按短路条件包括短时耐受电流、峰值耐受电流、关合和开断电流等选择;
  ③ 按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海拔、地震等选择;
  ④ 按承受过电压能力包括绝缘水平等选择;
  ⑤ 按各类高压电器的不同特点包括开关的操作性能、熔断器的保护特性配合、互感器的负荷及准确等级等选择。

2.按正常工作条件选择

  ①按工作电压选择选用的高压电器,其额定电压应符合所在回路的系统标称电压,其允许最高工作电压Umax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最高运行电压Uy,即Umax ≥ Uy
  ② 按工作电流选择高压电器的额定电流In不应小于该回路在各种可能运行方式下的持续工作电流Ig,即In ≥ Ig。

3.按短路稳定条件选择

  ① 短路稳定性校验的一般要求
  ② 短路电流的热效应
  ③ 短路稳定性校验

4.按环境条件选择

  ① 选择电器的环境温度
  ② 选择电器的环境湿度
  ③ 高海拔对高压电器的影响
  ④ 地震对高压电器的影响 ①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选择
  ②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的选择
  ③ 额定操作顺序的选择
  ④ 额定失步开断电流的选择
  ⑤ 额定异相接地故障电流、发展性故障电流及关于开断电流的选择
  ⑥ 额定近区故障开断电流的选择
  ⑦ 额定线路充电开断电流、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额定电
  容器组开断电流、额定电容器组关合涌流、额定感应电动
  机开断电流、额定空载变压器开断电流、额定电抗器开断
  电流等的选择。标准中对上述各项开断电流和关合电流未
  作规定,但使用中应按制造厂给出的试验数据选用。

编辑本段施工安装要点

  1.电力系统的细节,即系统标称电压和最高运行电压、频率、相数和中性点接地的详情。【1】
  2.运行条件,包括最低和最高周围空气温度,后者是否高于额定值;海拔是否超过1000m;以及可能存在或出现的任何特殊条件,例如过度地暴露在水蒸气、湿气、烟雾、爆炸性气体、过量的灰尘或含盐的空气中的条件。
  3.断路器的特性。
  ① 极数;
  ② 户内或户外;
  ③ 额定电压;
  ④ 额定绝缘水平;
  ⑤ 额定频率;
  ⑥ 额定电流;
  ⑦ 额定线路充电开断电流(如果采用);
  ⑧ 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如果采用);
  ⑨ 额定单个电容器组开断电流(如果采用);
  ⑩ 额定背对背电容器组开断电流(如果采用);
  额定电容器组关合涌流(如果采用);
  额定小感性开断电流(如果采用);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和电寿命;
  首开极因数;
  额定出线端故障瞬态恢复电压;
  额定近区故障特性;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额定操作顺序;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额定失步开断电流(如果采用);
  额定开断时间;
  在特殊要求下规定的型式试验(人工污秽和无线电干扰
  试验);
  操作频率;
  其他,如额定时间参量,异相接地开合特性。
  4.断路器操动机构及其专用附属装置的特性。
  ① 操作方式:手力或动力的;
  ② 备用的辅助开关的数量和型式;
  ③ 额定电源电压和额定电源频率。
  (5) 有关压缩空气的使用要求和压力容器的设计与试验要求。
  可以对高压断路器检测机构有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西高所、武高所等!

编辑本段常用标准

  GB 10963-198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断路器
  GKC-E型高压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

GKC-E型高压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

GB 14048.2-199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
  GB 16916.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1部分:一般规则
  GB 16916.2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RCCB的适用性
  GB 16916.2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有关的RCCB的适用性
  GB 16917.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1部分:一般规则
  GB 16917.2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RCBO的适用性
  GB 16917.2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有关的RCBO的适用性
  GB 1984-1989|交流高压断路器
  GB 4876-1985|交流高压断路器的线路充电电流开合试验
  GB 7675-1987|交流高压断路器的开合电容器组试验

测试功能

(1)合(分)闸顺序 (2)合(分)闸最大时间
(3)三相不同期(4)同相不同期
(5)合(分)闸时间(6)动作时间
(7)弹跳时间(8)弹跳次数
(9) 弹跳幅度(10)行程
(11)开距(12)超行程
(13)过行程(14)刚合(分)速度
(15)最大速度(16)平均速度
(17)金短时间(18)无流时间
(19)电流波形曲线(动态) (20) 时间行程速度动态曲线(ms)
(21) 时间速度行程动态曲线(mm)?
 单位均为: 时间ms 速度 m/s 距离 mm

特点

  (1)可做电动操作和手动操作;
  (2)适且500KV电压等级以内各种高压断路器的机械动特性测试;
  (3)可实测行程和自定义行程;
  (4)能够实现断路器的单合、单分、合分、重合,重分操作;
  (5)接线方便,操作简单,操作时只需一次合(分)动作便可得到合(分)全部数据,可选择保存50组数据,提供后期查询和上传电脑永久保存,也可现场调阅打印所有数据及运动曲线图;
  (6)采用汉字提示以人机对话的方式操作;
  (7)数据准确,抗干扰性强,体积小,重量轻,美观大方;
  (8)机内配有时钟电路,可显示当前年、月、日、时、分、秒,即使断电,也能自动保存设置数据及测试数据;
  (9)机内带有延时保护功能,断路器动作后能自动切断动作电源,很好的保护了断路器设备和高压开关测试仪;
  (10)仪器内置直流电源,可选择范围:30-270V/10A),不存在常规整流电源输出瞬间的电压跌落,用以试验开关动作电压非常精确.
  (11)能动态地为您分析出断路器每1ms时间内的、行程、速度之间的关系;
  (12 可配置上传软件,实现电脑存档和网上查阅, 打印。

技术指标

  环境组别:属GB6587.1-1986《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试验总纲》中的Ш组仪器.
  型式:便携式 包装:铝合金箱
  尺寸与重量::
  主 机: 440×300×150(mm) 5 (kg)
  附 件: 440×300× 80(mm) 3 (kg)
  工作电源:AC220V ±10% 频率:50Hz ±5%
  环境温度:-10°C~40°C 相对湿度:≤85%
  绝缘电阻:≤2MΩ
  介电强度:电源进线对机壳能承受1.5KV1分钟的耐压测试。
  时间测试范围:1~499.9ms 分辩率:0.01ms 精度≤0.1ms
  速度测试范围:15m/s 分辩率:0.01m/s 精度±1%读数+2个字
  行程测试范围:不限 分辩率:0.01mm 精度±1%读数+2个字
  直流电源选择范围: 25-265V/10A 分辩率:1V: 精度≤±1%

编辑本段高压断路器的用途

  高压断路器在高压电路中起控制作用,是高压电路中的重要电器元件之一。断路器用于在正常运行时接通或断开电路,故障情况在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下迅速断开电路,特殊情况(如自动重合到故障线路上时)下可靠地接通短路电流。高压断路器是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接通或断开高压电路的专用电器。
  断路器的工作状态(断开或者闭合)是由他的操动机构控制的。
  高压负荷开关、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断路器的区别:
  1、高压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高压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高压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高压负荷开关和高压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高压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高压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高压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高压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高压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2】

编辑本段常见故障有

  (按发生频率排列大致顺序):
  1)密封件失效故障;
  2)动作失灵故障;
  3)绝缘损坏或不良;
  4)灭弧件触头的故障。

编辑本段接线方式

  断路器的接线方式有板前、板后、插入式、抽屉式,用户如无特殊要求,均按板前供货,板前接线是常见的接线方式。
  ⑴板后接线方式:板后接线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更换或维修断路器,不必重新接线,只须将前级电源断开。由于该结构特殊,产品出厂时已按设计要求配置了专用安装板和安装螺钉及接线螺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大容量断路器接触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断路器的正常使用,因此安装时必须引起重视,严格按制造厂要求进行安装。
  ⑵插入式接线:在成套装置的安装板上,先安装一个断路器的安装座,安装座上6个插头,断路器的连接板上有6个插座。安装座的面上有连接板或安装座后有螺栓,安装座预先接上电源线和负载线。使用时,将断路器直接插进安装座。如果断路器坏了,只要拔出坏的,换上一只好的即可。它的更换时间比板前,板后接线要短,且方便。由于插、拔需要一定的人力。因此目前中国的插入式产品,其壳架电流限制在最大为400A。从而节省了维修和更换时间。插入式断路器在安装时应检查断路器的插头是否压紧,并应将断路器安全紧固,以减少接触电阻,提高可靠性。
  ⑶抽屉式接线:断路器的进出抽屉是由摇杆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的,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中均采用了插入式结构,省略了固定式所必须的隔离器,做到一机二用,提高了使用的经济性,同时给操作与维护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增加了安全性、可靠性。特别是抽屉座的主回路触刀座,可与NT型熔断路器触刀座通用,这样在应急状态下可直接插入熔断器供电。

楼主(2012-09-18):
一等奖20MP:
今生缘                             zwl763824690

二等奖1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李纯绪                            lcx_jia

鼓励奖100积分:
纵横军团—ww19830217              ww19830217

世猫                                           世猫

工控小人                                     天峰神鸟碧海蓝天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D:
感谢版主,感谢工控网,我又上榜了!

希望MP能早日发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