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期—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负荷开关问题?

楼主(2012-04-15):
(1)什么是高压隔离开关?有什么作用?怎么检修?

(2)什么是高压负荷开关?有什么作用?怎么检修?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08-02):
高压隔离开关简单的理解就是把电源侧的高电压隔离开来,在分闸状态下,有明显的隔离断口,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能力,因此,不能带负荷分断。主要作用就是在检修时,有明显的隔离断口。

高压负荷开关就是可以直接带负荷进行分合闸操作的开关。它有过负荷保护能力及短路保护能力。

网友B:
高压隔离开关是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系统中重要的开关电器,需与高压断路器配套使用,其主要功能是:保证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安全,起隔离电压的作用,不能用与切断、投入负荷电流和开断短路电流,仅可用于不产生强大电弧的某些切换操作,即是说它不具有灭弧功能;按安装地点不同分为,屋内式和屋外式,按绝缘支柱数目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各电压等级都有可选设备。

作用高压隔离开关保证了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安全,起隔离电压的作用,不能用与切断、投入负荷电流和开断短路电流,仅可用于不产生强大电弧的某些切换操作,即是说它不具有灭弧功能;按安装地点不同分为,屋内式和屋外式,按绝缘支柱数目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各电压等级都有可选设备。还可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高压隔离开关的触头全部敞露在空气中,具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损设备,危及人身安全,这就是所谓“带负荷拉隔离开关”的严重事故

检修:隔离开关连接板的连接点过热变色,说明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检修时应打开连接点,将接触面锉平再用砂纸打光(但开关连接板上镀的锌不要去除),然后将螺钉拧紧,并要用弹簧垫片防松。动触头存在旁击现象,可旋转固定触头的螺钉,或稍微移动支持绝缘子的位置,以消除旁击;三相不同期时,则可通过调整拉杆绝缘子两端的螺钉,借以改变其有效长度来克服。

  触头间的接触压力可通过调整夹紧弹簧来实现,而夹紧的程度可用塞尺来检查。

  触头间一般可涂凡士林以减少摩擦阻力,延长使用寿命,还可防止触头氧化。

  隔离开关处于断开位置时,触头间拉开的角度或拉开距离不符合规定时,应通过拉杆绝缘子来调整。

网友B: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功能介于高压断路器和高压隔离开关之间的电器,高压负荷开关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联配合使用;用于控制电力变压器。

作用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因为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是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所以它一般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网友C(2012-09-13):
引用 网友B: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功能介于高压断路器和高压隔离开关之间的电器,高压负荷开关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联配合使用;用于控制电力变压器。作用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因为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是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所以它一般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网友D:
高压隔离开关,从定义上讲应该突出几个关键字、一个是高压,另外一个是隔离,所以高压隔离开关的定义是:

高压隔离开关适用于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12KV的户内装置。供高压设备的有电压 而列负荷载的情况下接通,切断或转换线路之用,是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系统中重要的开关电器,需与高压断路器配套使用。

高压隔离开关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

1)隔离电源
用隔离开关将需要检修的电气设备与带电的电网可靠隔离,使被检修的电气设备与电源有明显的断开点,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
2)倒闸操作
在双母线运行的电路中,利用隔离开关将供电设备或线路从一组母线切换到另一组母线上去。
3)用以接通或切断较小的负荷电流。

怎么检修高压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连接板的连接点过热变色,说明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检修时应打开连接点,将接触面锉平再用砂纸打光(但开关连接板上镀的锌不要去除),然后将螺钉拧紧,并要用弹簧垫片防松。动触头存在旁击现象,可旋转固定触头的螺钉,或稍微移动支持绝缘子的位置,以消除旁击;三相不同期时,则可通过调整拉杆绝缘子两端的螺钉,借以改变其有效长度来克服。

  触头间的接触压力可通过调整夹紧弹簧来实现,而夹紧的程度可用塞尺来检查。

  触头间一般可涂凡士林以减少摩擦阻力,延长使用寿命,还可防止触头氧化。

  隔离开关处于断开位置时,触头间拉开的角度或拉开距离不符合规定时,应通过拉杆绝缘子来调整。

高压负荷开关

高压负荷开关,从字面意思上和高压隔离开关差一个,现在是负荷开关,高压负荷开关是什么: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功能介于高压断路器和高压隔离开关之间的电器,高压负荷开关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联配合使用;用于控制电力变压器。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因为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是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所以它一般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高压负荷开关的作用:

 负荷开关及组合电器,适用于三相交流10KV、50HZ的电力系统中,或与成套配电设备及环网开关柜,组合式变电站等配套使用,广泛用于域网建设改造工程、工矿企业、高层建筑和公共设施等,可作为环网供电或终端,起着电能的分配、控制和保护的作用。

高压负荷开关怎么检修:

1、清扫负荷开关所有部件上的灰尘、污物。

2、检修瓷质部分。

3、检查接触部分。

4、检查机构及传动部分。

5、检查灭弧装置。

6、金属构架除锈防腐。

7、检修后的调整试验。

注意事项:高压开关一般不允许经常性的停送电,所以一般都是按照检修计划来做检修的,平时只是做日常的点巡检工作,检修时按照高压电器检修流程执行,填写检修工作票、做好安全措施后等等方可执行

网友E:
    高压隔离开关适用于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12KV的户内装置。供高压设备的有电压 而列负荷载的情况下接通,切断或转换线路之用。

作用:高压隔离开关保证了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安全,起隔离电压的作用,不能用与切断、投入负荷电流和开断短路电流,仅可用于不产生强大电弧的某些切换操作,即是说它不具有灭弧功能;按安装地点不同分为,屋内式和屋外式,按绝缘支柱数目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各电压等级都有可选设备。还可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

检修:隔离开关连接板的连接点过热变色,说明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检修时应打开连接点,将接触面锉平再用砂纸打光(但开关连接板上镀的锌不要去除),然后将螺钉拧紧,并要用弹簧垫片防松。动触头存在旁击现象,可旋转固定触头的螺钉,或稍微移动支持绝缘子的位置,以消除旁击;三相不同期时,则可通过调整拉杆绝缘子两端的螺钉,借以改变其有效长度来克服。触头间的接触压力可通过调整夹紧弹簧来实现,而夹紧的程度可用塞尺来检查。

网友E: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功能介于高压断路器和高压隔离开关之间的电器,高压负荷开关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联配合使用;用于控制电力变压器。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因为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是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所以它一般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作用:负荷开关及组合电器,适用于三相交流10KV、50HZ的电力系统中,或与成套配电设备及环网开关柜,组合式变电站等配套使用,广泛用于域网建设改造工程、工矿企业、高层建筑和公共设施等,可作为环网供电或终端,起着电能的分配、控制和保护的作用。具有开断能力大、安全可靠、电寿命长、可频繁操作、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基本不需要维修等优点。具有开断额定电流、过载电流。可开断短路电流和防止设备缺相运行能力,开关有明显可见的隔离断口,配装具有关合能力的接地开关电动弹簧机构,能够远动远控。

检修:

1负荷开关的所有部件,均应清洁无灰尘、油污。

2仔细检查各种绝缘件,应无损伤、裂纹、断裂、老化及放电痕迹。

3检查触头烧伤情况,对烧伤表面可用细锉修整,然后涂导电膏或中性凡士林,注油负荷开关要测接触电阻。

4检修后三相触头接触时,其同期误差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动刀片插入静触座的深度不应小于刀宽度的90%

5调整灭弧装置位置,使其与喷嘴之间不应有过分摩擦。

6检修调整触头断开顺序,使灭弧触头的接触要先于触头,分开时其顺序相反。

7清洗导电部分旧油脂,涂以导电膏或中性凡士林,触头接触紧密,两侧压力均匀。

8机构和传动部分检查后应达到下列要求:

a.所有传动机构应转动灵活,无卡涩现象,并涂以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润滑脂;

b.传动部分的定位螺钉应调整适当,并加以固定,防止传动装置的拐臂越过死点;

c.负荷开关的传动拉杆及保护环完好;

d.操动机构检修后,应进行不少于3~5次的合闸试验,刀片与触座的接触应良好。

9灭弧筒内产生气体的有机绝缘物,应完整无裂纹;灭弧触头与灭弧筒的间隙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10合闸时,固定主触头应可靠接地与足刀片接触,分闸时,三相灭弧刀刃应同时跳离灭弧触头。

11检修调整负荷开关合闸后触头间的相对位置,备用行程及拉杆角度,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12开关的辅助切换接点应牢固,动作准确,接触良好。

13检修完毕后,应进行速度试验,其刚分和刚合速度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

14负荷开关的金属构架应防腐良好,接地可靠。

网友F:
隔离开关不可以带负载操作;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载操作的。

网友G:
高压隔离开关是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系统中重要的开关电器,需与高压断路器配套使用,其主要功能是:保证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安全,起隔离电压的作用,不能用与切断、投入负荷电流和开断短路电流,仅可用于不产生强大电弧的某些切换操作,即是说它不具有灭弧功能;按安装地点不同分为,屋内式和屋外式,按绝缘支柱数目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各电压等级都有可选设备。

一、概述

  隔离开关适用于三相交流50Hz,额定电压12KV的户内装置。供高压设备的有电压 而列负荷载的情况下接通,切断或转换线路之用。

二、隔离开关结构解说

  常用的高压隔离开关有G N 19 - 10 ,G N 19 - 10 C ,相对应类似的老产品有G N 6 - 10 ,G N 8 - 10 。现以G N 19 - 10 为例,主要包括下述部分:

1.导电部分

  由一条弯成直角的铜板构成静触头,其有孔的一端可通过螺钉与母线相连接;另一端较短(零件1,2),合闸时它与动刀片(动触头)相接触。
  两条铜板组成接触条(零件3),又称为动触头,可绕轴转动一定角度,合闸时它夹持住静触头。两条铜板之间有夹紧弹簧(零件4)用以调节动静触头间接触压力,同时两条铜板,在流过相同方向的电流时,它们之间产生相互吸引的电动势,这就增大了接触压力,提高了运行可靠性。在接触条两端安装有镀锌钢片(零件6)叫磁锁,它保证在流过短路故障电流时,磁锁磁化后产生的相互吸引的力量,加强触头的接触压力,从而提高了隔离开关的动,热稳定性。

2.绝缘部分

  动静触头分别固定在两套支持瓷瓶(零件12)上。对型号中带C的,动触头固定在套管瓷瓶上。为了使动触头与金属的,接地的传动部分绝缘,采用了瓷质绝缘的拉杆绝缘子(零件7)。

3.传动部分

  有主轴,拐臂,拉杆绝缘子等。

4.底座部分

  由钢架组成。支持瓷瓶或套管瓷瓶以及传动主轴都固定在底座上。底座应接地。总之,隔离开关结构简单,无灭弧装置,处于断开位置时有明显的断开点,其分合状态很直观。

三、高压隔离开关的作用

  高压隔离开关保证了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安全,起隔离电压的作用,不能用与切断、投入负荷电流和开断短路电流,仅可用于不产生强大电弧的某些切换操作,即是说它不具有灭弧功能;按安装地点不同分为,屋内式和屋外式,按绝缘支柱数目分为,单柱式,双柱式和三柱式,各电压等级都有可选设备。还可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高压隔离开关的触头全部敞露在空气中,具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损设备,危及人身安全,这就是所谓“带负荷拉隔离开关”的严重事故
  高压隔离开关还可以用来进行某些电路的切换操作,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例如:在双母线电路中,可以用高压隔离开关将运行中的电路从一条母线切换到另一条母线上。

四、使用环境条件

  1.海拔:不超过1000m;
  2.周围空气温度:-30 +40;
  3.周围环境相对湿度:日平均不大于95%;
  4.月平均值不大于90%。地震强度不超过8级
  5.安全场所:没有火灾,易燃,易爆,严重污秽,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场所。

五、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单位数据
额定电压KV12
额定功率Hz50
额定电流A1600 2002500 3150
额定短路耐受电流KA4050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KA100125
额定短时持续时间S4
额定绝缘水平工频耐受电压KV极间,极对地42断开口49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KV极间,极对地75断开口85

六、高压隔离开关的技术性能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不能带负荷进行操作。
  对于10KV的隔离开关,在正常情况下,它允许的操作范围是:
  1. 分,合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2. 分,合母线的充电电流。
  3. 分,合励磁电流不超过2A的空载变压器和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线路。五六十年代的老变压器,空载电流表大,因此那时规定:户外型隔离开关只能分合56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户内型隔离开关由于相间距离小,只能分合32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后来的S7系列及现在的S9系列的变压器空载电流比老式的变压器有明显的下降,但没有新的规程对隔离开关操作变压器空载容量提出明确的限定范围,因此可按不超过2A来考虑;至于5A的电容电流的具体所指是这样的:户外型隔离开关可分,合长度不超过10KM的架空线路的空载电流。对于空载的电缆线路,其电容电流远大于同长度的架空线路,且受电缆的芯数,截面等影响,所以难于用一个长度来限定。

七、高压隔离开关的用途

  高压隔离开关分室外型和室内型,室外型包括单极开关及三极隔离开关,常用作把供电线路与用户分开的第一断路隔离开关;室内型往往与高压断路器串联连接,配套使用,以保证停电的可靠性。此外,在高压成套配电装置中,隔离开关常用作电压互感器,避雷器,配电所用变压器及计量柜的高压控制电器。

八、高压隔离开关的安装

  户外型的隔离开关,露天安装时应水平安装,使带有瓷裙的支持瓷瓶确实能起到防雨作用;户内型隔离开关,在垂直安装时,静触头在上方,带有套管地可以倾斜一定角度安装。一般情况下,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荷,但安装在受电柜里的隔离开关,采用电缆进线时,则电源在动触头侧,这种接法俗称“倒进火”。隔离开关两侧与母线及电缆地连接应牢固,遇有铜,铝导体接触时,应采用铜铝过渡接头,以防电化腐蚀。
  隔离开关的动静触头应对准,否则合闸时就会出现旁击现象,使合闸后动静触头接触面压力不均匀,造成接触不良。
  隔离开关的操作机构,传动机械应调整好,使分合闸操作能正常进行,没有抗劲现象。还要满足三相同期的要求,即分合闸时三相动触头同时动作,不同期的偏差应小于3MM。此外,处于合闸位置时,动触头要有足够的切入深度,以保证接触面积符合要求,但又不允许合过头,要求动触头距静触头底座有3至5MM的空隙,否则合闸过猛时将敲碎静触头的支持瓷瓶。处于拉开位置时,动静触头间要有足够的拉开距离,以便有效地隔离带电部分,这个距离应不小于160MM,或者动触头与静触头之间拉开角度不应小于65度。

九、高压隔离开关的操作与运行

  隔离开关都配有手力操动机构,一般采用CS6-1型。操作时要先拔出定位销,分合闸动作要果断,迅速,终了时注意不可用力过猛,操作完毕一定要用定位销销住,并目测其动触头位置是否符合要求。
  用绝缘杆操作单极隔离开关时,合闸应先合两边相,后合中相;分闸时,顺序与此相反。
  必须强调,不管合闸还是分闸的操作,都应在不带负荷或负荷在隔离开关允许的操作范围之内时才能进行。为此,操作隔离开关之前,必须先检查与之串联的断路器,应确实处于断开位置。如隔离开关带的负荷是规定容量范围内的变压器,则必须先停掉变压器的全部低压负荷,令其空载之后再拉开该隔离开关;送电时,先检查变压器低压侧主开关确在断开位置,方可合隔离开关。
  如果发生了带负荷分或合隔离开关的误操作,则应冷静地避免可能发生地另一种反方向的误操作。就是:已发现带负荷误合闸后,不得再立即拉开;当发现带负荷分闸时,若已拉开,不得再合(若拉开一点,发觉有火花产生时,可立即合上)。
  对运行中的隔离开关应进行巡视。在有人值班的配电所中应每班一次;在无人值班的配电所中,每周至少一次。
  日常巡视的内容,主要是观察有关的电流表,其运行电流应在正常范围内;其次根据隔离开关的结构,检查其导电部分接触良好,无过热变色,绝缘部分应完好,以及无闪络放电痕迹;再就是传动部分应无异常(无扭曲变形,销轴脱落等)。

十、高压隔离开关的检修

  隔离开关连接板的连接点过热变色,说明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检修时应打开连接点,将接触面锉平再用砂纸打光(但开关连接板上镀的锌不要去除),然后将螺钉拧紧,并要用弹簧垫片防松。动触头存在旁击现象,可旋转固定触头的螺钉,或稍微移动支持绝缘子的位置,以消除旁击;三相不同期时,则可通过调整拉杆绝缘子两端的螺钉,借以改变其有效长度来克服。
  触头间的接触压力可通过调整夹紧弹簧来实现,而夹紧的程度可用塞尺来检查。
  触头间一般可涂凡士林以减少摩擦阻力,延长使用寿命,还可防止触头氧化。
  隔离开关处于断开位置时,触头间拉开的角度或拉开距离不符合规定时,应通过拉杆绝缘子来调整。

网友G: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功能介于高压断路器和高压隔离开关之间的电器,高压负荷开关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联配合使用;用于控制电力变压器。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因为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是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所以它一般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概述  负荷开关及组合电器,适用于三相交流10KV、50HZ的电力系统中,或与成套配电设备及环网开关柜,组合式变电站等配套使用,广泛用于域网建设改造工程、工矿企业、高层建筑和公共设施等,可作为环网供电或终端,起着电能的分配、控制和保护的作用。该产品技术性能符合IEC出版物60265-1/FDIS《高压负荷开关,第一部分:额定电压

  1KV以上52KV以下的高压负荷开关》、IEC60420《高压交流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GB16926《交流高压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GB3804-63KV《交流高压负荷开关》的规定。

  本产品具有开断能力大、安全可靠、电寿命长、可频繁操作、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基本不需要维修等优点。具有开断额定电流、过载电流。可开断短路电流和防止设备缺相运行能力,开关有明显可见的隔离断口,配装具有关合能力的接地开关电动弹簧机构,能够远动远控。

通用使用环境条件

  1.海拔高度:200m及以下

  2.环境温度:-25℃

  3.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值不大于90%

  4.无导电性尘埃、腐蚀性气体及水蒸汽体的场所

  5.无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

  6.无经常性的剧烈振动的场所

主要技术参数

序号项目单位数值数值
FZN21-12D/T630-20FZN21-12D/T630-20

1额定电压KV1212
2额定频率HZ5050
3额定电流A650125
4额定缘缘水平1min工频耐受电压KV真空断口、相间对地42隔离断口48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峰值)KV真空断口、相间对地75隔离断口85

5额定峰值耐耐受电流KA50-
64s额定知时耐受电流KA20-
7额定有功负载开断电流A630-
8额定闭环开断电流A630-
9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A10-
10开断空载变压器容量KVA12501250
11额定短路开断电流KA-31.5
12额定转移电流A-3150
13熔断器型号
-SDLAJ-12,SFLAJ-12,SKLAJ-12
14撞击器输出能量J-3-5
15额定短路关合电流KA5080(预期峰值)
16接地开关额定耐受电流(峰值)KA5050
17接地开关4s额定短时耐受电流KA2020
18辅助回路额定电压(DC或AC)V≌220,≌110≌220,≌110
19机械寿命1000010000

结构特点

  负荷开关及组合电器主要由框器、隔离开关(组合器的限流熔断器在隔离开关上)、真空开关管 、接地开关、弹簧操作机构等组成。

  产品结构紧凑、体积小、寿命长、关合开断能力强、操作维护简便。真空开关配有弹簧操作机构, 采用电动机(另配手动)弹簧储能、合闸方式有电磁铁合闸和手动分、合闸两种。隔离开关、真空开关,接地开关之间互相联锁(机械联锁),以防止误操作。

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1、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灭弧原理

  (FN3-10R)---利用分闸时主轴带动活塞压缩空气,使压缩了的空气由喷嘴中高速喷出而吹灭电弧的;FN5-

  fn3

fn3

10D---有整套灭弧装置的灭弧管构成。(真空管)

特点

  A、可以隔离电源,有明显的断开点,多用于固定式高压设备。

  B、具有灭弧装置和一定的分合闸速度,在合闸状态下可以通过正常工作电流和规定的短路电路。

  C、严禁带负荷接通和断开电路,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连使用。(功能接近于高压断路器,可以简化配电装置及继电保护,降低设备费用)

注意事项

  A、垂直安装,开关框架、合闸机构、电缆外皮、保护钢管均应可靠接地(不能串联接地)。

  B、运行前应进行数次空载分、合闸操作,各转动部分无卡阻,合闸到位,分闸后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C、与负荷开关串联使用的熔断器熔体应选配得当,即应使故障电流大于负荷开关的开断能力时保证熔体先熔断,然后负荷开关才能分闸。

  D、 合闸时接触良好,连接部无过热现象,巡检时应注意检查瓷瓶脏污、裂纹、掉瓷、闪烁放电现象;开关上不能用水冲(户内型)。(一台高压柜控制一台变压器时,更换熔断器最好将该回路高压柜停运。)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功能介于高压断路器和高压隔离开关之间的电器,高压负荷开关常与高压熔断器串联配合使用;用于控制电力变压器。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因为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是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所以它一般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高压负荷开关的型号的意义

  目前我国高压负荷开关型号是根据国家技术标准的规定,一般由文字符号和数字按以下方式组成。其代表意义为:

  高压开关已系列化,型号含义如下:

  ①②③④⑤⑥

  ①高压开关类别:F─负荷开关、G─隔离开关、R─熔断器

  ②N─户内型、W─户外型

  ③设计序号

  ④电压等级(kV)

  ⑤R─带熔断器的代号、(不带熔断器不表示)

  ⑥S─熔断器装于开关上端(装于开关下端不表示)

网友H:
.高压隔离开关

1)定义:高压隔离开关又叫高压隔离刀闸,是保证高压电器及装置在检修工作时的安全,起隔离电压作用的重要开关电器,广泛应用于发电厂及变电站110kV220kV高压电网,330kV500kV超高压电网中。

2)作用:

1)保证在检修或备用中的电气设备与其它正常运行的电气设备隔离,并给工作人员以明显的可见断点,从而保证检修工作中的安全。

2)与断路器配合,改变运行接线方式。

3)切、合小电流电路。

隔离开关没有任何灭弧装置,故灭弧能力差,因此不准带负荷拉、合闸。隔离开关常与断路器配合使用,断路器切、合负载,隔离开关断电源。这样在操作上就必须严格遵守操作顺序。

隔离开关可以单独操作下列设备:A.拉合空载母线的电容电流。B.拉合正在运行的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C.拉合励磁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变压器。D.拉合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线路。

3)检修:

隔离开关的检修,一般与断路器的检修同时进行,检修内容也常常注明在同一种工作票上,检修时应采取可靠地安全措施,应仔细看清编号,特别是户外双母线的隔离刀闸,往往相距不远,容易走错位置。

检修工作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清扫瓷件表面的尘土;检查瓷件表面是否掉釉、破损,有无裂纹和闪络痕迹,绝缘子的铁、磁结合部位是否牢固。如果严重破损,应予以更换。

2)用汽油擦净刀片、触头或触指上的油垢;检查接触表面是否清洁,有无机械损伤、氧化膜和过热痕迹及扭曲、变形等现象;必要时应使用砂纸研磨触头接触面,或者拆下触头、刀片等,用细锉修整接触面,然后涂以工业凡士林;表面镀银的接触面,不可用砂纸研磨或用细锉修整,否则,应镀银。

3)检查触头或刀片上的附件(如弹簧、螺钉、垫圈、开口销等)是否齐全,有无破损。

4)检查隔离开关的软连接部件有无折痕、断股等现象。

5)检查连接隔离开关和母线(或断路器)的引线是否牢固,有无过热现象。

6)检查并清扫操作机构和传动部分:在涡轮、蜗杆、传动轴、轴承等处注入适量的润滑油脂。

7)检查传动部分与带电部分的距离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定位器和制动装置是否牢固,动作是否正确。

8)对于带有均压装置的隔离开关,检查均压环是否变形,连接件紧固是否牢靠。

9)检查隔离开关底座是否结实,接地是否良好。

.高压负荷开关

1)定义: 高压负荷开关是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可以带负荷分、合电路的控制电器,是一种小功率的断路器。

2)作用:高压负荷开关的结构与隔离开关相似,相当于隔离开关装上灭弧装置。

1)户内性高压负荷开关在断路的状态下,有可见断开点,在断开电路后,又具有隔离开关的作用。因它有一定的灭弧能力,故可以接通和断开正常的负荷电流,而不能切断短路故障电流。

2)它可与高压熔断器配合使用,由熔断器来切断短路故障电流。

3)户外型负荷开关{俗称柱上油开关},它没有明显断开点,三相触头装于同一个油桶内,依靠油介质灭弧,它多用于10kV架空配电线路中作分、合电路的控制电器。

4)负荷开关和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应严格按下述要求调整:
A.
当故障电流大于负荷开关的开断能力时,必须保证熔断器先熔断,然后负荷开关才能分闸;
B.
当故障电流小于负荷开关的开断能力时,则负荷开关开断,熔断器不动作。

3)检修:

1)清扫负荷开关所有部件上的灰尘、污物。

2)检修瓷质部分。

3)检查接触部分。

4)检查机构及传动部分。

5)检查灭弧装置。

6)金属构架除锈防腐。

7)检修后的调整试验。

网友I:
世猫 回答到这么详细,想补充都难啊

佩服佩服,技术型人才啊!

网友J:
高压隔离开关,断开时有明显的断开点,不能带电切断负荷。

高压负荷开关,可断开负荷。

网友K:
都是牛人的说,俺惭愧鸟~~~

网友L:
学习一下。自己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楼主:
一等奖20MP:
世猫                          世猫

二等奖1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纵横军团—ww19830217           ww19830217

鼓励奖100积分:

阴军                                      EBN战略军团-基业达充电桩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云锋                                      tclwzy

yanwen0227                           yanwen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