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一期—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问题?

楼主(2012-04-15):
(1)什么是保护接地?怎么做更好?

(2)什么是保护接零?怎么做更好?

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可以同时用在一台变压器的二次侧吗?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10-16):
什么是保护接零?怎么做更好?

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外露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作电气连接叫做保护接零。

1 保护接零只能在用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

2 接零系统中不能一些设备接零,而另一些设备接地。

3 在保护接零系统中,电源中性点必须接地良好,接地电阻不得超过4欧。

4 为了保证零线不致断线、有足够的单相短路电流,零线材料应与相线相同,和足够的截面。

网友B:
TT系统,IT系统中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大地作可靠电气连接,称为保护接地,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将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零线进行连接,称为保护接零,如TN系统方式,在TT系统中,保护接地降低了接触电压,但对人身还存在着很大危险,所以必须限制接触电压值,一般在TT系统中可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或过电流保护器作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保护接零?怎么做更好?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外露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作电气连接叫做保护接零。1 保护接零只能在用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2 接零系统中不能一些设备接零,而另一些设备接地。3 在保护接零系统中,电源中性点必须接地良好,接地电阻不得超过4欧。4 为了保证零线不致断线、有足够的单相短路电流,零线材料应与相线相同,和足够的截面。

网友D:
一楼说的很好了。。。。

网友E:
保护接地:为防止人触及电气设备损坏而带电的外露金属部分造成人体触电事故,将电器设备中所有正常时不带电、绝缘损坏时可能带电的外露金属部分接地,称为保护接地。

根据电源中性点对地绝缘状态不同,保护接地分为TT系统和IT系统。

TT系统是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将电气设备金属外露外壳通过与系统接地装置无关的独立接地体直接接地。

IT系统是在中性点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的系统中,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露部分直接接地。

网友F:
保护接地: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系统中,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人体电阻与接地电阻并联,人体电阻一般大约1000欧,而接地电阻按规定不能大于4欧,当外壳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很小,不会有危险。

保护接零:在中性线接地的低压系统中,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到中性线上。当电气设备外壳带电时,形成单相短路,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断开电路。即使在继电保护装置动作前,人体接触到外壳,也由于人体电阻远大于线路电阻,通过人体的电流极其微小。但是需要采用重复接地,多处接地电阻并联,外壳对地电压大大降低,减小危害。

网友G:
保护接变压器中性点(或一相)不直接接地的电网内,一切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以及和它连接的金属部分与大地作可靠联接。

      如图(1)所示,在变压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的低压供电系统中,与一相碰壳时,接地电流Id 通过人体和电网的对地绝缘阻抗形成回路,如果各相对地绝缘阻抗相等,则漏电流Id和设备对地电压Ud (即人体触及电压)为:Id=U/(R d +Z/3)   Ud=Id*Rd=3URd/(3Rd+Z)

式中  U---电源相电压(V)

      Rd---人体电阻(Ω)

      Z----电网每相对地绝缘复数阻抗(Ω)

当电网对地绝缘正常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很低,但长期存在;一旦电网绝缘性能显著下降,则对地电压Ud可能上升到危险程度。

为解决上述可能出现的危险性,可采用图(2)所示的保护接地措施。由于Rb和Rd是并联,而且Rd>>Rb,此时可以认为

Ud=3URb/(3Rb+Z)

式中Rb——接地保护电阻(Ω)。

只要能控制Rb很小,就可以把漏电设备的对地电压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而且Id被Rb分流,流入人体Rd的电流很小,保证了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应用范围:保护接地适用于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电网,在这种电网中,凡是由于绝缘破坏或其它原因,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除有特殊规定之外,均应采取保护接地措施。包括:(1)电机、变压器、照明灯具、携带式移动式用电器具的金属外壳和底座。

 (2)配电屏、箱、柜、盘,控制屏、箱、柜、盘的金属构架。

(3)穿电线的金属管,电缆的金属外皮,电缆终端盒、接线盒的金属部分。

(4)互感器的铁芯及二次线圈的一端。

(5)装有避雷器的电力线杆、塔。高频设备的屏护。

网友H:
进来学习了哦!!!!!!!!!!!!!!!!!!

网友I:
直接的意思:保护接地就是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大地(接地体)连接;保护接零就是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零线连接。不过,这只表示用电设备的保护形式,也就是系统代号的第二个字母T、N。对于电源端与大地连接有二种:绝缘(通过***与地连接)和一点直接连接,也就是系统代号的第一个字母I、T。

网友I:
怎样做的更好:TT系统做保护设计时,要保证发生绝缘损坏时,用电设备外壳的电压不超过50V,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小于4欧;TN系统保护设计也要保证绝缘损坏时外壳电压不超50V,不过,它考虑是供电线路阻抗决定保护参数,零线要连接可靠,截面符合要求。

网友I:
在同一台变压器低压侧,不允许用电设备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

不过这个规定早有人质疑。

网友G:
保护接零:保护接零就是在1kV以下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一切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零干线可靠连接。

       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如图(1)所示,当某相出现事故碰壳时,形成相线和零线的单相短路,短路电流Id能迅速使保护装置(如熔断器)动作,切断电源,从而把事故点与电源断开,防止触电危险。

    应当指出,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采用接地保护,则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如图(2)所示。

    设RO=Rd且相电压为220V时,设备对地漏电电压有110V,这时若有人触及设备则是危险的。

    如果RO=Rd=4Ω时(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不大于4Ω),短路电流:

Id=U/( RO+Rd)=220/(4+4)=27.5(A)

这一电流一般不会使短路保护装置动作,漏电设备会长期带电,而且UO的存在,使零线对地电压也为110V,人若触及零线也会发生触电危险。所以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严禁采用接地保护。

如图(3)所示,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如果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混用,则当采用接地保护的设备发生碰壳事故时,

RO=Rd

Id=U/( RO+Rd)=U/(2RO); Ud= 【U/(2RO)】*Rd=U/2   UO=U-Ud=U-(U/2)=U/2

式中  U------ 相电压(V);

     Id------故障电流(A);

     RO------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Ω);

     Rd------设备接地电阻(Ω);

     Ud------故障电压(V)

此时在全部接零保护的金属外壳均带1/2相电压,故采取混接是危险的。

所以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可以同时用在一台变压器的二次侧。

应用范围: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凡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呈现危险对地电压的金属部分均应采用保护接零作为安全措施。

保护零线的线路上,不准装设开关或熔断器。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零干线兼作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时,其截面不能按工作电流选择。

怎么做更好:应在保护接零系统中重复接地。

重复接地是将零线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它是保护接零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安全技术措施,其安全作用是:

1)降低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当接零保护的设备发生碰壳时,保护电器要有0.3S--3S的动作时间,在此期间内仍有触电的危险性。此时设备外壳电压

Ud= Id*ZL=【U/( ZL+Zx)】*ZL

式中  Ud------外壳漏电后对地电压(V);

      Id------漏电流(单相短路电流)(A);

      ZLZx------零线阻抗和相线阻抗(Ω);

      U------相电压(V)。

如果选零线截面为相线截面的1/2,则

       Zx/ZL=1/2      Ud={220V/【(3/2)ZL】}*ZL=147V

若接了重复接地,如图(4)所示,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不再是147V,而是

【147V/(4+10)】*10=105V(重复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

可见电压降低了一些。

2)减轻了零干线断线的危险。如果接零保护的设备零线断了,此时又发生碰壳事故,则由于人身电阻比接地电阻RO大很多,则相电压几乎全部加在人体上这是很危险的,如图(5)所示。若接了重复接地(电阻为RC),则设备各相电压被RC和工作接地电阻RO共同分担,此时的电压就小多了。

3)由于工作接地和重复接地构成零线并联分支,当发生短路时能增加短路电流,加速保护装置的动作速度,缩短事故持续时间。

4)改善了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架空线上的重复接地对雷电流有分流作用,有利于限制雷电过电压。

网友G:
以上是保护接零的原理分析图

网友J:
答:为了防止因绝缘损坏而遭受触电的危险,将与电气设备带电部分相绝缘的金属外壳或构架同接地体之间做良好的电气连接,称为保护接地

    在接地装置中有两个重要参数:1、接地电阻‘>接地电阻值;2、接地网结构。现在看来,虽然接地网的结构和系统等电位很重要,但是低阻的接地装置,是设备正常、安全运行的基础。特别是在防雷接地,要在瞬间将几十KA的雷电流泄流到大地,接地电阻‘>接地电阻越小散流越快,雷击后高电位保持的时间就短,危险性就小。总之接地电阻‘>接地电阻越小,效果越好,被保护的对象就越安全。

保护接零(protective connect toneutral) 把电工设备的金属外壳和电网的零线可靠连接,以保护人身安全的一种用电安全措施。

。接零保护一般与熔断器、保护装置等配合用于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就是这种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方式。电器设备采用“接零保护”后,当电器设备绝缘损坏或发生相线碰壳时,因为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己直接接到低压电网中的零线上,所以故障电流经过接零导线与配电变压器零线构成闭合回路,碰壳故障变成了单相短路,因金属导线阻抗小,这一短路电流在瞬间增大,足以使保护装置或熔断器迅速动作(熔断)而切断漏电设备电源,即使人体触及了电器设备的外壳(构架)也不会触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保护接零?怎么做更好?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外露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作电气连接叫做保护接零。1 保护接零只能在用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2 接零系统中不能一些设备接零,而另一些设备接地。3 在保护接零系统中,电源中性点必须接地良好,接地电阻不得超过4欧。4 为了保证零线不致断线、有足够的单相短路电流,零线材料应与相线相同,和足够的截面。

好,学习了,

网友L:
来了,学习一下,楼上的大哥讲的真好

楼主:
一等奖 20MP:

世猫                                        世猫

二等奖10MP

刘阳和                             刘阳和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李纯绪                             lcx_jia

一路飘扬+                          tianc

三等奖100积分

施来运转                                                施来运转

王道火山--纵横军团                                  wangdaocan

jizhaodong                                              jizhaodong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