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三期—判断场效应管、集成块好坏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1)怎么判断场效应管的好坏?

(2)怎么判断不熟悉的集成块的好坏?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2012-07-19):
(1)怎么判断场效应管的好坏?

将指针式万用表拨至“RX1K”档,并电调零。场效应管带字的一面朝着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G(栅极),D(漏极),S(源极)。先将黑表笔接在G极上,然后红表笔分别触碰D极和S极,然后再对换表笔,再测,如这两次测得的结果,都使万用表的指针不动,那么,初步判断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最后,在将黑表笔接在D极,红表笔接在S极上,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然后再对换表笔,再测,此时,万用表指针应向右摆动。
    经过这两次判断,这个场效应管就是好的。如果所测的结果与上述不符,则这个场效应管就是坏的。要么是击穿了,要么是性能不好了。

(2)怎么判断不熟悉的集成块的好坏?

业余条件下没有绝对的办法判断其好坏。大致判断其好坏的业余方法是找一片好的集成块、用万用表1K欧姆档红笔接地端、黒笔分别测各脚电阻值并记下来,然后再同样方法测要判断的集成块,只要有一脚以上的电阻值差别太大,那么这块集成块就是坏的。这个方法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最准确的方法是电路上直接代换,一目了然。

网友B(2012-10-31):
(1)怎么判断场效应管的好坏?

一般用万用表(指针式最好)大致判断

将万用表档位置R×1k挡,先测量场效应管任意两引脚之闾的正、反向电阻值,如果出现两次及两次以上电阻值较小(几乎为零),则该场效应管损坏;如果仅出现一次电阻值较小(一般为数百欧姆),其余各次测量均为无穷大,还需进一步判断。测量D极与S极之间的正、反电阻值,对于N沟道管,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先触碰G极,然后测量D极与S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零,则该管正常;对于P沟道管,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先触碰G极,然后测量D极与s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零,则该管正常,否则表明已损坏。

   另外,MOS管的栅极很容易感应电荷而将管子击穿,存放时,应将三个电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