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十四期—高压线为什么会遭到雷击?

楼主(2012-04-16):
高压线为什么会遭到雷击?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楼主:
不要说装B遭雷击~~~~~~~~~~~

网友A(2012-05-18):
雷电就是带有不同电荷的云层之间放电的现象

高压线因导线相对周围大地、大气带有大量电荷,导致周围大气电离产生电荷,在有些情况下(如雨天)容易与原有的大气异种电荷产生放电——雷电就产生了。

网友B(2012-11-02):
空中云块流动摩擦,形成带有正负电荷的雷云。雷云下面的大地将感应出异性电荷,雷云与大地形成一个巨大的电容器,当电场达到一定程度时,空气产生强烈游离,形成指向大地的一段导电通路,称雷电先导。当雷电先导接近地面时,大地感应的异性电荷更加集中,特别是易于聚集在较突出部分或较高的地面(尖端效应),形成迎雷先导。当雷电先导与迎雷先导接触时,即出现放电,即雷击。由于高压线路,高于地面,易于感应电荷而形成迎雷先导,所以更容易遭受雷击。

因此,高压线路的防雷保护非常重要。高压线的避雷设施出现故障,避雷线接地不良,线路的老化,都可能高压线路遭受雷击。

网友C:
哎,这个问题嘛-------因为高呗,,,,就像为啥高个子总磕门框道理是一样滴.

个人认为,高压线里有高压呵呵,高压是什么呢----就是高电势---有了高电势就更容易吸引周围的电荷东东,,,,雷电是啥电荷我不知道,,,反正被雷电亲了肯定是暗送秋波来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D:
因为..................距离他长的高,距离云层比较近...产生了引力....然后电荷高速冲撞,然后就亮了...

网友E:
因为附近它离地面比较高,雷电从天向下传输,在高压线附近没有比它更高的物体时,雷电会最先接触到高压线,再加上高压线是一种导体,周围会产生磁场,容易吸叫电荷。

网友F:
原因可能是高压线的避雷设施出现故障,避雷接地布置(走向)不合理
或者是一些线路的老化造成的。

网友G:
我认为高压线路的电线杆都是的铁塔,容易积聚电荷、导电,所以易遭雷击

高压线的铁塔要比一般的建筑物要高很多,所以容易遭受雷击

其次就是高压线的电压较高,所以容易积聚电荷,容易遭雷击

网友H:
首先说明一点:高压线是最怕雷击的。
所以在高压输电过程中,防雷击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在高压输电线路中及各变电站,都安装有性能良好的避雷装置,以此来保护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不因遭受雷击而损坏,从而保证电网的正常运行。

通俗地讲:高压线不怕雷击是因为有避雷装置。

前几天有网友提过类似问题“请图图中红色小方框内所示的物体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作用?”,实际上他所问的东西就是10千伏高压输电线在接入用户变压器时的避雷器,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里面的图片。

至于35千伏以上的远距离高压输电线路,在高压线的上方还有两根细一些的线(根据铁塔的形式不同也有一根的),这就是防雷线用以保护下方的高压线不受雷击危害。
顺便讲一下铁塔接地主要不是为了防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