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内部掉电保持的硬件分析

楼主(2012-04-16):
台达的内部继电器,寄存器等掉电保持使用什么类型的内存,EEPROM? FLASHROM? 还是电池或者电容+RAM,或者是其他方法等,顺便也说说其他品牌维持掉电保持使用的方法。

网友A:
内部设置就可以啊

网友B:
台达的PLC没有接触过,接触过的有西门子、欧姆龙、莫迪康、AB的PLC,西门子S7-300的是使用MMC微型存储卡,掉电不丢失,莫迪康、AB、欧姆龙的是使用RAM存储器,掉电保持需要电池供电。

网友C:
掉电保持我想可以分为较短时间和永久性两种,前者可以用超级电容和电池支持RAM来实现,电池支持的S7 200好像是200天,OMRON 的CPM2A好像是3年基本上可称为永久保存了,而真正要永久保存就得写EEPROM,由于掉电的不可预测性这种写可能是由电源系统的残余能量来完成的所以应该不会支持太多数据的写入,在三菱FX1S的机器说明书中就明确提出要先通电多少分钟才能确保数据的可靠保存。

网友D:
欧姆龙的掉电保持需要电池供电。其他品牌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使用电池供电来维持掉电保持区域的,有的使用PLC内部电池,有的需要自己购买电池附件来实现。那么电池有寿命问题,假设寿命为10年,那么使用PLC内部电池供电来保持数据的PLC不是会掉数据,如果程序里面有使用掉电保持区域,这PLC不是废了么。

网友E:
我也有这疑问,如台达ES2的,没有电池,不知道采用的是哪一种存储器。

楼主:
最近准备使用台达ES2,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端都接的继电器,正在犹豫要不要接续流二极管,以前使用松下的和三菱的都没接。

楼主:
大家多多发言啊,各路高手出来啊

网友F:
是的,集思广益才,共同进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电池供电来维持掉电保持区域的,有的使用PLC内部电池,有的需要自己购买电池附件来实现。那么电池有寿命问题,假设寿命为10年,
电池寿命不等于电池续航能力吧?

网友H:
我用的台达EH2系列PLC,台达本身用用电池保存,数据存在RAM里,以前用过松下的还得另外买电池

网友I:
我有一台三菱FX3U-80PLC,输入输出板的背面有一排形状像贴片三极管的元件DA1--DA14,板上管子引脚标注只有"K""A"字母有谁知道是啥元件,我板上丢了两颗,咋办?

网友I:
我有一台三菱FX3U-80PLC,输入输出板的背面有一排形状像贴片三极管的元件DA1--DA14,板上管子引脚标注只有"K""A"字母有谁知道是啥元件,我板上丢了两颗,咋办? 求高手指点!!!!

网友C: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为什么要用永久性的掉电保持,一般而言程序和系统参数是需要永久保存并可由用户更改的,系统运行产生的数据也许不需要永久保存,因为长时间掉电后系统的状态可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这些数据已经失去意义,靠超级电容维持也就足够了,有一点要提的是:数据维持失败系统上电时应该给用户一个状态提示以便程序中处理,这显然是必要的。

网友J:
12楼的可以向“三菱自动化”咨询一下,应该要购买备件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的回复内容:使用电池供电来维持掉电保持区域的,有的使用PLC内部电池,有的需要自己购买电池附件来实现。那么电池有寿命问题,假设寿命为10年,电池寿命不等于电池续航能力吧?

电池续航能力,在充满电的情况下能保持2,3年,问题是电池装在PLC里面一直在冲和放。比如,晚上关机,电池放电用来保持数据,白天开机,电池充电,这样反复,总归有寿命问题吧。或者说电池的寿命比PLC寿命长,那就无所谓了,PLC能工作多少年呢?

网友L:
三菱的FX2n系列的是电池,我用过后来就是PLC放的时间过长了导致程序部分丢失。

楼主:
对:岳轻航关于三菱的FX2n系列的是电池,我用过后来就是PLC放的时间过长了导致程序部分丢失。 内容的回复:

哈哈,程序不会丢的,程序放在EEPROM中的,是数据内容丢失了吧。

网友C:
有些机器的程序是用电池支撑的RAM来存储的,的确存在17楼说的问题,比如松下已停产的FP1系列,FX2N如果插入的外置存储是RAM或不插外置存储也需要电池保存程序。

楼主:
对:winter938关于有些机器的程序是用电池支撑的RAM来存储的,的确存在17楼说的问题,比如松下已停产的FP1系列,FX2N如果插入的外置存储是RAM或不插外置存储也需要电池保存程序。 内容的回复:

请看16楼的这个疑惑?

楼主:
对:winter938关于有些机器的程序是用电池支撑的RAM来存储的,的确存在17楼说的问题,比如松下已停产的FP1系列,FX2N如果插入的外置存储是RAM或不插外置存储也需要电池保存程序。 内容的回复:

程序也用电池+RAM来保存,涨见识了

网友C:
楼上:我是在FP1的机器上试验过的,把电池去掉,断电放上一段时间,再上载程序就是一大堆问号了,机器也不能进入运行状态,ERR灯亮。FX2N的在说明书上找得到相关说明。

网友J:
总的来说,断电保持数据采用“楼主”提到的,目前也就这几种!优点就是寿命无限制,缺点是可能需到期更换电池之类的;而写入EEPROM后,虽然可以保存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寿命的限制(10万次到100万次左右)给存取带来不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总的来说,断电保持数据采用“楼主”提到的,目前也就这几种!优点就是寿命无限制,缺点是可能需到期更换电池之类的;而写入EEPROM后,虽然可以保存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寿命的限制(10万次到100万次左右)给存取带来不便。

用铁电,存储100亿次,十分可靠,适合频繁存储,但价格稍微贵些,不知道为什么PLC都不用它

网友N: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