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原因跳闸

楼主(2012-04-16):
我的设备上用的是4P40A带漏保的断路器,用户接电源,在电源柜里也装了一个4P40A带漏保的断路器,当我的设备总电源开关打开后,电源柜里的漏保就跳,后来把它的漏保摘掉,只保留断路器,就不再跳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地线接的很好.是不是两个漏保之间有干扰?

网友A:
以前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电气控制不允许带漏电断路器;(以前在网上看到)

网友B:
1、我建议你把4P断路器换成3P+N的断路器;

2、市场上出售的4P断路器是一个错误的断路器,尽管有的4P断路器实现了N线的先接通、后断开的技术;

网友B:
3、你的“设备总电源开关打开后,电源柜里的漏保就跳”,是接线错误的原因,如果接线正确不会出现合闸跳漏保的故障!

4、你的接线错误可能出在工作零线N的接线上,通过漏保的N线只能与通过这个漏保的火线之间有负载,不能和别的火线之间有负载;

5、或者这样说,通过漏保的N线,是自私的,别的火线(就是不通过该漏保的火线)是不能用这个零线N的,用了就跳闸;

网友C:
     总柜建议不要用带有漏电的 4P 开关,因为当你的下线再装漏电开关时,只要零线 N 与多个相线单独有通电工作就会跳电,因多处有N 线工作,电压有差,N 线有电流通过就会跳吧,我原来也遇到过。

网友B:
1、“4P 开关”的错误主要是零线N经过触点断开的缘故;

2、我们在接电源时,总是先接入零线,在断开电源时,总是先断开火线,最后断开零线;

3、过去我们也有过要求,零线不进开关,不进保险,要连续畅通;

4、原因是,有零线时,三相相电压才能平衡在220V上,否则就有危险;

网友B:
1、关于漏电保护,我个人不主张总漏电保护(和规定不付);

2、因为漏电保护是非常灵敏的漏电保护措施,往往会频频出现非故障总漏保跳闸事故,造成大面积停电,又查不出原因,最后合闸继续供电;

3、漏电保护作为末级用电设备的分别保护,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网友B:
4、所以我主张大家在设计配电箱、柜时,分路及各负荷的末级断路器用漏电断路器;

5、总断路器、中间断路器,都不要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D:
刘老师分析的很 透彻啊

网友E:
想上面的学习学习。

网友F(2012-05-21):
对:刘志斌关于1、关于漏电保护,我个人不主张总漏电保护(和规定不付);2、因为漏电保护是非常灵敏的漏电保护措施,往往会频频出现非故障总漏保跳闸事故,造成大面积停电,又查不出原因,最后合闸继续供电;3、漏电保护作为末级用电设备的分别保护,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内容的回复:

同意,楼上意见。可能你的柜子没问题的

网友G:
工业控制是不用漏电保护的!还用就是没有构成回路绝对会跳的!

网友H:
像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I(2018-12-08):
多看看,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