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问题

楼主(2012-04-16):
请教:

       一个刹车马达带一个导程5MM的丝杆,减速机1:30,丝杆末端装一个500线的编码器,这个理论上能达到多少的精度?正负1mm可以吗?怎样计算。

楼主:
大师们能回答小弟下吗?

网友A:
你的煞車反映時間為何 你的減速機其間隙是多少 若不知道 哪就實測 將千分表停止的位置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配置精度取决于刹车电机在几度内能刹住而不在于编码器?

确实如果我按一圈2000个脉冲,一圈5MM这样一个脉冲的位移就很小

但是实际精度取决机械结构,请问有类似经验的可以分享下吗?

我看能不能测出来@笨鸟大侠

网友A:
編碼器僅是回饋 他僅是解析度 非精度 你安裝在哪裡 怎麼安裝都會影響實際精度 用電氣來算不靠譜 影響的變因還有很多 最好還是實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僅是解析度 非精度 你安裝在哪裡 怎麼安裝都會影響實際精度 用電氣來算不靠譜 影響的變因還有很多 最好還是實測

谢谢,我现在明白了,但是前提是电气精度能达到是吧。

楼主:
对6楼不置可否

编码器装在丝杆上面和装在马达上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电机是否经减速机才驱动丝杠? 如果是,编码器装在丝杠更能反映负载端的运动情况,装在电机上,就隔了减速机,减速机的传动误差、反向间隙等造成的负载端运动偏差就无法反映了。

网友E:
深有体会,其实机械传动间隙是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并且也很难彻底消除,只能尽可能控制。

网友F:
最终精度是由传动链中精度最差的构件决定的。普通减速机的回差会比较大。马达及驱动器的伺服性能、转动惯量与最终负载的匹配,也很可能对最终精度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A:
丝杆末端装一个500线的编码器 對電氣精度來講綽綽有餘 5/2000 mm/pluse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否经减速机才驱动丝杠? 如果是,编码器装在丝杠更能反映负载端的运动情况,装在电机上,就隔了减速机,减速机的传动误差、反向间隙等造成的负载端运动偏差就无法反映了。

有条理,一针见血

网友H:
丝杆一圈5mm,为500个脉冲,买个脉冲对应为0.01mm,理论上进度为0.01mm.考虑到实际情况(1)刹车马达的过转量,假设选用4级刹车马达,转速为1440转,一般刹车马达刹车后的过转量在2-3圈,最小2圈,经过减速机后过转量在2/30 圈,那么误差为2/30x5=0.33mm,最大3圈,经过减速机后过转量在3/30 =0.1圈,那么误差为0.1x5=0.5mm,误差范围(0.33--0.5)mm。(2)考虑到减速机的传动误差,这个不太清楚,假设吧,减速机的误差为3%(没根据的,凭感觉。),即理论上减速机转一圈,实际转了0.97-1.03圈,误差正负0.03圈,正负0.03x5=正负0.15mm,总误差为0.33-0.15到0.5+0.15,即误差为0.18-0.65mm. 哈哈,大家别笑话我啊,瞎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對電氣精度來講綽綽有餘 5/2000 mm/pluse

我就是想要这个答案,前辈们的解答和自己开始计算的做个比较

楼主:
对:工控注册很失败关于丝杆一圈5mm,为500个脉冲,买个脉冲对应为0.01mm,理论上进度为0.01mm.考虑到实际情况(1)刹车马达的过转量,假设选用4级刹车马达,转速为1440转,一般刹车马达刹车后的过转量在2-3圈,最小2圈,经过减速机后过转量在2/30 圈,那么误差为2/30x5=0.33mm,最大3圈,经过减速机后过转量在3/30 =0.1圈,那么误差为0.1x5=0.5mm,误差范围(0.33--0.5)mm。(2)考虑到减速机的传动误差,这个不太清楚,假设吧,减速机的误差为3%(没根据的,凭感觉。),即理论上减速机转一圈,实际转了0.97-1.03圈,误差正负0.03圈,正负0.03x5=正负0.15mm,总误差为0.33-0.15到0.5+0.15,即误差为0.18-0.65mm. 哈哈,大家别笑话我啊,瞎搞的。 内容的回复: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编码器装在丝杠更能反映负载端的运动情况,装在电机上,就隔了减速机,减速机的传动误差、反向间隙等造成的负载端运动偏差就无法反映了。

多谢波恩

网友K:
这种机械传动理论分辨率可以达到5mm/4*500*30=0.083um,实际要看机械间隙(连轴、减速机、丝杆)、控制参数(Pid)等多个环节。丝杆末端装编码器如果参与控制相当于全闭环了,电机上的编码器是不好省去的。

网友L:
参考黄工的意见看看吧,还是把编码器装在丝杠好点。

网友M:
好问题,答案也都很精彩,采取那个方案根据现场定,学习大家了.....

网友A:
99%都會裝在絲桿的後面 原因如波恩講的 另外施工較為容易 不需修改太多的硬體 至於絲桿間隙可透過軟件程序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