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现场检修电磁流量计

楼主(2012-04-16):
1、检查电极接液电阻
电磁流量计电极的电阻浸湿后立即调试新安装的设备,应测量记录。维修的后续计量,所有这些数据比较,以确定设备故障的原因,并分析。流量计上取决于流体和液体电极接触电阻值的接触面的导电性进行测量。通过测量电阻值,不同的媒体。电磁流量计电极的测量管充满液体,分别是测量液体电阻接地端子和每个电极之间的电阻多米的能力。经历10%至20%,接触电阻值之间的差异必须小于或失败,其中表明,它已在两个电极之间测量。如果测量电极的电阻蘸测量值的人民币,矛盾,有可能是不同的趋势:三或下降,这两个电极,绝缘层覆盖冲突连接到特定电极信号电路的绝缘电阻,电阻值已增加涂层的绝缘层的电极表面(例如,绝缘环)或电极,电极靠近连接到导电层沉积的内表面,可以减少绝缘电阻值下降。有时,出现上述症状,你不能作为一个失败的产生,采取措施,如适当的预测形成的故障,孔板流量计可以提前预测。你需要多米的测量电极是要注意液体的阻力。必须接触探头终端的时刻,读指针偏转的最大价值是电阻值,测量值应根据第一主题之一。值,如重新测量偏振测量,是不一致的。极性探针测量接地电极电阻,必须是作为固定万用表探针电极连接到相同的,另一个标尺已在任何时候都接地。

以比较两个测量值的定期检查,1.5V电池文件的范围,旋进旋涡流量计被用来作为多米的同类型“等文件1kΩ的相同的范围,一般必须使用。联系一般只电极的电阻,以确定用万用表测量值。准确的测量(如例如电桥Kohlraush)交流数字电桥或桥。之间的液体/电极极化电压测量这个电压测量,并可能影响零输出的不稳定和失败的形成,可以帮助或有脏电极,以确定是否覆盖。两个电极和接地电压(电磁流量计,停电,据测定,即使在断电无法衡量)2V直流创建一个文件的数字万用表测量之间的两极分化。由大小的电极电位极化电压的电极材料和液体的性质决定的,测量值是没有可能从几百毫伏几毫伏。电磁流量计已连接的金属粉末的电极行为是改变两极分化的可能性。金属粉末,交替从电极连接到/输出不稳定。表2显示了在海水中的某些金属的潜在性。共有内容的图像信息网络

检查信号电路之间的信号电路隔离/绝缘和励磁电路检查的目的是评估是否要减少引入的干扰,由于保温。检查信号电路,信号线,电极被暂时取消。由于许多不会接线盒后继续封住水分,保护IP68传感器电缆断开,没有水分,由于发生的原因保温处理,然后单击运行。请衬里和电极的绝缘电阻的地位这种检查只小直径仪器观察,可以删除管线(水)泄流体在管道中的大直径孔的工具。干燥,覆盖500VDC兆欧表绝缘电阻测试两个电极之间的内表面。如果您需要删除的粘接层的衬里被选中根据间隔期对未来的清洁层压板的厚度。忽略不厚的面积变化和粘接层的导电性,液体,其他错误的情况下,但连接到导电的液体,小会导致在别人的错误此外,然而,额外的产生一个负的错误。
套管和其他一般要求绝缘电阻100MΩ以上电极浸泡,烫的头发,最外电极绝缘湿下降的原因,排除,有时可以恢复的水分。可以修复损坏绝缘仅在工厂(如蚀刻液从密封的入侵,例如)更换传感器。

 2、转换器检查
本检查方法与离线检查亦相同。在现场或仪表室用通用仪表以及流量计型号相匹配的模拟信号器代替传感器提供流量 信号进行调零和校准。校准包括零点检查和调整、设定值检查、励磁电流测量、电流/频率输出检查等。有些检查项目要与记录在案的上一次检查值(或出厂值)进 行比较,看是否有变化或变化是否超过了容许范围。

网友A(2012-05-21):
分析的好详细哦,谢谢分享。【诺顶仪器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