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变频器恒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2-04-16):
公司织布机卷装准备用变频器的PID功能进行恒张力控制

频率是0~10V电压给定,张力控制器输出是0~10V电压信号,请问采用哪种变频器比较精确、好点的控制?

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使用ABB的变频器,使用通用机械型,ACS355、ACS550、ACS800都可以,控制精度都能满足要求,性能也不错。

楼主:
对:QHDTHL关于可以使用ABB的变频器,使用通用机械型,ACS355、ACS550、ACS800都可以,控制精度都能满足要求,性能也不错。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推荐

网友B:
要是没品牌要去,国产的完全能达到了。

网友B:
要是没品牌要求,国产的完全能达到了。

网友C:
其实,楼主的问题几乎任何品牌都可胜任,关键不在变频器,而在如何给定0-10V电压。

网友D(2013-01-18):
没品牌要求 ,我们公司用西门子plcm440设定好参数,调试下,百度上都有怎么设置主要参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