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输出信号畸变问题

楼主(2012-04-16):
采用的是海德汉的绝对式编码器,外围接口电路参照数据手册设计,用来测量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位置,当电机未启动时,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正确的,但是,当电机通电运行时,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每隔固定的时间就会产生畸变,请问这可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EnDat接口的? 建议咨询原厂!

网友B:
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还是正交模拟量的?给出具体型号,和你观察的哪个信号?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