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12-04-16):
问个幼稚问题,伺服电机的转速与什么有关?变频器的转速又与什么有关?能给详细讲讲吗?谢谢!

网友A:
实际上都是和频率有关,只是控制方法不一样了。伺服控制器要求控制专用的伺服电机。控制精度比变频好。变频器只是控制转速,伺服除速度还有位置控制。

楼主:
对:波恩关于若同为定速驱动:变频,频率是目标,速度是预期的结果。伺服,速度是目标,频率是附带的结果。内容的回复:

那他们频率与额定转速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B:
这顺序咋翻过来了!?

变频与伺服在频率和速度的关系上的差异就是频率和速度的因果不同。

另,额定速度是电机的指标特性,与伺服还是变频无直接关系。单就速度概念而言,额定速度点也是一种速度,与频率的关系跟其它速度点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与伺服在频率和速度的关系上的差异就是频率和速度的因果不同。另,额定速度是电机的指标特性,与伺服还是变频无直接关系。单就速度概念而言,额定速度点也是一种速度,与频率的关系跟其它速度点没有差别。

像变频器N=60f/P,转速与频率成正比,那伺服呢?

网友B:
晕! "2012-04-16 23:17:05"  被穿越了?!

就 n=60f/p 的关系而言,变频和伺服几乎没有差别,其中异步变频的n是同步速度而非电机速度,永磁交流伺服的n既是同步速度也是电机速度。

但是,n与f的因果不同,变频是以f为目标获得n,n是追求的结果。伺服是以n为目标,f只是捎带脚的附产品。

网友B:
若同为定速驱动:

变频,频率是目标,速度是预期的结果。

伺服,速度是目标,频率是附带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2-04-16 23:17:05"  被穿越了?! 就 n=60f/p 的关系而言,变频和伺服几乎没有差别,其中异步变频的n是同步速度而非电机速度,永磁交流伺服的n既是同步速度也是电机速度。 但是,n与f的因果不同,变频是以f为目标获得n,n是追求的结果。伺服是以n为目标,f只是捎带脚的附产品。

出丑啦,刚接触2、3个月,"变频是以f为目标获得n,n是追求的结果。伺服是以n为目标"这个我知道,那伺服的转速总得与个值有关吧?N是通过什么来获得的?还有伺服电机的极数不是通过公式N=60f/P得到的,那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像我们家的伺服都是八级电机,额定转速有1000、、1500、2000、3000的。谢谢啦!

网友B:
电机的极数是电磁结构设计的结果,对于一个确定的电机,极数是固定值,这是电机的物理特性,异步电机,伺服电机都是如此。

n=60f/p只是n与f的数学关系,p是这个数学关系的系数,而非导出结果。除非在未至1台电机的p时,通过n与p的关系去估测p,但无论如何,电机定了,p也就定了。

至于额定转速和额定力矩,虽然本质上受制于电磁结构。比如匝数,与电机的极数等,原则上,在相同的驱动电压下,匝数越多,可用额定转速越低,极数多于10后,可用额定转速也会越低。

额定转速还受制轴承等机械因素,一般而言电机越大,额定转速越低。

在电机的电磁结构和机械结构明确下来后,额定转速和额定力矩一般是根据温度标定出来的,楼主可以看看欧系的大品牌伺服电机,比如西门子,同一台电机会给出不同温升条件下的额定力矩。

楼主:
对:波恩关于电机的极数是电磁结构设计的结果,对于一个确定的电机,极数是固定值,这是电机的物理特性,异步电机…………内容的回复:

比方说:为什么伺服电机8级的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或更高?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嘛?谢谢!

网友E:
:为什么伺服电机8级的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或更高?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嘛?谢谢!

无论异步同步,同步转速都满足公式n=60f/8/2;若n=2000,f等于133,33hz即可。伺服永磁电机不存在滑差,他靠速度差来产生控制量,去调节V的高低与负载抗衡,最终达到想要的速度,异步存在滑差永远不可能达到同步速度。

网友B:
8极电机,如果以50Hz工频驱动的概念看只能达到750rpm的转速。但讨论伺服电机的转速不是首先看绕组的驱动频率,前面说过多次了,这个频率只是伺服电机转到2000rpm这个目标转速时产生的附带结果。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为最高运行转速的1/2~2/3的某个转速,在该转速下,电机可以在目标温升下以额定力矩连续运行,一般可以在该速度下短时3倍过载运行。

一台电机的额定转速直接受到驱动电压的制约,驱动电压不同,额定转速不同,这一点不妨查看Danaher的伺服电机手册。日系和仿日系伺服只有一个驱动电压,所以也只标一个额定转速。

扣除反电势因素外,电机的最高运行转速往往受制于轴承,所以电机的体积越大,往往可用转速范围越低。

网友F:
(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您老的非链接回帖已悉数删除,特此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啦!

楼主:
对:波恩关于8极电机,如果以50Hz工频驱动的概念看只能达到750rpm的转速。但讨论伺服电机的转速不是首先看绕组的驱动频率……。内容的回复:

波恩兄弟谢谢啦!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1713521200001-1.shtml 内容的回复:

谢谢!太受用了!

网友H:
我来提个问题:我看到一个日系松下的伺服电机,在参数表里的第一速度可以设置到150000转,当然,这个单位是我加上去的,因为,参数里么有说明这个单位是转/分钟还是其他的,但我想有可能是是脉冲数。这里还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I:
应该是与频率有关,不过看了上面各位的详细分析 受益匪浅

网友B:
to “沧海一黍”:该电机的反馈分辨率是多少? 日系通用伺服最高转速一般为4500rpm。一般而言额定转速6000rpm以上的伺服电机就算是高速伺服电机了,10000rpm以上的伺服电机就很少见了。

网友J:
欧系的伺服可以通过改变开关频率改变额定速度和额定电流,这里的开关频率指的是什么概念?

网友B:
“改变开关频率”能够改变的“额定电流”是指伺服驱动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并非直接改变被驱动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

驱动器的开关频率变化后,直接影响驱动器的发热水平,一般而言,开关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驱动器的额定工作点越低。

改变驱动器的开关频率原则上不影响被驱动电机的额定速度。

网友J:
对:波恩关于“改变开关频率”能够改变的“额定电流”是指伺服驱动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并非直接改变被驱动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驱动器的开关频率变化后,直接影响驱动器的发热水平,一般而言,开关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驱动器的额定工作点越低。改变驱动器的开关频率原则上不影响被驱动电机的额定速度。内容的回复:

ok

网友K:
变频器的控制一般是开环的控制,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都是闭环的控制,控制的精度比变频器高

楼主:
出去两天这么热闹啊……学习啦!

网友L:
我也是来学习的,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M:
俺也是来学习的,大家继续深入讨论

网友N(2018-06-03):
上海枫信减速机  www.fxjiansuji.com   18964087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