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 485通讯

楼主(2012-04-16):
我想用信捷XC3给语音模块发生这样一条指令:

引导码 +  段号  + 结束码

 0XF0   + 0X01 + 0XFF

请大虾们给个示例  谢了先!

网友A:
我这里有个和仪表的自由通讯的样例,你可以参照下编程手册的自由通讯看下

给D4000-D4007赋的值,就是我要发送的代码

LDI M8012
MOV D4000 D500
MOV D4001 D501
MOV D4002 D502
MOV D4003 D503
MOV D4004 D504
MOV D4005 D505
MOV D4006 D506
MOV D4007 D507
LDP M8012
AND M0
SEND D500 K8 K2
LDF M8012
AND M1
RCV D600 K9 K2
LDI M8012
MOV D603 D100
MOV D604 D101
SWAP D100
WOR D100 D101 D102
MOV D605 D200
MOV D606 D201
SWAP D200
WOR D200 D201 D202

楼主:
能帮忙把我上面要发的码   给编写一下吗? 用哪个指令阿

网友B:
http://ishare.edu.sina.com.cn/f/10693922.html

http://ishare.edu.sina.com.cn/f/10724533.html   结合这两个 你就可以用的很顺了  有问题加qq  878637118

楼主:
非常感谢! 刚才又问了语音模块的厂家,他们说  只要通过485口发  F0 01 FF 到语音模块就可以播报预先存入的第一段语音   F0是开始  01是段号  FF是结束   都是16进制的     段号 01-C8 是1-200段语音     可是如此简单俺还是不明白啊 ,渴望高手能直接给一个程序   假如我想在X0接通时让语音模块播报第12段语音一次  大家给写个程序

网友C:
楼主试下这个

ldp x0

mov D0 D10            // D0存语音模块的地址,将语音模块里设的地址放到这来

mov HF0 D11

mov H0C D12

mov HFF d13

ldp x0

SEND D10 K4 K2

楼主:
谢谢EBN战略军团-ngking

D0存语音模块的地址 是指站号吗?

可不可以直接不要这句呢

ldp x0

mov HF0 D11

mov H0C D12

mov HFF d13

ldp x0

SEND D10 K4 K2

模块厂家说 F0+段号+ FF  就可以了 而且我也搞不懂这个地址是多少啊 从来没用过通讯功能  这几天又搞打印机又搞485 简直头大了

还好有很多热心的大虾们帮助,希望能尽快挺过去,再次感谢大伙的帮助!

网友D:
LDP M0

MOV HF0 D0

MOV H0C D1

MOV HFF D2

LDP M1

SEND D0 K3 K2

试试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下午捣鼓到现在 没成功,程序和楼上朋友发的基本一样 下载好程序后 断电 把语音模块的485用线连接到PLC485口 线是普通2芯线1米左右长 两头连接好以后(模块语音要说的话早写进去了) 上电  只听见小喇叭发出吱的一声 就没反应了,心想是不是模块通讯没设置好 于是把它连到电脑上想看看是什么地方不对,我晕 连不上电脑了 连电脑也连不上了,和厂家联系 说是有强电串入 没有强电阿。不过厂家态度蛮好 叫我明天发回去他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顺便给修好。我测了一下 PLC  语音模块 2个485口都在5V左右电压,属正常的阿? 大家看看会是哪里问题,程序不对会出现这样吗?  我是怕语音模块弄好了 回来再吱的一声可就惨了啊。

网友E:
我看你直接告诉语音模块的资料,或许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你提供的资料不全,只能让大家瞎猜门。

网友E:
只有一位数据需要发送,OF和FF是自由通讯设置的起始码和结束码,自己分析清楚啦,

程序只有这一句,D0就是要发的语音段数据,

SEND D0 K1 K2

楼主:
谢谢! 说明书怎么传上来阿?  连图片都发不了呢。

楼主:
今天模块发回来了 实验很成功 还装了首mp3在里面 音质还可以。按 无锡信捷PLC  的程序样式 。

再次谢谢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明润工控  给我回复了什么阿? 我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F(2012-11-25):
呵呵!这个值得学习啦膜拜

网友G(2016-06-18):
用海为PLC做这个通讯指令很简单,你可以试一下。

给个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这个程序。

共分两步,内容如下:

第一步,建立初始寄存器表,给寄存器赋值。

第二步,根据条件发送指令,自己给定条件。

网友H(2016-07-31):
谢谢分享学习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I(2017-11-13):
感谢楼主,资料很详细不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