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4-16):
 电柜里看到的,图片显示的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求教。

网友A:
应该是行程开关吧!!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如果能把盖子打开    或许大家好看些

行程开关我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C:
保护这么好,或许跟强电有关吧,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我也是只看到图片,那么粗的线,应该不是行程开关,感觉是电源处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电箱里还有变频器

网友D:
貌似凸轮控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熔断器。。。。。。。。。。。

1、熔断器!

2、或者是辟雷器、浪涌控制器;(如果旁边的小线是地线的话)

网友G:
没见过啊,还以为是接线端子呢

网友H:
我感觉应该是防爆保险,对佛

网友I:
应该是电流检测之类的东东。细线是输出信号

网友J:
是什么设备上得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啊,还以为是接线端子呢

网友L:
应该是一些检测保护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M:
有一点像互感器,也有一点像继电器,用表打一下因该OK

网友N:
我没见过这个,和前辈们学习。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没见过这个,和前辈们学习。

网友P:
好像是可控硅吧

网友Q:
  都有可能,继电器,防爆保险,辟雷器、浪涌控制器------

          电路图呢???

网友R:
是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S:
同意14楼的,有点像继电器

网友T:
过流继电器

网友U:
  热保护或过流保护继电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热保护或过流保护继电器

有可能。

网友W:
电箱的东东好象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X:
小细线是线圈吧。。。。。

网友Y:
互感器吧!?

互感器吧!? 10个字!

网友Z: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我没见过这个,和前辈们学习。

网友AA:
没见过 ,向前辈们学习啊 !!!!!!!!!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没见过 ,向前辈们学习啊 !!!!!!!!!

网友AC:
也许可能可控硅吧。再找下

网友AD:
互感器或固态继电器,楼主顺线看看,开看看图纸就有答案了

网友AE:
看图片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类产品,或者是霍尔电流采集元件。

网友AF:
我觉得也像是互感器

网友AG:
有点像固态继电器,要看一下图纸就清楚了

网友AH:
固态继电器,也可能是互感器,查下图纸,或者看下器件上面有没有型号什么的,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没见过 ,向前辈们学习啊 !!!!!!!!!

学习

网友AJ:
导轨安装。肯定就不是功率控件。怎么散热啊?

像是电流变换的东西。但是肯定不是什么互感器。要保护得那么好的吗?还要用铝壳的。应该还有个盖子,盖子拿下了吧?

楼主也是的,要解除疑问就多给点线索啦。什么机器上用?电线旁边有些什么器件?铭牌什么的有没有?会不会发热?

如果是想考考大家,就别拿这事情搞了。我随便拿个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

网友AK:
这个真没见过,学习一下了

楼主:
多谢大家,绝不是考大家,自己确实不清楚。不过线索确实不多,参考别人的,没见过现场,也没铭牌,图片也看不出连接到哪里。功能上主要是1台变频器拖6台电机。我想应该在变频器前端。有机会去现场看看,知道了告诉大家。如果没机会,我电路里就不要这部分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这个真没见过,学习一下了

网友AM:
楼主故意考人呢!首先你得说明那粗线的进出接到哪里去了?然后细线接到哪去了?告诉我们这个猜好帮忙;

网友AJ: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总可以知道了吧。总不会连什么机器都不知道就来咯照片。照片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