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H1000报rr

楼主(2012-04-16):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安川变频器H1000报rr,说明书说是,内置制动晶体管故障,制动晶体管动作故障。但我的机子是烧过模块的,修好驱电路,安装好机子,上电就报rr?,大哥们知道是怎么会事吗?大家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故障复位试一试。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617342300001

网友B:
没修好,主回路短路。 再仔细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主回路短路。 再仔细查查。

网友D(2012-05-16):
之前模块是炸了吗?请再确认一下模块的上三臂和下三臂的驱动电路,还有制动igbt的驱动光耦及其电路,最后再检查一下电源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及电压比较器芯片等电路。估计通过以上检查你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