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取相反数的指令,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2012-04-16):
求台达取相反数的指令,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ES2中,有反转传送指令CML和矩阵反相指令MINV,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B:
CML指令应该可以用的,MINV可能在特殊场合才能适用。具体请参考DVP-PLC编程手册!

楼主:
谢谢,CML还需要加1后才可以做到,MINV还没试过,一会去试试。

网友C(2012-08-17):
mul d0 k-1 d0 不是取反了吗?

网友D:
我觉得用0减去这个数不就是它的相反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