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代码

楼主(2012-04-16):
富士变频器故障代码:0C1,0C2,OC3,0H1,0H2,0H3;ER1,ER2,ER3,ER4,ER5,ER6,ER7,ER8。

  OC1 加速时过电流电动机过电流,输出电路相间或对地短路,变频器输出电流瞬时值大于过电流检出值时,过电流保护功能动作。

  OC2 减速时过电流

  OC3
恒速时过电流

  EF 对地短路故障 检测变频器输出电路对地短路时动作

  OU1 加速时过电压由于电动机再生电流增加,使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过电压检出值时,保护动作。但是,变频器输入侧错误地输入过高的电压时,保护不动作。

  OU2 减速时过电压

  OU3 恒速时过电压

  LU 欠电压电源电压降低,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低到欠电压检出值以下时,保护功能动作.

  Lin 电源缺相如电源缺相,变频器将在电压不平衡的状态下运行,可能造成主电路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损坏.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报警并停止运行.

  OH1 散热片过热 如冷却风扇发生故障,则变频器内部温度上升,保护动作.

  OH2 外部报警当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外部热继电器等外部设备的常闭接点时,将按照这些接点的信号动作。

  OH3 变频器内过热

  如变频器内通风散热不良,则变频器内部温度上升保护动作

  dbH DB制动电阻过热如制动电阻使用频率高,其温度上升,为防止制动电阻烧毁,保护动作。

  OLU
变频器过热载

  这是变频器主电路半导体元件的温度保护,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过载额定值时作。

  FUS DC 熔断器断路 当内部熔断器由于内部电路短路等原因造成损坏时,保护动作。

  Er1 存储器异常 存储器发生数据写入错误时,保护动作。

  Er2 面板通信异常 键盘面板和控制部份传送出现错误时,保护动作。

  Er3CPU异常 由于干扰等原因或CPU出错时,保护动作。

  Er4 选件通信异常 选件卡使用出错时,保护动作。

  Er5 选件异常

  Er6 操作错误 强制停止 由强停止命令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Er7 输出电路自整定不良自整定时,如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接线开路或接线错误,则保护动作。

  Er8 RS485通信异常使用RS485通信时出现错误,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