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问题

楼主(2012-04-16):
dis_beauty

楼主:
请教:

       一个刹车马达带一个导程5MM的丝杆,减速机1:30,丝杆末端装一个500线的编码器,这个理论上能达到多少的精度?正负1mm可以吗?怎样计算。

网友A:
大师们能回答小弟下吗?

网友B:
你的煞車反映時間為何 你的減速機其間隙是多少 若不知道 哪就實測 將千分表停止的位置

网友A:
也就是说这种配置精度取决于刹车电机在几度内能刹住而不在于编码器?

确实如果我按一圈2000个脉冲,一圈5MM这样一个脉冲的位移就很小

但是实际精度取决机械结构,请问有类似经验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C:
編碼器僅是回饋 他僅是解析度 非精度 你安裝在哪裡 怎麼安裝都會影響實際精度 用電氣來算不靠譜 影響的變因還有很多 最好還是實測

楼主:
12、你的系统由于采用了高减速比的减速机,精确控制的能力大大提高,是一个工件移动精度控制较高的系统!

楼主:
“5MM的丝杆,减速机130”

1、螺距5mm

2、减速机减速比30:1

3、伺服电机转30周,工件移动5mm

4、伺服电机转一周,工件移动5mm/30=0.1666mm

5、如果伺服是交流4极、3相电机,一个交流脉冲,伺服电机转过 360°/4×3=30°

6、也就是说一个交流脉冲,伺服转动30°,工件移动=0.1666mm/4×3=0.01289mm

7、如果你选用12交流脉冲步进电机,你可以实现工件步进0.01289mm分辨率的精确控制;

8、减速机、丝杠的返程间隙误差是固定的,可以在总行程中加减补偿消除;

9、就是说,你只要实现伺服电机的12脉冲步进,就完全可以实现工件步进0.01289mm分辨率的精确控制;

10、也就是说,如果你选用伺服电机一周24脉冲步进,你就完全可以实现工件步进0.006445mm分辨率的精确控制;

11、也就是说,如果你选用伺服电机的36脉冲步进,你就完全可以实现工件步进0.004297mm分辨率的精确控制;

12、你的系统由于采用了高减速比的减速机,精确控制的能力大大提高,你的系统是一个工件移动精度控制较高的系统!

楼主:
1dis_beauty的系统,编码器还是要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你还是用伺服电机控制工件的移动;

2、减速箱、丝杠的间隙误差,在一个行程中、一个返程转换中引起的误差基本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几个行程下来就可以知道这误差的大小,所以这种有规律的误差消除很容易!

楼主:
3、工件的精确运动,要靠伺服的拖动,所以伺服的转动位置是你实现精确控制和实际运行误差补偿的依据;

4、举例说,伺服转了多少步,工件应该移动了多少,误差和补偿是多少;

5、反过来,工件的位置知道,可是误差是多少?伺服转了多少?你无法知道;

6、所以编码器还是要按装到伺服电机上,工件的位置还是靠测量;

楼主:
“这个理论上能达到多少的精度?正负1mm可以吗?怎样计算。”

1、伺服电机转一周,工件移动5mm/30=0.1666mm

2、伺服电机转6周,工件移动1mm;

3、就是说,你只要能控制伺服电机精确控制到±6周,就可实现±1mm的精确控制了!

楼主:
4、如果你的伺服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10000,你只要能精确控制反馈脉冲在±60000个,就可实现±1mm的精确控制了!

5、如果你的伺服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2500,你只要能精确控制反馈脉冲在±15000个,就可实现±1mm的精确控制了!

楼主:
6、减速机、丝杠的间隙造成的系统误差,在一个行程上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一个行程差补一次;

网友B:
老劉 希望你能真正拿出當老師的治學態度嚴謹些 才對得起那些支持你的後輩

首先把題目內容搞清楚 不要亂修改亂添加 樓主說的是煞車電機 怎麼到你這裡就變成 伺服電機 編碼器500PPR 你就非得亂改2500 怎麼老是在張冠李帶

第二要回答網友的題目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 沒有常識也要多看電視 有空多逛逛自動化展 看看甚麼是減速機 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種類 最重要的他的精度範圍 順便問問價格 不要動不動就拿他當倍頻用 若用伺服那連講都不用 1mm的精度都做不到 那還叫伺服

第三 還是請你多逛逛自動化展 搞清楚伺服 跟步進的區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說的是煞車電機 怎麼到你這裡就變成 伺服電機 編碼器500PPR 你就非得亂改2500 怎麼老是在張冠李帶  ……

1、原理一样?

2、你可以说说那个原理用错了?结论错了?

楼主:
3、要是刹车马达,看着转6圈就是1mm;

楼主:
4、我附带在给大家介绍一种伺服实现精确控制的原理!不仅仅是回答楼主一个人的问题!

网友B:
丝杆末端装一个500线的编码器 對電氣精度(解析度)來講綽綽有餘 5/500*4  mm/pluse

這個值不是更漂亮嗎 還需要算甚麼 還考慮什麼原理

所以劉志斌跟斌志劉也是一樣

网友B:
伺服都搞不清楚 還侈言介紹伺服實現精確控制原理 不再陪你瞎扯 免得我心臟病復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都搞不清楚 還侈言介紹伺服實現精確控制原理 不再陪你瞎扯 免得我心臟病復發

1、“要是刹车马达,看着转6圈就是1mm;”,笨鸟你没有看出这里实现精确控制的原理吗?

2、这个精确控制不是“500线的编码器 ”的作用;

楼主:
3、你使用过示波器吧,旋钮有粗调旋钮、细调旋钮,细调旋钮的控制精度高;

4、这个系统的电机就像一个细调旋钮一样实现了工件的精确控制!

楼主:
5、在电机转子上打个标记,看着电机转子转三圈,工件就移动0.5mm,这是多么高的控制精度啊,你明白它的高精度控制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1、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还是按装在丝杠轴上?

2、这里要注意,是控制电机最终达到工件移动控制;

3、控制电机就是控制电机的位移,所以检测电机的位移是必须的;

4、工件是否到位?差多少?用长度检测装置检测,实际检测读数与伺服目标控制量(是用编码器检测计算出来的)比较;

5、如果把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编码器的脉冲数就什么也不是了?!

1)即不是伺服的控制量

2)也不是实际位移长度的检测量

3)你要这个读数干什么用?

楼主:
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与按装在丝杠轴上,上位机指令脉冲的意义和算法:

1、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与丝杠连接时,编码器可以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也可以安装在丝杠轴上;

2、如果安装在伺服电机转子上,编码器反馈的是伺服电机转子的位移量,这时上位机的指令脉冲就是控制电机转子的目标位置脉冲;

3、如果安装在丝杠轴上,编码器反馈的是丝杠轴的位移量,这时上位机的指令脉冲就是丝杠轴的目标位置脉冲;

4、把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与按装在丝杠轴上时,上位机的指令脉冲数要做相应的改变,否则控制就是错误的,会出乱子的;

5、把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与按装在丝杠轴上时,控制产生的系统误差是不同的,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控制产生的系统误差就只有丝杠与工件间的间隙误差,自动消除了减速机的齿轮间的间隙误差;

6、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还有个好处就是,编码器的刻线数或者解析度的减速比倍相当于安装在伺服转子上的编码器的刻线数或解析度;

7、例如当减速比是30:1时,在丝杠轴上的编码器的刻线数是500,500×30=15000,就相当于在伺服转子上安装了一个15000刻线的编码器一样的效果;

楼主:
已知:

1)螺距=5mm

2)编码器刻线500

3)减速机减速比30:1

4)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

5)电机额定转速=3000/min

6)上位机1KHZ

电子齿轮比=1时,脉冲当量=?;丝杠转速=?电机转速=?

电子齿轮比=1

1)脉冲当量=螺距/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数500×4=5mm/2000=0.0025mm/p

2)丝杠转数=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1×1000/500×4=0.5r/s

3)工件移动速度=螺距×丝杠转数=5mm/r×0.5r/s=2.5mm/s

4)电机转速=丝杠转数×减速比=0.5r/s×30=15r/s=900r/min

���� SSI �ļ�ʱ����

楼主:
已知:

1)螺距=5mm

2)正弦编码器刻线500的

3)减速机减速比30:1

4)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

5)电机额定转速=3000/min

6)上位机1KHZ

2)脉冲当量=1mm,电子齿轮比=?,丝杠转速=?电机转速=

脉冲当量=0.01mm

1)丝杠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螺距/脉冲当量=5mm/0.01mm=500

2)丝杠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500×4=2000

3)电子齿轮比=丝杠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丝杠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2000/500=4

4)工件的移动速度=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脉冲当量=1×1000×0.01=10mm/s

5)丝杠转数=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丝杠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1×1000/500=2r/s

6)电机转速=丝杠转数×减速比=2r/s×30=60r/s=3600r/min

网友D:
向前辈学习了

楼主:
1、当编码器安装在丝杠的轴上时,上位机的指令还是针对电机控制的指令,那就会出控制错乱!!!

2、当编码器安装在丝杠的轴上时,上位机的指令必须同时改过来,也变为针对丝杠的控制指令,那就不会出控制错乱!

楼主:
3、当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时,编码器反馈的是电机转子的位置,指令脉冲给出的是电机转子的目标位置,通过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产生电机启动、加速、减速、停车制动等控制电机的指令信号;

4、当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时,编码器反馈的是丝杠轴的位置,指令脉冲给出的还是电机转子的目标位置,通过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产生电机启动、加速、减速、停车制动等控制电机的指令信号就是错乱的;

5、当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时,编码器反馈的是丝杠轴的位置,指令脉冲给出的是丝杠轴的目标位置,通过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产生电机启动、加速、减速、停车制动等控制电机的指令信号就是正确的;

楼主:
6、当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时,编码器反馈的是丝杠轴的位置,指令脉冲给出的是丝杠轴的目标位置,这时候驱动器或者放大器的工作状态、程序没有任何变化,和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的工作一样,不需要任何更改和变化!

楼主:
7、作为执行机构的变频调速电机或者直流调压调速电机,也没有任何变化,他们根本不知道编码器安装在哪里,他们只接受“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比较产生的电机启动、加速、减速、停车制动等控制电机的指令信号”并执行之。

楼主:
1、那么电机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2、什么是电机的控制精度?

1)我们定义:从发出起、停电机的信号到电机真正启动、或停车时的电机转子与给定起、停位置的角位移;

2)电机转子与给定起、停位置的角位移,越小控制精度越高,越大说明电机的控制精度越差;

3、举例说,伺服的反馈脉冲与给定指令脉冲恰好相减为零的时刻,就是发出电机启动、停止命令的时刻,而电机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已经偏离了指令给定的位置,例如实际停车的位置与给定位置相差1/2周,那么我们就说电机的控制精度是180°;

4、我们相信伺服的反馈脉冲与给定指令脉冲恰好相减为零的时刻,就是发出电机启动、停止命令的时刻,转子的位置真的在给定位置上,是绝对准确的,无误差的;

5、可是电机在此时刻,并没有启动或停车,而是在之后的某个位置上启动或停车的,这个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与给定位置的角位移,就是这个伺服电机的真正控制精度;

6、那么普通电机与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的区别是什么?

1)普通电机的启动、停车的命令发出的位置就是不准确的,有误差的,而伺服不是;

2)普通电机的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和伺服电机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的控制精度可以是一样的,当然伺服设计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以控制精度可以高于普通电机的控制精度;

楼主:
7、制约电机控制精度的因数很多:

1)位置检测的精度,这个因数因编码器的使用已经得到提高;

2)控制指令发出的方式;

3)执行指令的开关电器的时间常数;

4)电机转子、负载的速度变化;

5)电机转子、负载的惯量大小;

6)电机转矩、制动力矩的大小;

7)电机速度变化时的加减速时间;

8、电机的控制精度绝不是一个常数,是一个因条件不同而不同的变化的量;

9、也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电机的控制精度可能会很高,而在另外的条件下,控制精度可能很差;

10、所以伺服在不同负载、不同速度下的控制参数,有不同的设置;

11、其实说的这些,大家实际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者,例如开车时,重车和空车的控制差别、速度高与低的控制差别等等;

12、提高电机控制精度的方法有哪些?

13、现有电机,控制精度最高的是步进脉冲电机,而不是伺服电机:

1)伺服的检测精度高;

2)步进的控制精度高;

14、所以调高电机的控制精度,必须走伺服脉冲控制步进式的路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2611042500001-1.shtml

楼主:
“四极电机带一比五十的减速机,低速端让准确控制到M12螺母大小的接近点,”

1、“一比五十的减速机”,主动力电机转50周,被动低速轮转一周;

2、电机转一周,被动低速轮转1/50周=360°/50=7.2°;

3、如果能控制电机在±1周起、停车,被动低速轮的控制精确度在±7.2°;

4、如果能控制电机在±1/2周起、停车,被动低速轮的控制精确度在±3.6°;

5、如果能控制电机在±1/10周起、停车,被动低速轮的控制精确度在±0.72°;

6、而且被动低速轮的驱动力矩是电机力矩的50倍;

7、而且被动低速轮的驱动转速是电机转速的1/50倍;

楼主:
1、那么电机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2、什么是电机的控制精度?

1)我们定义:从发出起、停电机的信号到电机真正启动、或停车时的电机转子与给定起、停位置的角位移;

2)电机转子与给定起、停位置的角位移,越小控制精度越高,越大说明电机的控制精度越差;

楼主:
3、举例说,伺服的反馈脉冲与给定指令脉冲恰好相减为零的时刻,就是发出电机启动、停止命令的时刻,而电机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已经偏离了指令给定的位置,例如实际停车的位置与给定位置相差1/2周,那么我们就说电机的控制精度是180°;

4、我们相信伺服的反馈脉冲与给定指令脉冲恰好相减为零的时刻,就是发出电机启动、停止命令的时刻,转子的位置真的在给定位置上,是绝对准确的,无误差的;

5、可是电机在此时刻,并没有启动或停车,而是在之后的某个位置上启动或停车的,这个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与给定位置的角位移,就是这个伺服电机的真正控制精度;

楼主:
6、那么普通电机与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的区别是什么?

1)普通电机的启动、停车的命令发出的位置就是不准确的,有误差的,而伺服不是;

2)普通电机的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和伺服电机真正启动、停车的位置的控制精度可以是一样的,当然伺服设计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以控制精度可以高于普通电机的控制精度;

7、制约电机控制精度的因数很多:

1)位置检测的精度,这个因数因编码器的使用已经得到提高;

2)控制指令发出的方式;

3)执行指令的开关电器的时间常数;

4)电机转子、负载的速度变化;

5)电机转子、负载的惯量大小;

6)电机转矩、制动力矩的大小;

7)电机速度变化时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
8、电机的控制精度绝不是一个常数,是一个因条件不同而不同的变化的量;

9、也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电机的控制精度可能会很高,而在另外的条件下,控制精度可能很差;

10、所以伺服在不同负载、不同速度下的控制参数,有不同的设置;

11、其实说的这些,大家实际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者,例如开车时,重车和空车的控制差别、速度高与低的控制差别等等;

12、提高电机控制精度的方法有哪些?

13、现有电机,控制精度最高的是步进脉冲电机,而不是伺服电机:

1)伺服的检测精度高;

2)步进的控制精度高;

楼主:
14、所以调高电机的控制精度,必须走伺服脉冲控制步进式的路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2611042500001-1.shtml

楼主:
15、例如楼主的电机控制方式,可以采用点动方式,让电机一个角度一个角度的逼近给定位置!

16、就好像吊车,在吊钩钩住重物时,采用点动方式调节吊钩位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