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4-16):
  下面的程序不能理解,望解释下:为什么Y0-Y7能交替闪烁

 ld M8013

CML  H55 k2Y000

LDI M8013

MOV H55 K2Y000

网友A:
H55 换成二进制 就是 1010101    对应Y0-Y7的8个位

CML 为取反传送

  M8013为1秒脉冲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D:
朋友,请认真的看编程手册,一定会搞清楚的,

网友E:
编程手册中有的

网友F:
那个1010101不是7位吗?

网友G:
对:xiaomomei关于那个1010101不是7位吗? 内容的回复:

BCD码是四位一起的。H55是BCD码是01010101。1楼应该是把前面的零省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H55 换成二进制 就是 1010101    对应Y0-Y7的8个位   CML 为取反传送  M8013为1秒脉冲

精彩,好!

网友I:
高手很多啊

网友J:
这里的知识让我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