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的一个三菱工程实例,个人觉得有问题,特向各位大佬求解

楼主(2012-04-16):
同一个继电器的常开、常闭串联,下面这段程序正确吗?注明:这是一个工程实例

网友A:
看情况而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谢谢,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C:
既然是一个工程实例,设备投入实际运行了吗?运行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有,那这个程序就有问题;如果没有,那这个程序就对的。这就是“看情况而定。。。”的意思。。。

网友D:
我也认为不一定不正确,当纠正错误的事物时可以用些不合常理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在一些特定的错误环境中会产生错误的结果,而一些看似错的做法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E:
也有可能写在里面瞎玩的,反正不妨碍我正常运行。很多程序经过修改的,本来起作用的程序,变成用不到了,但又不会去删除,因为你删除有一定可能删错,反正在里面不影响正常动作就放在里面好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感觉很疑惑。

网友G:
这句程序不起任何作用,JUSTdeleteIT

网友H:
永远不会执行,因为前面两个元件的结果是零,即断开,程序也许是按步数收费的,增加MP而已,呵呵,个人见解。。。。。。

网友I:
很可能  是人家为了调试程序监控方便 相关状态位的状态  这样写在上面方便查看。

网友J:
别的项目可以用,在这里暂时用不上,就保留了。我就经常这样做。

网友K:
永远不会执行,因为前面两个元件的结果是零,即断开,为了调试方便监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写在里面瞎玩的,反正不妨碍我正常运行。很多程序经过修改的,本来起作用的程序,变成用不到了,但又不会去删除,因为你删除有一定可能删错,反正在里面不影响正常动作就放在里面好了。

有同感

网友M:
这个是写的玩的。。基本无意义、、、

网友E:
对:民有所居关于别的项目可以用,在这里暂时用不上,就保留了。我就经常这样做。内容的回复:

这招不错啊,有机会我也用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永远不会执行,因为前面两个元件的结果是零,即断开,程序也许是按步数收费的,增加MP而已,呵呵,个人见解。。。。。。

按步收费的典型做法。。。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别的项目可以用,在这里暂时用不上,就保留了。我就经常这样做。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O:
我觉得这样做对程序本身没什么意思,应该就是按步收费增加MP!

网友P:
按照图上表示的我感觉这程序也不会执行!同一元件在0和1共在的电路应该不能热行!

网友Q:
人家不要执行那段程序这样搞就行啦

网友R:
^_^哈哈这本身就是秘密.

网友S:
一段程序写下来,如果不会影响其运行,最好不要再去修改,有可能一旦做下小修动,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T:
此程序前两个东东是一样的,运行时加起来为断开状态,是不会运行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S:
一段程序写下来,如果不会影响其运行,最好不要再去修改,有可能一旦做下小修动,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V:
  呵呵  感觉是  通一个扫描周期  断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W:
还有按步收费的说法啊?

网友X:
呵呵大家别争了,问问设计者是何用意不就OK了

网友Y:
可能是吧, 通一个扫描周期  断一个扫描周期 对三菱的指令还不熟。

楼主:
众说纷纭,虽然分已给出,仍继续求解中!!!

网友Z:
单从程序上看,此条肯定没有实际控制作用。背后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了。个人觉得是:“为了调试方便,监控一下相应数据或状态”。

网友AA:
就单程序这样 这一段没有用的  也许是为了监控方便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单从程序上看,此条肯定没有实际控制作用。背后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了。个人觉得是:“为了调试方便,监控一下相应数据或状态”。

我赞同,也许就是这样,不过为了程序的简便,调试完成后应删除它。

网友AC:
老问题了,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AD:
不会运行,常开常闭串连始终为零,为了程序的移植可以稍微改下就可以,或者是调试中现场不需要,改成这样。一般到调试结束交工时删掉。

网友AE:
不可能是最终程序。只是调试某个阶段使用。

网友AF:
永远不会执行,因为前面两个元件的结果是零

网友AG(2012-09-26):
呵呵,永远不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