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电路

楼主(2012-04-16):
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

网友A:
没太看懂,你是指的硬件连线还是软件编程啊?

软件编程的话我知道,基本思想就是按钮的上升沿与上电磁阀的上电状态组成关闭信号。

如下图: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单程序 欧姆龙按钮启停程序了。

如果是硬件连线,基本思路是一样的,也是靠按钮和运行状态来判断开信号和关信号。

如下图:非程序,硬件连线

网友B:
是啊,讲清楚一点

网友C:
问题不清,那一回答,编程可以完成单键启动,也可用计数器控制起停。如果是硬件间连线那就有点麻烦了,像你所说一只按钮和两只中间继电器很难完成单键启动任务。

网友D:
一只按钮  两只继电器可以实现起停控制

网友E:
单只按钮 加 两只中间继电器是可以实现起停控制

网友F:
单间启停电路原理图

网友G:
同意 6 楼的单按键接触器控制图,很是不错的说!!!

    其实这个也就是 CPU 的梯形图程序一样的,给个三菱单按键梯形图程序连接你看看,和 6 楼一样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1309042800001-1.shtml

网友H:
同意 6 楼的单按键接触器控制图,很是不错的说!!简单实用

网友I:
当然可以啊!不过有点复杂啊!

网友J:
ka2是不是用时间继电器好点

网友K:
重庆天宝公司主要产品有滑触线,扁平电缆,滑轨滑车,电缆桥架,母线槽,各类测试仪器等等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惠。免费安装,保证售后。所有产品本公司有现货,也支持订做特殊型号。你可以来咨询我们技术人员,免费为你解答。官方网站:www.cqtbdq.com

网友L:
软件编程可以使这样的:

puse:=input AND M_temp;

M_temp:=NOT input;

IF puse  AND NOT output THEN

output :=1;

ELSE IF puse AND output THEN

output:=0;

END_IF;

END_IF;

硬件的话,6楼回答了~

网友L:
不过6楼不是用的3个继电器么?不然,中间那个KM常开点,电磁阀怎么可能提供呢?!

网友M:
同意12楼的加上6楼的

网友N:
最简单的是找个特殊点儿的按钮,第一次按下自锁,第二次按下弹起。

网友O:
这个。。我觉得你继电器都可以不要了,直接选一个上下开关,或者不复位的开关不就得啦

网友P:
同意16楼,简单,方便。

网友Q:
    按着楼主要求:“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设计如下电图:

 1、电路组成:J0J113F型小型直流继电器,工作电压:J018VJ124V.J0与电解电容C2、电阻R1组成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同、断延时时间≥2秒。按钮K含有二个触点:K_1为常开触点,K_2为常闭触点。

2、要求:按钮按下时间最长不得大于1秒。

3、动作原理:接通电源,J0J1皆处于断电状态。按一下按钮KK_1闭合,K_2断开,J0支路通导,由于J0通电后要延时2秒才能闭合,故只有J1得电闭合且自保。通电2秒后J0吸合,由于此时按钮K早已回原位,故J1仍保持吸合状态。此时J1J0皆处于闭合状态。电磁阀D1得电启动。

当再按一下按钮K时,由于J0已断开,K_2的断开,使J1立刻失电断开,虽然J0支路断开,由于C2的作用(C2放电给J0线圈),使J0仍保持吸合(即断电延时2秒),按钮抬起后又延时一点时间J0才断开,此时J0J1都处于断电状态,使电磁阀D1失电停止。从而实现用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启停。

网友R:
六楼的电路原理对,但是利用的是继电器的动作时差,按钮按动时间超过继电器动作时间就失败,按钮按住不放,会噼里啪啦的连续动作,并不可靠。下面的电路是一个单按钮控制正反转停止电路,去掉反转部分即可,实际中,单按钮是一常开一常闭的。

网友S:
对:bonbon002关于不过6楼不是用的3个继电器么?不然,中间那个KM常开点,电磁阀怎么可能提供呢?! 内容的回复: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6楼是两个继电器+1接触器

网友T:
我也给楼主两个PLC的程序,一个三菱的,图1中X0为按钮,Y0为输出控制。当按钮按下并松开时Y0通,当按钮再次按下并松开时Y0断。

一个松下的,图2中X0为按钮,Y0为输出控制。当按钮按下并松开时Y0通,当按钮再次按下并松开时Y0断。这 都是一键两用例子。

我是想说,这一键两用例子只要发挥得好在工控里是大有用处的,比如我在印刷机电控改造项目中就用到过,还是比较实用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键接去下载,回去好好看看后部的程序就清楚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2422483200001-1.shtml

网友T:
引用 网友F:

要是用分立的继电器接线,我赞同六楼和一楼的。图中那两个继电器,KA1、kA2,再加一个执行动作的KM,这样不知道是否符合楼主的原意,十八楼的也是加了二个阻容元件,都能实现关停。呵呵!

网友U:
“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

1、“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从逻辑关系看是不可能的;

2、单按钮+2个中间继电器+反馈,是可以的;

3、如22楼图,是正确的;

网友U:
4、2个中间继电器+反馈在逻辑上构成一个双稳态电路,实现了单按钮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的控制!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单只按钮 加 两只中间继电器是可以实现起停控制

网友W:
楼主出了一道好的教学题目。看同仁的回答也是堂堂中华人才济济。但如果从实用角度出发,搞设计要考虑成本和性能。本人觉得如果设备本身有plc可以用plc解决此问题。如果设备没有plc那么继电器也省略吧,用个锁定按钮就搞定了。

网友X:
如里是松下的PLC我可以传一个给你。按一次对应的数字减1再求绝对值。当值为1时通。值为0时断。

网友W:
继电器图1楼和6楼有明显错误。看他们的意思ka2吸合来停km。但ka1吸合后ka2连ka1常闭ka2不会吸合。再者多了km不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Y:
简单的 ALT Y0

网友Y:
简单的 ALT X0 UOT  Y0

网友Z:
用一个自锁按钮就可以实现的!怎么还这么复杂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用一个自锁按钮就可以实现的!怎么还这么复杂啊!

网友R:
如果用PLC,只用一步即可,如深圳海微、厦门海为的PLC,用一条ALT指令驱动输出端口Y即可。

楼主:
对:王者之师——竹叶三关于没太看懂,你是指的硬件连线还是软件编程啊?软件编程的话我知道,基本思想就是按钮的上升沿与上电磁阀的上电状态组成关闭信号。   如下图: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单按钮启停程序了。 如果是硬件连线,基本思路是一样的,也是靠按钮和运行状态来判断开信号和关信号。如下图:  内容的回复:

硬件连接 不用PLC 谢谢

网友AB(2012-12-15):
人家要的是单按钮启动,用PLC谁不会编?再说这样的一个控制用PLC是不是太不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