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低速时振动

楼主(2012-04-16):
我现在用的安川电机,回零低速运动中电机振动很大,有响声。

高速时无此现象。大家讨论下低速振动现象原因啊

网友A:
很可能是增益偏高或积分过强,降降试试。

网友B:
你的指令脉冲分辨率是不是比较小,导致低速指令脉冲脉动大,提高分辨率试试,还可试试用用驱动器的指令脉冲平滑功能,不行的话就只有将降增益了!

网友C:
你的伺服电机增益参数太小了, 设置高点就可以啦

楼主:
我现在设的是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是86400。

按大家的意思,看来是增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