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问题

楼主(2012-04-16):
如何在XCC上面实现指定圆弧半径和插补速度的控制,指在X-Y平面

网友A:
运动控制指令中有CW S1 S2 S3 S4 S5 S6

其中S1 S2 S3 S4指定目标值和圆弧中点(增量地址);S6指定插补的速度(最高80K);指定X-Y平面,用PLAN K0 K1即可,或者你可以参考运动控制的手册,里面有一些小例子供你参考!

楼主:
控友华安,你好  我感觉用运动控制指令中CW S1 S2 S3 S4 S5 S6,控制出来的不是半圆就是整个圆,而不是一段圆弧,并且它的半径就在圆弧中点上面,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楼主:
运动控制指令中有一条指定半径的圆弧插补指令,但是它不能指定插补速度

网友B:
在XCC中可以实现在一个整圆上的任意一段大小的圆弧,是通过起始点坐标、终点坐标以及圆心坐标来实现,插补的速度可以在200~80KHZ之间任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