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总线因一台表故障引起其它表故障是什么原因?重启可恢复

楼主(2012-04-16):
电磁干扰?程序不完善?

总线的基本不就是每台独立,不互相影响的吗?

网友A:
楼主主要是说的PROFIBUS总线在现场的问题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晰,因总线引起你的哪些产品故障,重启恢复后,是否故障出现过。

总线的干扰相对影响小。

网友B:
表是不是DP从站之一?

仔细检查表的供电、接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