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用在提升机上有时会出现溜钩现象,那位朋友帮解答下

楼主(2012-04-16):
ACS800-1变频器空载下降时候偶尔会出现溜钩现象,没有安装编码器,平常都没问题,,大家有用到提升机上有发现过这个现象吗

补充:用的是专业提升的

多谢大家回复,问题以解决,增大变频器

网友A:
1、过压保护出现的溜钩现象;

2、检查制动电阻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B:
空载都溜钩,重载下降照刘大湿说法岂不一开车就溜,可楼主说平常没问题 让刘大湿情何以堪啊 刘大湿也就这点道行勒  看看

网友C:
空载都溜钩?怎么个溜法?该停的时候没停住?

网友D:
空载下降时候偶尔会出现溜钩现象?制动器打开信号依据什么来设定的?把参数设置简单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空载下降时候偶尔会出现溜钩现象?制动器打开信号依据什么来设定的?把参数设置简单传上来看看。

快别瞎咧咧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载都溜钩,重载下降照刘大湿说法岂不一开车就溜,可楼主说平常没问题 让刘大湿情何以堪啊 刘大湿也就这点道行勒  看看

1、这里畅所欲言,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是可以的;

2、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再高也得有个观点啊?你认为溜钩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空载都溜钩,重载下降照刘大湿说法岂不一开车就溜,可楼主说平常没问题 让刘大湿情何以堪啊 刘大湿也就这点道行勒  看看1、这里畅所欲言,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是可以的;2、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再高也得有个观点啊?你认为溜钩的原因是什么?

这不是给你个机会 解决个问题我看看么,看看你有多深的道行 不会也是更改传动比吧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空载都溜钩,重载下降照刘大湿说法岂不一开车就溜,可楼主说平常没问题 让刘大湿情何以堪啊 刘大湿也就这点道行勒  看看1、这里畅所欲言,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是可以的;2、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再高也得有个观点啊?你认为溜钩的原因是什么? 这不是给你个机会 解决个问题我看看么,看看你有多深的道行 不会也是更改传动比吧  哈哈

1、这不是给你个机会,你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就说明你有“多深的道行”;

2、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快说吧,显示一下你的“道行”,更重要的是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空载都溜钩,重载下降照刘大湿说法岂不一开车就溜,可楼主说平常没问题 让刘大湿情何以堪啊 刘大湿也就这点道行勒  看看1、这里畅所欲言,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是可以的;2、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再高也得有个观点啊?你认为溜钩的原因是什么? 这不是给你个机会 解决个问题我看看么,看看你有多深的道行 不会也是更改传动比吧  哈哈 1、这不是给你个机会,你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就说明你有“多深的道行”;2、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快说吧,显示一下你的“道行”,更重要的是解决楼主的问题!

我现在真喜欢看到你  跟看喜剧似的  看看回复也畅快啊。

网友E:
空车溜沟,你的抱闸控制是不是有

网友F:
据我今天调试的经历,我把抱闸控制延时,延时稍微大于加速时间,现场观察,效果还可以,至于重载情况现在还没有试呢。

网友G:
制动电阻是否装了, 变频器是否加装提升软件没以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后来加装个提升软件就OK了

网友H:
对:小学徒2关于据我今天调试的经历,我把抱闸控制延时,延时稍微大于加速时间,现场观察,效果还可以,至于重载情况现在还没有试呢。内容的回复:

你的抱闸控制延时是怎么做的?

网友F:
对:qqqbobobo关于回复内容:对:小学徒2关于据我今天调试的经历,我把抱闸控制延时,延时稍微大于加速时间,现场观察,效果还可以,至于重载情况现在还没有试呢。内容的回复:你的抱闸控制延时是怎么做的? 内容的回复:

对不起,刚看到你的留言,我是用RO2的常开点控制抱闸接触器的,然后定义RO2的吸合时间,我就是这么调试的。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你,请大家指正。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有点忙没上网,多谢大家,现在问题是偶尔正常下降过程突然会加速下滑,好像失控一样,这时停止也能停住,在次下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应该和抱闸没有关系

网友I:
你有没有设DI1制动应答信号,ACC800如果不用这信号,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楼主:
对:bbcnews555关于你有没有设DI1制动应答信号,ACC800如果不用这信号,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内容的回复:

这个信号有设的

网友I:
对于acc800必须设该信号,否则会有失速现象,制动器控制最好在程序中加上0.5s的延时,确保启动转矩,并将变频器故障信号加在其中。供你参考。

网友J:
专业回收直流调速器,ABB直流调速器DCS4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800系列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K(2012-06-06):
我对2楼表示谴责,论坛是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不是你嘲讽挖苦别人的地方,你技术水平再高,就算你是神仙,大家需要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听你说一些毫无实际帮助意义的话语。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有没有设DI1制动应答信号,ACC800如果不用这信号,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对2楼表示谴责,论坛是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不是你嘲讽挖苦别人的地方,你技术水平再高,就算你是神仙,大家需要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听你说一些毫无实际帮助意义的话语。

我对你也表示遗憾 , 有空多看看帖子吧 我也不是神仙,只是看刘大湿好玩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对2楼表示谴责,论坛是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不是你嘲讽挖苦别人的地方,你技术水平再高,就算你是神仙,大家需要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听你说一些毫无实际帮助意义的话语。 我对你也表示遗憾 , 有空多看看帖子吧 我也不是神仙,只是看刘大湿好玩而已

网友N:
都是些啥人吗,问题没解决,先内战起来,闪,在闪

网友O(2013-10-14):
引用 网友G:
制动电阻是否装了, 变频器是否加装提升软件没以前我也遇...

 请问你的提升软件是什么呢?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是用在翻车机的,在翻车机回翻时有个落差,现在出现惯性回翻,不受控制,造成失速现象,但是系统是每隔一段时间出现,没有规律性的,间隔时间一周以上。补充:变频器是ACS800-04-0400-3的,功率315KW,外接的是鹰峰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没有设置外加制动信号,直流母线电压上升打开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消耗能量制动。

网友P(2013-12-17):
用的不是ACC提升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