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助 谢谢

楼主(2012-04-16):
1。5KW松下变频器,一开机 就是显示5C 1无法启动

网友A:
松下哪个系列的变频器?

如何控制的?负载什么类型?

应该是SC1而不是5C1

SC1是指加速时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异常过热

处置方法:

1.检查周围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

2.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是否正常

3.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哪个系列的变频器?如何控制的?负载什么类型?应该是SC1而不是5C1SC1是指加速时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异常过热处置方法:1.检查周围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2.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是否正常3.延长加速时间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你说的是显示sc1吧,先换换风扇看看,这种机器风扇坏了也报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