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200plc排序(希望附带详细解释)

楼主(2012-04-17):
刚接触PLC不久,不知道怎么将4台电机的运行时间按照从小到大排序,求帮助!

网友A:
切换法或者步进法来解决!

网友B:
用循环 结构 做 冒泡排序, 看看1

网友C:
对启停时间时间做一个时间处理就行啊

网友D:
详细说下你的控制要求,我不是很清楚。或者像楼上说的

对启停时间时间做一个时间处理就行啊

楼主:
能否给个例子讲解一下啊!要求4台电机每次启动时间最短的一台,然后是时间第二短的,依次下去。停止的时候反过来,先停时间最长的那一台。希望给出例子详细简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下你的控制要求,我不是很清楚。或者像楼上说的对启停时间时间做一个时间处理就行啊

能否给个例子讲解一下啊!要求4台电机每次启动时间最短的一台,然后是时间第二短的,依次下去。停止的时候反过来,先停时间最长的那一台。希望给出例子详细简讲解一下

网友B:
把下面的代码转换成  梯形图 即可 ;

冒泡排序 算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冒泡排序, pnData要排序的数据, nLen数据的个数
int BubbleSort(int* pnData, int nLen)
{

bool isOk = false;        //设置排序是否结束的哨兵

//i从【0,nLen-1)开始冒泡,确定第i个元素
    for (int i = 0; i < nLen - 1 && !isOk; ++i)
    {
        isOk
= true;        //假定排序成功

//从【nLen - 1, i)检查是否比上面一个小,把小的冒泡浮上去
        for (int j = nLen- 1; j > i; --j)
        {

if (pnData【j】 < pnData【j - 1】)    //如果下面的比上面小,交换
            {

int nTemp = pnData【j】;
                pnData【j】
= pnData【j - 1】;
                pnData【j
- 1】 = nTemp;
                isOk
= false;
            }
        }
    }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下面的代码转换成  梯形图 即可 ;冒泡排序 算法 #include #include //冒泡排序, pnData要排序的数据, nLen数据的个数int BubbleSort(int* pnData, int nLen){    bool isOk = false;        //设置排序是否结束的哨兵    //i从【0,nLen-1)开始冒泡,确定第i个元素    for (int i = 0; i < nLen - 1 && !isOk; ++i)    {        isOk = true;        //假定排序成功        //从【nLen - 1, i)检查是否比上面一个小,把小的冒泡浮上去        for (int j = nLen- 1; j > i; --j)        {            if (pnData【j】 < pnData【j - 1】)    //如果下面的比上面小,交换            {                int nTemp = pnData【j】;                pnData【j】 = pnData【j - 1】;                pnData【j - 1】 = nTemp;                isOk = false;            }        }    }    return 1;}

由于没有学过C语言,不知道怎么转换成梯形图,不知道可否帮忙转换一下。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