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系统中伺服和步进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4-17):
我现在要用一套数控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同时使用一个伺服,一个步进呢?就是一台钻床的改装,主轴进给我想用伺服,但是XY轴,就是十字滑台我想用步进电机,不知道这样子效果如何?请大师帮忙,谢谢了。新手求赐教!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只要控制线接对,不过现在国产的伺服也不是很贵了!

楼主:
对:heyonglin关于这个没问题的,只要控制线接对,不过现在国产的伺服也不是很贵了! 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我试试看吧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步进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取代伺服,比如你这个应用

楼主:
那这样子我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网友D:
你应该注意;1. 控制机械精度的要求 2. 响应速度 3. 丝杆的回程差

网友E:
其实步进和伺服所需要的信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F:
伺服都兼容步进脉冲方式,工业应用中经常出现步进伺服混搭的情况,没问题。

网友G:
完全可以实现。施迈特-shimet系列步进系统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从两相42到三相130系列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都有,性能卓越,可以选择。目前在数控机床、LED灌胶、自动焊锡、包装机械、纺织机械上都有很多成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