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开关的种类及其特点?

楼主(2012-04-17):
刀开关的种类及其特点?

网友A:
开关是最简单的手动控制设备,其构造的不同可分为胶盖刀开关和铁壳开关两种。按级数分有单极、双极和三级,每种又有单投和双投之分。胶盖刀开关的主要特点是构造简单,价格低廉;容量小,常用15A、30A,最大60A;无灭弧能力,易损伤刀片;小容量开关可以用熔丝起短路保护作用,但大容量时,应在闸外另装瓷插熔断器,原装熔丝的地方用铜丝代之。
铁壳刀开关的主要特点是有灭弧能力;有铁壳保护和连锁装置(带电时不能开门),故操作安全;有短路保护能力;只用在不频繁操作的场合;其容量选择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倍。
这些我都是在一本报告上看到的。中国低压电器网http://www.dydq.com.cn/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市场、产品、标杆企业研究及投资预测报告》http://www.dydq.com.cn/zhuanti/hangyebaogao/hbjs.html,上面分析的很全面,有时间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