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发脉冲放大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2-04-17):
大家好我想做个触发脉冲放大电路,不是很清楚原理。那我工程师有这方面的资料分享一下。我用的可控硅是2800A 脉冲用6RA70输出的脉冲,这么大的硅直接不能触发开。脉冲得放大一下可是没有资料。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如果是脉高频脉冲串触发可以采用磁芯脉冲变压器,如果是50hz低频长脉冲就只能选用硅钢片脉冲变压器了,2800A的可控硅触发电流一般为300mA,电流不大,一般的触发驱动均可以胜任。如果觉得采用脉冲变压器麻烦,也可以采用一种简单的低压电源触发电路,这种电路触发电流可以精确控制,500mA左右最为合适,可靠性很好。图片是:负10°-190°移相,6通道,500mA,长脉冲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