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型伺服 电脑和伺服通讯

楼主(2012-04-17):
我想用VB和台达伺服通讯实现单轴运动。不知道台达有没有哪款伺服适合,我是3KW的,谁做过推荐下,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在电脑上可以调速度,本来想用运动控制卡的,很麻烦。

网友A(2012-07-16):
您好!B2系列伺服颗完成此功能,可用更改232或485串口数据来实现,具体的资料请参考B2系列的手册8-4页。

网友B(2012-08-16):
  这响应也忒底了吧,用EtherCAT有没?

网友C:
对于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不过重要的使能和急停端子最好还是要接线控制。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一个,可以去下载看看,适不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