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12-04-17):
伺服电机转速

回复 11  |  人气 110  |  收藏  |  打印  |  推荐给版主

陈古今

初级工

贡献:0

贴子数:44

注册:11-11-30

状态:离线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10:43:19 楼主

问个幼稚问题,伺服电机的转速与什么有关?变频器的转速又与什么有关?能给详细讲讲吗?谢谢!

回复 修改 举报 收藏 评分

zcy0562139--王者之师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11:02:31 1

实际上都是和频率有关,只是控制方法不一样了。伺服控制器要求控制专用的伺服电机。控制精度比变频好。变频器只是控制转速,伺服除速度还有位置控制。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陈古今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13:01:03 2

对:波恩关于若同为定速驱动:变频,频率是目标,速度是预期的结果。伺服,速度是目标,频率是附带的结果。内容的回复:

那他们频率与额定转速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波恩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13:34:28 3

这顺序咋翻过来了!?

变频与伺服在频率和速度的关系上的差异就是频率和速度的因果不同。

另,额定速度是电机的指标特性,与伺服还是变频无直接关系。单就速度概念而言,额定速度点也是一种速度,与频率的关系跟其它速度点没有差别。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陈古今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15:41:09 4

引用 网友A:
变频与伺服在频率和速度的关系上的差异就是频率和速度的因果不同。另,额定速度是电机的指标特性,与伺服还是变频无直接关系。单就速度概念而言,额定速度点也是一种速度,与频率的关系跟其它速度点没有差别。

像变频器N=60f/P,转速与频率成正比,那伺服呢?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回复 举报 评分

波恩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15:43:41 5

晕! "2012-04-16 23:17:05"  被穿越了?!

n60f/p 的关系而言,变频和伺服几乎没有差别,其中异步变频的n是同步速度而非电机速度,永磁交流伺服的n既是同步速度也是电机速度。

但是,nf的因果不同,变频是以f为目标获得nn是追求的结果。伺服是以n为目标,f只是捎带脚的附产品。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波恩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6 23:17:05 6

若同为定速驱动:

变频,频率是目标,速度是预期的结果。

伺服,速度是目标,频率是附带的结果。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陈古今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07:57:54 7

引用 网友B:
"2012-04-16 23:17:05"  被穿越了?!  n60f/p 的关系而言,变频和伺服几乎没有差别,其中异步变频的n是同步速度而非电机速度,永磁交流伺服的n既是同步速度也是电机速度。 但是,nf的因果不同,变频是以f为目标获得nn是追求的结果。伺服是以n为目标,f只是捎带脚的附产品。

出丑啦,刚接触23个月,"变频是以f为目标获得nn是追求的结果。伺服是以n为目标"这个我知道,那伺服的转速总得与个值有关吧?N是通过什么来获得的?还有伺服电机的极数不是通过公式N=60f/P得到的,那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像我们家的伺服都是八级电机,额定转速有1000、、150020003000的。谢谢啦!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波恩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09:42:26 8

电机的极数是电磁结构设计的结果,对于一个确定的电机,极数是固定值,这是电机的物理特性,异步电机,伺服电机都是如此。

n=60f/p只是nf的数学关系,p是这个数学关系的系数,而非导出结果。除非在未至1台电机的p时,通过np的关系去估测p,但无论如何,电机定了,p也就定了。

至于额定转速和额定力矩,虽然本质上受制于电磁结构。比如匝数,与电机的极数等,原则上,在相同的驱动电压下,匝数越多,可用额定转速越低,极数多于10后,可用额定转速也会越低。

额定转速还受制轴承等机械因素,一般而言电机越大,额定转速越低。

在电机的电磁结构和机械结构明确下来后,额定转速和额定力矩一般是根据温度标定出来的,楼主可以看看欧系的大品牌伺服电机,比如西门子,同一台电机会给出不同温升条件下的额定力矩。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陈古今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0:48:34 9

对:波恩关于电机的极数是电磁结构设计的结果,对于一个确定的电机,极数是固定值,这是电机的物理特性,异步电机…………内容的回复:

比方说:为什么伺服电机8级的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或更高?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嘛?谢谢!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芝麻开门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2:14:19 10

:为什么伺服电机8级的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或更高?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嘛?谢谢!

无论异步同步,同步转速都满足公式n=60f/8/2;若n=2000f等于133,33hz即可。伺服永磁电机不存在滑差,他靠速度差来产生控制量,去调节V的高低与负载抗衡,最终达到想要的速度,异步存在滑差永远不可能达到同步速度。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3:10:21 11

我来说说伺服电机的转速:

1、先要说明普通电机的转速:

1)交流电机:

a.因交流电变化一周,旋转磁场转过一对磁极;

b.如果交流电机有P对磁极,旋转磁场旋转一周,交流电需要变化P周;

c.所以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转速=60f/P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初级工

贡献:0

贴子数:1338

注册:06-07-30

状态:离线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3:19:26 12

2)直流电机:

a.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U=E=CeΦn

b.电压高转速高;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3:30:08 13

2、再说伺服步进脉冲电机:

1)交流永磁电机:

a.因为转过一对磁极,交流电变化一周,每相有正、负两个脉冲,三相有6个脉冲;

b.所以P对磁极的伺服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c.所以交流伺服的转速与电源脉冲的频率有关,n=60×电源脉冲的频率/6P=60f/P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TA发消息 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3:49:03 12

2)直流伺服脉冲电机:

a.极距=槽数Z/极数2P

b.直流电机转过一个磁极,逐槽换向脉冲电流数=.极距;

c.直流电机转一周,逐槽换向脉冲电流数=极数2P×极距=槽数Z

d.所以直流伺服电机的转速n=60×电源换向脉冲电流频率/槽数Z;

e.所以直流电机的转速是n时,电源换向脉冲电压=CeΦn

d.如果电压达不到电源换向脉冲电压=CeΦn”时,直流电机的实际转速与频率的关系会被破坏;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4-17 14:01:42 14楼

f.也就是说,直流伺服的转速还是和电压U成正比,直流电源提供的换向脉冲频率受制于电压的限制,当电压低时,直流电源供给的换向脉冲电流的频率自然减小!!!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楼主:
g.对与交流伺服电机,转速和电源脉冲频率成正比,电压也成正比增大;

网友C:
向刘老师学习!!!!!!!!!!!!!!!!!!!

楼主:
学习了!没接触过伺服电机呢。

网友D(2013-01-15):
很好,学习了,有点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