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变频定位达到正负1毫米?

楼主(2012-04-17):
如何用变频+电机实现定水平方向位误差1毫米?帮忙分析和选型~ 不胜感激

 现在公司用的模拟量控制变频速度的方式定位问题多多唉~

网友A:
位置控制?变频器必须加编码器,可能还要加减速机。相当于用变频器做闭环控制,看看位置闭环控制框图,这个可不是变频器的强项。

网友B:
楼主能说说为什么必须用变频器吗?期待学习一下。。。。。。。。。

网友C:
可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
PLC模拟量控制变频速度,编码器肯是有的  变频也是用的普通V/F控制    波箱当然也会用   电机是普通三相交流电机 1440转每分 同步带带动负载

     公司目前是这样用的..但是设备用了一年就没那么稳定了...领导要我们想办法...

因为便宜 维护方便啊...老总不肯换我们也没办法

  有朋友建议说用脉冲+矢量控制....发帖想让大家帮忙参考参考..实在不行也只有去找领导了

网友D:
在定位之前转为慢速动作,比如运动速度为50hz,到定位点前降为5hz,然后再停止。并且还要有一个提前量。这个提前量也是要修正的。如若配合减速机构,定位误差小于0.2mm也是能做到的。精度甚至还可以做得更高!

网友E:
看来减速机是个提高精度的宝贝啊

楼主:
对:plc&inverter关于在定位之前转为慢速动作,比如运动速度为50hz,到定位点前降为5hz,然后再停止。并且还要有一个提前量。这个提前量也是要修正的。如若配合减速机构,定位误差小于0.2mm也是能做到的。精度甚至还可以做得更高! 内容的回复:

现在也是这样那个做的,问题主要在不稳定~是因为模拟量的原因吗?  这个设备定位有误差没关系  主要是不能有波动。

    轴承直径110毫米  波箱速比6.57   然后参考了刘工的那个链接  觉得问题是出在电机上吗?

楼主: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忘多多指教噢~

  波动大的时候达到10毫米甚至15毫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忘多多指教噢~     波动大的时候达到10毫米甚至15毫米

网友G:
我想因该是机器引起的问题多,如轴比较紧,轴承磨损,以前是可以达到要求说明电气系统能达到你的要求,现在做多的因素影响的就是机械上。

网友H(2012-10-24):
定位时需要低速,我们这边玻璃翻转机构将玻璃翻转后要放到托盘里,托盘里的位置定死了,要求精度和你的一样,所以定位时的速度为0.5Hz(电机实际转速可能不对应0.5Hz,频率低时有转矩补偿)

楼主:
有速度要求的~一分钟必须往返多少次~

网友I:
概念上,带上了位置反馈就达到了伺服程度了。

高端的丹佛斯,伦茨,名义上是变频器,实际上是一个伺服,可以驱动常规三相异步电机。屁股带上编码器接线回到变频器上,在性能上你根本不知道这机器是异步电机拖动的。

退一步,你买一些带简易位置控制的装上可能可以。OMRON的3G3MX2有这个功能。叫内部位置控制。像多段速度一样,接通那个端子就走到那个位置,一共有8段位置。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J:
1\首先变频用在定位上不是一个好方案。

2、高成本的如国内超同步变频器可工作于脉冲方式。

3、一定要用变频,可考虑PID控制。

3、运转中若惯量变化频繁且很大,将是你的方案不可逾越的坎。

4、降低速度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属于初级阶段技术水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工友提供的思路。

出厂时能达到定位...主要是不稳定的问题

  现在老板的要求的平滑 稳定  而且还有速度...还就是成本控制..

 伺服的话主要考虑就是客户使用维护...还就是客户的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和货源的问题...

现在考虑是否用高端一些变频器用矢量控制  或者加PG卡  用变频专用电机...增加的成本在其他地方想办法不知道有没有工友用过这种方案 可行度怎么样...

网友K(2016-12-10):
这个要看你的传动机构,还有减速比,速度要求,光宝有一款变频器EVO8000加PG卡,可以实现脉冲控制位置

网友L(2017-09-22):
马达加个刹车就好了

网友M(2018-08-22):
有精度要求可更换伺服。况且国产的伺服现在也很好,价格也不贵。